收到小海宝了,彩屏有些问题啊。

楼主(2015-06-23):
           今天收到小海宝了,端午节前买了两只,今天收到,给那个运费吓死了 ,居然要82块啊,不过算了,希望机器人正常点 ,或者自己能修好就值啦。
           拆包,打开,包装得挺不错的,上电试了下,,,,,,,,,,,,,,,,,,
           哈哈,开机了。就是屏幕有的竖条,不过其他功能都很正常。还是很幸运啦,因为受到两台都是这样啊。修都不用修啊。
           这个应该修不了了吧,感觉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82块的运费抢啊

网友A:
82的运费知足吧。
我的2台运费121,儿子大过老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的运费知足吧。
我的2台运费121,儿子大过老子了。

为什么这么贵啊,哈哈 确实啊  大了一块啊

网友:
乌鲁木齐。

楼主:
那你的没什么问题吧,别花了121 买了个外壳啊

网友B:
我的和楼主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2台都不缺件。一台显示有4分之一不正常,一台白屏。

网友C:
俺就买了一台,白屏,把板子都拆了清洗了一遍,把排线也清理了一下,还是白屏,估计屏牺牲了,其它功能正常。

网友D:
我的一台头部的pcb板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楼主是同样的问题

好运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台头部的pcb板都没有……

那就拿来当学习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就买了一台,白屏,把板子都拆了清洗了一遍,把排线也清理了一下,还是白屏,估计屏牺牲了,其它功能正常 ...

好像挺多人都跟你差不都啊,后面应该会修复办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俺就买了一台,白屏,把板子都拆了清洗了一遍,把排线也清理了一下,还是白屏,估计屏牺牲了,其它功能正常 ...

排线座也有问题,有的金属触点都没漏出来,应该好好摩擦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排线座也有问题,有的金属触点都没漏出来,应该好好摩擦一下

我的也是  排线  座子都检查过  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  排线  座子都检查过  无解

那可真是悲剧了,我的只是座子坏了,屏幕的座子缺了一个脚,摄像头的座子灰太多

网友:
我的也是白屏

楼主:
好多白屏应该有办法修的吧。

网友:
光2440板子就值几个快了。感觉总体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