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mu开源智能WIFI万用表:第四章:段码数据译码

楼主(2015-06-24):
第四章:段码数据译码

了解Cumu请点击:Cumu开源智能WIFI万用表首次公开:精心筹备1年,将开源进行到底

FS9721串口格式如下:

14个字节的数据为断码显示数据:

MCU接收到14个字节数据后,需要按照液晶屏真值表译码成当前量程和当前数值 ,为此真是伤透了脑筋!
下面是C#写的验证程序,串口接收到数据后,显示出档位和数值。
工程文件是基于以前的一个项目改的,红色圈起的是解析出的测量值和档位

        //直流电压:1-mV  2-V
        //交流电压:3-mV  4-V
        //直流电流:5-uA  6-mA  7-A
        //交流电流:8-uA  9-mA  10-A
        //通断检测:11
        //电    阻:12-MΩ 13-KΩ 14-Ω
        //二 极 管:15

        //电    容:16-nF  17-uF
        //频    率:18-MHz  19-KHz  20-Hz
        //占空比  :21

        private void BuffToDisp(byte[] buff)
        {
            if ((((buff[0] & ((byte)0x04)) != 0))&&((((buff[10] & ((byte)0x08)) != 0))))
            {
                b_add = 1;
            }
            else if ((((buff[0] & ((byte)0x04)) != 0)) && ((((buff[12] & ((byte)0x04)) != 0))))
            {
                b_add = 2;
            }
            else if ((((buff[0] & ((byte)0x08)) != 0)) && ((((buff[10] & ((byte)0x08)) != 0))))
            {
                b_add = 3;
            }
            else if ((((buff[0] & ((byte)0x08)) != 0)) && ((((buff[12] & ((byte)0x04)) != 0))))
            {
                b_add = 4;
            }
            else if ((((buff[0] & ((byte)0x04)) != 0)) && ((((buff[9] & ((byte)0x08)) != 0))))
            {
                b_add = 5;
            }
            else if ((((buff[0] & ((byte)0x04)) != 0)) && ((((buff[10] & ((byte)0x08)) != 0))))
            {
                b_add = 6;
            }
            else if ((((buff[0] & ((byte)0x04)) != 0)) && ((((buff[12] & ((byte)0x08)) != 0))))
            {
                b_add = 7;
            }
            else if ((((buff[0] & ((byte)0x08)) != 0)) && ((((buff[9] & ((byte)0x08)) != 0))))
            {
                b_add = 8;
            }
            else if ((((buff[0] & ((byte)0x08)) != 0)) && ((((buff[10] & ((byte)0x08)) != 0))))
            {
                b_add = 9;
            }
            else if ((((buff[0] & ((byte)0x08)) != 0)) && ((((buff[12] & ((byte)0x08)) != 0))))
            {
                b_add = 10;
            }
            else if ((((buff[10] & ((byte)0x01)) != 0)) && ((((buff[11] & ((byte)0x04)) != 0))))
            {
                b_add = 11;
            }
            else if ((((buff[10] & ((byte)0x02)) != 0)) && ((((buff[11] & ((byte)0x04)) != 0))))
            {
                b_add = 12;
            }
            else if ((((buff[9] & ((byte)0x02)) != 0)) && ((((buff[11] & ((byte)0x04)) != 0))))
            {
                b_add = 13;
            }
            else if(((buff[11] & ((byte)0x04)) != 0))
            {
                b_add = 14;
            }
            else if (((buff[9] & ((byte)0x01)) != 0))
            {
                b_add = 15;
            }

            else if ((((buff[9] & ((byte)0x04)) != 0)) && ((((buff[11] & ((byte)0x08)) != 0))))
            {
                b_add = 16;
            }
            else if ((((buff[9] & ((byte)0x08)) != 0)) && ((((buff[11] & ((byte)0x08)) != 0))))
            {
                b_add = 17;
            }

            else if ((((buff[10] & ((byte)0x02)) != 0)) && ((((buff[12] & ((byte)0x02)) != 0))))
            {
                b_add = 18;
            }
            else if ((((buff[9] & ((byte)0x02)) != 0)) && ((((buff[12] & ((byte)0x02)) != 0))))
            {
                b_add = 19;
            }
            else if (((buff[12] & ((byte)0x02)) != 0))
            {
                b_add = 20;
            }
            else if (((buff[10] & ((byte)0x04)) != 0))
            {
                b_add = 21;
            }
            else b_add = 0;

            if (((buff[1] & ((byte)0x08)) != 0))//负值
            {
                s1 ="-";
            }
            else s1 = "+";

            if ((((buff[1] & ((byte)0x07)) == 0x00)) && (buff[2] == 0x35))
            {
                s2 = "1";
            }
            else if ((((buff[1] & ((byte)0x07)) == 0x05)) && (buff[2] == 0x3b))
            {
                s2 = "2";
            }
            else if ((((buff[1] & ((byte)0x07)) == 0x01)) && (buff[2] == 0x3f))
            {
                s2 = "3";
            }
            else if ((((buff[1] & ((byte)0x07)) == 0x02)) && (buff[2] == 0x37))
            {
                s2 = "4";
            }
            else if ((((buff[1] & ((byte)0x07)) == 0x03)) && (buff[2] == 0x3e))
            {
                s2 = "5";
            }
            else if ((((buff[1] & ((byte)0x07)) == 0x07)) && (buff[2] == 0x3e))
            {
                s2 = "6";
            }
            else if ((((buff[1] & ((byte)0x07)) == 0x01)) && (buff[2] == 0x35))
            {
                s2 = "7";
            }
            else if ((((buff[1] & ((byte)0x07)) == 0x07)) && (buff[2] == 0x3f))
            {
                s2 = "8";
            }
            else if ((((buff[1] & ((byte)0x07)) == 0x03)) && (buff[2] == 0x3f))
            {
                s2 = "9";
            }
            else if ((((buff[1] & ((byte)0x07)) == 0x07)) && (buff[2] == 0x3d))
            {
                s2 = "0";
            }

            if (((buff[3] & ((byte)0x08)) != 0))//小数点
            {
                s3 = ".";
            }
            else s3 = " ";

            if ((((buff[3] & ((byte)0x07)) == 0x00)) && (buff[4] == 0x55))
            {
                s4 = "1";
            }
            else if ((((buff[3] & ((byte)0x07)) == 0x05)) && (buff[4] == 0x5b))
            {
                s4 = "2";
            }
            else if ((((buff[3] & ((byte)0x07)) == 0x01)) && (buff[4] == 0x5f))
            {
                s4 = "3";
            }
            else if ((((buff[3] & ((byte)0x07)) == 0x02)) && (buff[4] == 0x57))
            {
                s4 = "4";
            }
            else if ((((buff[3] & ((byte)0x07)) == 0x03)) && (buff[4] == 0x5e))
            {
                s4 = "5";
            }
            else if ((((buff[3] & ((byte)0x07)) == 0x07)) && (buff[4] == 0x5e))
            {
                s4 = "6";
            }
            else if ((((buff[3] & ((byte)0x07)) == 0x01)) && (buff[4] == 0x55))
            {
                s4 = "7";
            }
            else if ((((buff[3] & ((byte)0x07)) == 0x07)) && (buff[4] == 0x5f))
            {
                s4 = "8";
            }
            else if ((((buff[3] & ((byte)0x07)) == 0x03)) && (buff[4] == 0x5f))
            {
                s4 = "9";
            }
            else if ((((buff[3] & ((byte)0x07)) == 0x07)) && (buff[4] == 0x5d))
            {
                s4 = "0";
            }

            if (((buff[5] & ((byte)0x08)) != 0))//小数点
            {
                s5 = ".";
            }
            else s5 = " ";

            if ((((buff[5] & ((byte)0x07)) == 0x00)) && (buff[6] == 0x75))
            {
                s6 = "1";
            }
            else if ((((buff[5] & ((byte)0x07)) == 0x05)) && (buff[6] == 0x7b))
            {
                s6 = "2";
            }
            else if ((((buff[5] & ((byte)0x07)) == 0x01)) && (buff[6] == 0x7f))
            {
                s6 = "3";
            }
            else if ((((buff[5] & ((byte)0x07)) == 0x02)) && (buff[6] == 0x77))
            {
                s6 = "4";
            }
            else if ((((buff[5] & ((byte)0x07)) == 0x03)) && (buff[6] == 0x7e))
            {
                s6 = "5";
            }
            else if ((((buff[5] & ((byte)0x07)) == 0x07)) && (buff[6] == 0x7e))
            {
                s6 = "6";
            }
            else if ((((buff[5] & ((byte)0x07)) == 0x01)) && (buff[6] == 0x75))
            {
                s6 = "7";
            }
            else if ((((buff[5] & ((byte)0x07)) == 0x07)) && (buff[6] == 0x7f))
            {
                s6 = "8";
            }
            else if ((((buff[5] & ((byte)0x07)) == 0x03)) && (buff[6] == 0x7f))
            {
                s6 = "9";
            }
            else if ((((buff[5] & ((byte)0x07)) == 0x07)) && (buff[6] == 0x7d))
            {
                s6 = "0";
            }

            if (((buff[7] & ((byte)0x08)) != 0))//小数点
            {
                s7 = ".";
            }
            else s7 = " ";

            if ((((buff[7] & ((byte)0x07)) == 0x00)) && (buff[8] == 0x95))
            {
                s8 = "1";
            }
            else if ((((buff[7] & ((byte)0x07)) == 0x05)) && (buff[8] == 0x9b))
            {
                s8 = "2";
            }
            else if ((((buff[7] & ((byte)0x07)) == 0x01)) && (buff[8] == 0x9f))
            {
                s8 = "3";
            }
            else if ((((buff[7] & ((byte)0x07)) == 0x02)) && (buff[8] == 0x97))
            {
                s8 = "4";
            }
            else if ((((buff[7] & ((byte)0x07)) == 0x03)) && (buff[8] == 0x9e))
            {
                s8 = "5";
            }
            else if ((((buff[7] & ((byte)0x07)) == 0x07)) && (buff[8] == 0x9e))
            {
                s8 = "6";
            }
            else if ((((buff[7] & ((byte)0x07)) == 0x01)) && (buff[8] == 0x95))
            {
                s8 = "7";
            }
            else if ((((buff[7] & ((byte)0x07)) == 0x07)) && (buff[8] == 0x9f))
            {
                s8 = "8";
            }
            else if ((((buff[7] & ((byte)0x07)) == 0x03)) && (buff[8] == 0x9f))
            {
                s8 = "9";
            }
            else if ((((buff[7] & ((byte)0x07)) == 0x07)) && (buff[8] == 0x9d))
            {
                s8 = "0";
            }
        }

网友:
断码数据译码

网友A:
比较关心,何时发布。。。

楼主:
经过几天的研究,Cumu可以微信获取测量值了
想象一下,Cumu连接到测量点上,然后在任何地方拿出手机,给Cumu发送“获取1号测量点数值”,然后测量值就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心,何时发布。。。

个人精力有限,我会加快进度的

网友:
持续关注中,也在跟着楼主的在做实验。

网友B:
看了半天才明白,应该是段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才明白,应该是段码吧

不好意思啊,这个错字太明显了

网友:
楼主,我还等着买套件呢!

网友:
一直学习中……。呵

网友:
一同期待   有机会也想买套件   楼主加油

网友:
持续关注中,跟着楼主学到不少了,谢谢

网友:
楼主,请问为什么不用stm32翻译后再发送到 上位机?

网友:
LZ,你的网站很漂亮,能介绍下用什么怎么做的吗

网友(2015-08-05):
楼主有日子没路面了啊

网友:
网站是用wordpress模板吧

网友(2015-11-19):
楼主你现在的万用表做到什么地步了呢

网友:
楼主目前进度如何?想买一块玩玩~~样机也行

网友:
楼主好长时间没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