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齿轮转速传感器是用的什么样的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5-06-24):
类似这个产品http://www.dualfortune.com/?a=cd&i=861
现在有几个疑问,里面用的是什么样的霍尔传感器。
我找到过的霍尔传感器都是类似ATS667类似的,体积都比较大,根本放不进去。这种自带磁铁的传感器必须隔齿轮2mm内才会有信号(我自己试的,不知道是不是我没做好)。
但是这个传感器明显的放在缸套里面,隔着缸套,会有信号?
如果要判断方向的话就必须放两个霍尔传感器,这么小的空间怎么放得下的。

网友:
缸套像是铝的
搜了下"正交霍尔",找到一个型号A1230

楼主:
这个霍尔是个好东西,但是内部没有自带磁,需要外加。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够用就行。霍尔的精度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用就行。霍尔的精度较差,

关键是我找到的不够用啊

网友(2019-11-03):
两个霍尔错位放,像正交编码器一样,可以判断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