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测试很多都使用1kHz的信号

楼主(2015-06-24):
如题,高频变压器测试用的最多的是1kHz,放大电路测试的输入信号1kHz,测功放功率也是1kHZ,为什么是1kHz?

网友:
因为示波器有自带的1K信号输出。

楼主: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怎么不说因为都是用的1kHz信号,所以示波器才带了1k信号输出呢

网友:
安全,無輻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整数,习惯,硬是要说原因人耳能听到,好计算又好产生。如果你当时定义2kHz说不定现在测试就用2kHz.

网友:
来自外星的技术

网友B:
楼主是想要3.1415926k的频率的。

网友C:
1kHz 音频对人耳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频率,可能和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要3.1415926k的频率的。

倒不是,主要是现在在搭平台,看文献里都用的这个频率,比较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kHz 音频对人耳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频率,可能和这个有关

不只是音频的情况,很多其它的测试也用的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数,习惯,硬是要说原因人耳能听到,好计算又好产生。如果你当时定义2kHz说不定现在测试就用2kHz. ...

maybe......

网友(2016-09-14):
引用 网友A:
整数,习惯,硬是要说原因人耳能听到,好计算又好产生。如果你当时定义2kHz说不定现在测试就用2kHz. ...

肯定是处女座的人定的

网友:
对呀,为什么不是1.024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