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激光谱宽用的光谱仪,有没有性价比高一些的啊?

楼主(2015-06-24):
自己试着搭了一个小功率的光纤激光器,1550nm波长的

打算找个光谱仪测量一下线宽准不准

手头有一台买来的二手分光光度计,以前测量可见光波段的激光还凑合(分辨率太低,只有1nm的)

看到市面上横河、安捷轮的光纤输入的光谱仪,动辄都二十万,二手的也要好几万大洋,自己还不会挑二手机器。

问问大家有谁知道性价比高一些的测试方案啊?

真要不得以去买二手仪器,能否提供一些挑选测试机器的要领?

多谢!

网友A:
就用一次还是借用算了,或者找激光器厂商标定,这玩意也就横河的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一次还是借用算了,或者找激光器厂商标定,这玩意也就横河的OK,

这东西借用过几次了,发现老得用.......

横河的6317、6370啥的的确用着很顺手。

咱们坛子里有木有做二手仪器的奸商啊?

网友B:
楼主,光纤激光器是怎样做的?手工做的?  能给讲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光纤激光器是怎样做的?手工做的?  能给讲讲么?

嗯,先找一个980nm的单模激光器,光纤输出的。驱动起来获得稳定的输出后,接入一个波分复用器或是隔离器,然后就是接到短腔带光栅的有源双包层光纤里头,出来就是1550nm的窄线宽激光啦~~~~~~

最后别忘用窄带滤波器把没吸收完的980nm成分激光给滤掉.......不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先找一个980nm的单模激光器,光纤输出的。驱动起来获得稳定的输出后,接入一个波分复用器或是隔离器 ...

谢谢楼主。这些东东业余情况下好找到吗?
  短腔带光栅的有源双包层光纤    波分复用器或是隔离器     窄带滤波器
我对激光、光学的玩意很有兴趣,也有些理论知识。但没实际动手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这些东东业余情况下好找到吗?
  短腔带光栅的有源双包层光纤    波分复用器或是隔离器     窄 ...

不太好找。

俺都是电话找厂家,求爷爷告奶奶人家才肯卖一两个样品给你

性能指标还有好多达不到标称参数的

所以才需要光谱仪,每一步连接下来,都得测一测、看看波长和功率有没有跑掉.......

网友C:
前面卖了好些台6317b  听说2000块一台。至于缺陷只是校正值大了些(1dB)。

网友D:
兄弟你的1550nm激光最大功率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的1550nm激光最大功率可以做到多少?

十几毫瓦吧,如果把980nm的泵浦光源输出能量提高一些,应该还有改善。

如果要瓦级的输出,线宽势必会受到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十几毫瓦吧,如果把980nm的泵浦光源输出能量提高一些,应该还有改善。

如果要瓦级的输出,线宽势必会受 ...

楼主的谱宽可以调谐么?980的泵浦是个什么价格?
我这有光谱仪,临时测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谱宽可以调谐么?980的泵浦是个什么价格?
我这有光谱仪,临时测测没问题。 ...

谱宽是有源纤里头的光栅决定的吧,这个没改过呢........

不过俺测试的时候发现,加大980nm泵浦源的电流的时候,谱宽好像偷偷地改变了一些。这应该是bug而不是功能,对吧?

老兄的光谱仪啥型号啊?您在哪个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卖了好些台6317b  听说2000块一台。至于缺陷只是校正值大了些(1dB)。

啊啊啊!

太亏了,没缘份及时认识您!

下次再有光谱仪,能否告诉兄弟俺一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谱宽是有源纤里头的光栅决定的吧,这个没改过呢........

不过俺测试的时候发现,加大980nm泵浦源的电流 ...

yokogawa aq6370c,600~1700nm的,深圳·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几毫瓦吧,如果把980nm的泵浦光源输出能量提高一些,应该还有改善。

如果要瓦级的输出,线宽势必会受 ...

如果要做到500mw ,预计价格会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先找一个980nm的单模激光器,光纤输出的。驱动起来获得稳定的输出后,接入一个波分复用器或是隔离器 ...

听不懂。。。。

网友F:
有1550输出的激光器, 为什么要用980的转,   980好像用在EDF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1550输出的激光器, 为什么要用980的转,   980好像用在EDFA的

是为了产生窄线宽的激光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为了产生窄线宽的激光嘛

用在哪里呀?

楼主:
有朋友要相干长度特别远的激光器

这个做好了,希望能用的上吧。

看老兄手头老有好仪器,能介绍一下入手渠道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朋友要相干长度特别远的激光器

这个做好了,希望能用的上吧。

你这个光谱仪有难度的, 要找到不懂其价值的卖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光谱仪有难度的, 要找到不懂其价值的卖家才行。

拍频更贵了

没办法,先找光谱仪吧

网友(2016-02-22):
引用 楼主:
啊啊啊!

太亏了,没缘份及时认识您!

楼主的 激光器是哪个型号?还能普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