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JLC钢网不锈钢型号

楼主(2015-06-24):
JLC钢网所用不锈钢是哪个型号?304?316?或者其它?

网友:
是304不锈钢

楼主:
哪里可开316材料钢网?

网友A:
lz生活在大海中吗?为毛要3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生活在大海中吗?为毛要316

是用在大海里,谢谢提醒

网友:
bailao99

电路板焊好后,整体挂胶就行了。

若拿钢网当窗户或滤网用,至少316

网友:
316 有做  不过很贵  好像普通钢网都是200多
不过  的确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