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海宝到手情况报告

楼主(2015-06-24):
1.开机时屏幕上下两屏错乱。但是多次开机后。只是屏底部有白色亮纹
2.使用普通7号电池。跳舞时。2440会重启。51部分正常
3.语音识别以及其他功能正常
4.查看了代码。发现linux上代码只是实现了qt相关。其他的好像没看到。比如语音识别这些。可能自己功力不够。希望大牛跟进分析~~~
5.51部分代码主要实现电机控制。以及红外解码
以上是目前发现的。接下来打算使用带wifi 的模块替换51单片机。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一起弄弄~~

网友A:
电池应该用5号电池吧,  2440重启估计是电力不够吧。
先想办法把显示屏修好, 再考虑做二次开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应该用5号电池吧,  2440重启估计是电力不够吧。
先想办法把显示屏修好, 再考虑做二次开发吧。 ...

显示屏估计要大牛。熟悉液晶模块来弄弄。我这边的只是底部有白色条纹,所以还没动刀。~~~

网友:
白屏问题有人能解决就好了   控制器尺寸21.59mm

网友B:
用Zigbee比用WiFi技术应该更好点吧,个人认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Zigbee比用WiFi技术应该更好点吧,个人认为

zigbee不普及吧,  wifi的话更通用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igbee不普及吧,  wifi的话更通用点。

控制数据量不大,你WiFi也只能做到点对点,Zigbee就可以组风协同了

网友C:
建议不要用wifi
用PS2无线手柄控制就好,淘宝30元一个,接收端SPI通信,非常简单

我也买了小海宝,拆开看过
估计这个项目赔了不少,板子大大小小有13个,各种零件无数个,螺丝无数个
底部3个电机
头部和腰部两个电机,带电位器测位置
手臂两个数字舵机,用串口控制(希望能够得到舵机的控制协议,能自己做板控制)

小海宝屁股上的RJ45只是摆设,没焊DM9000和变压器
整个小海宝的供电太操,一堆的LDO,效率没有
4节电池供电,关机时单片机是处于加电状态的,其余设备的用电可以关闭,不知道能放置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wifi
用PS2无线手柄控制就好,淘宝30元一个,接收端SPI通信,非常简单

用PS2无线手柄控制就好,淘宝30元一个,接收端SPI通信,非常简单
------------------------------------
这个上taobao看了下似乎有不错的改装用处,,能给那个SPI通信的程序发给大家参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数据量不大,你WiFi也只能做到点对点,Zigbee就可以组风协同了

我的想法方向不一样,  我指的的是给2440板子上增加无线网卡,给linux增加网卡驱动,让它能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wifi
用PS2无线手柄控制就好,淘宝30元一个,接收端SPI通信,非常简单

用spi那个。只要改单片机的代码。也是可行~~  还有海宝抚摸头会有应答。应该是检测腰部或是头部的电机产生电流或是你说的电位器吧。现在2440可以用什么方式登录到控制端~~

网友:
静观高手改装,手里没有海宝也没办法的事

网友:
期待有高手出来带着大家一起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wifi
用PS2无线手柄控制就好,淘宝30元一个,接收端SPI通信,非常简单

海宝2440的内核源代码不知道有没有?否则自己移植一个?

网友:
搜集的PS2手柄协议及连线方法,我已经成功用过

网友:
屏卖家要找找型号

网友:
唉,没有赶上,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坐等大神们是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宝2440的内核源代码不知道有没有?否则自己移植一个?

将内核拿到普通2440上烧录。无法启动。可能要整个烧。风险太大。还没试~~~

网友E:
请问楼主 ,arm部分代码是用什么打开呢  ? 第一次见到这种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arm部分代码是用什么打开呢  ? 第一次见到这种工程

应该没有工程。直接用makefile组织编译的。你用source insight 这个软件看。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