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海宝资料及问题汇总

楼主(2015-06-24):
感谢maxwelllls 提供这次团购活动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F%E6%B5%B7%E5%AE%9D
目前我的已经收到,通过排查解决了电源问题,已经正常启动,不过白屏仍然无解。

希望大家将所有可用的信息汇总到这个帖子里,方便交流和解决问题,

楼主:
沙发自己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F%E6%B5%B7%E5%AE%9D
在该帖59楼提供了一个解决花屏的方法,但对我这台无效。
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图片上看,59楼液晶下方的封胶是黑色的,驱动IC颜色比较深,我的如下图是白色封胶

网友A:
我的是半边花屏,不影响使用,还没动手修。

不过悲剧的是遥控器坏了,正常情况下遥控器一直在不停地输出,目前怀疑是遥控器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半边花屏,不影响使用,还没动手修。

不过悲剧的是遥控器坏了,正常情况下遥控器一直在不停地输出, ...

板子拆出来查电源还没装回去,遥控器还没测试。

网友B:
我的屏幕也只有一半,颜色也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屏幕也只有一半,颜色也不正。

按照2楼提到的方法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2楼提到的方法试试

下班回家试一下。

感觉这个东东太耗电了,还没怎么用电池就快没电了。
还有电量一低,只要电机一动,屏幕就闪,好像2440在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班回家试一下。

感觉这个东东太耗电了,还没怎么用电池就快没电了。

我甩了两根接在可调电源上玩

网友:
回家折开看一下,如果有空间把航模的电动电装上。

网友:
2440 的。有从串口登陆控制台么。把根文件系统备份了。应该可以在其他机器上用他的程序。然后可以用 其他板子做有意思的东西~~~

网友:
我收到两个里面电路板都没有啊,,,,!!!!!!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