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实现的真正和弦音乐

楼主(2015-06-24):
一直想用单片机来产生和弦音乐,不用太复杂,有和弦效果就行,但网上100%的单片机产生音乐都是假和弦,基本都是单调的7个调加上时间控制,难听。
直到我听到这个:

这个是真的和弦,效果非常好,无奈联系不上作者,只有HEX文件,用的STC12C5A60S2单片机。我自行下载测试也是和录音的相同效果。
STC12C5A系统自行反编译明显出错,只好花钱网上找人反编译,反编译出的汇编代码编译出来的和原来的HEX文件效果一致,到这一步已经有希望了。

但问题来了....我已经忘记汇编了,寄存器一多就乱,只好花了些时间把数组提取出来,放上论坛,有精力的莫友可以一起帮把汇率转成C的。
汇率代码不多,就只有100行左右寄存器多的我看不过来。
能转成C语言也是一件好事,毕竟这是目前的最好效果了。

楼主:
测试电路也简单

网友:
这个厉害,值得借鉴。

网友:
听了下,确实牛叉。现在产品中还是用到滴滴的蜂鸣器,要是能改成和弦提示音,就有点儿高大上了。

网友:
听了听效果不错

网友A:
刚玩51时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梦想啊。

网友:
看了程序,等于波表了。

网友:
对于51单片机这个效果非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玩51时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梦想啊。

梦想就在眼前啊

网友:
关注一下,看看怎么实现,以前只会单调声音

网友:
好多年前的了,现在都不玩单片机了。

网友B:
牛逼啊 顶一个!里面的汇编是源程序还是嵌入的汇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啊 顶一个!里面的汇编是源程序还是嵌入的汇编呢?

汇编是源程序,别外的C是我自己建的没添加进工程

网友:
里面的数组怎么用音乐转换出来呢?

网友:
这功能不错,MARK先

网友:
哇靠,这个实在太 NB 了!

网友:
这个真是牛!

网友C:
就是用PWM实现DA的方法。
声音数据其实就是单声道的WAV
只要有足够的ROM存WAV数据,就可以播放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PWM实现DA的方法。
声音数据其实就是单声道的WAV
只要有足够的ROM存WAV数据,就可以播放音乐 ...

你想简单了

楼主:
用PWM播放WAV反而简单

网友D:
只好花钱网上找人反编译,
----------------
这个你就破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好花钱网上找人反编译,
----------------
这个你就破费了  ...

这个只能编译标准的51系列吧,像这些1T的外设多了的会出错

网友:
能用Proteus仿真出效果吗?

网友:
可惜我不知道真和弦和假和弦本质区别是什么,一个单片机同时产生两个假和弦楼主会不?然后叠加应该就是你要的真和弦了。你看到的都是软件延时做的假和弦,所以觉得这个很牛。

网友:
关键字    DTMF     双音多频

网友:
听效果不是简单的双音频啊,有些长音结尾音量是逐渐衰减的,这个不是普通的PWM能做出来的,猜测可能用了SPWM这样的PWM调制,肯定函数做幅度衰减运算控制

网友:
这个人真的很牛~~~~~~~~~~~

网友:
收藏,期待C的程序出来

网友:
顶你.加油,一定要搞定啊.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
同时调PWM的周期和占空比,应该能做出这种效果,关键是码表

网友:
很多年以前,咋坛子里有一个类似的帖子,是有c语言源码的。电路比这还简单,输出直接pwm无滤波。我还修改到avr上玩过。
你搜搜“和弦”,可能还能搜到。

网友:
AVR PWM 和弦产生器的来源是这个:
255-Voice PCM Sound Generator

网友:
下载学习与研究一下,谢谢Lz

网友E:
和这个使用STC12C5A60S2 相同之处在于,STC这款通过PCA实现的PWM,也有较高的频率,因此声音会好听一些。一般的AVR时钟频率不够高,所以音质差一些。

还有这个:
Simple SD Audio Player with an 8-pin IC

网友:
当然AVR 的官方文档也说了:
AVR131: Using the AVR’s High-speed PW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这个使用STC12C5A60S2 相同之处在于,STC这款通过PCA实现的PWM,也有较高的频率,因此声音会好听一些。一 ...

不,不是PWM播放WAV方式的,你看数据大小就知道了,播放WAV的话你存储空间够吗? 8K的采样率单片机那种存储你能播放多久?

网友F:
算法的核心应该是N(n<8)个不同幅度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实时查表计算和叠加。和弦不难,难的是音色。以51的速度,难在用有限的谐波合成好听的音色,如果能用3,5个谐波就能弄出好音色,剩下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我估计旋律音是有音色的,而伴奏和弦音是没有音色的。不知道哪里有乐器音色的谐波成分表,可以简化一下谐波试试,看能不能弄出个也还好听的音色来。

网友:
洗衣机上的铃声就是这个吧,哪位高手能用C语言搞一下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不是PWM播放WAV方式的,你看数据大小就知道了,播放WAV的话你存储空间够吗? 8K的采样率单片机那种存 ...

是的,完全同意,此处不是用PWM播放WAV。但是发声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用PWM对已经量化的声音数据进行还原,理论依据是香农采样定理(又称奈奎斯特采样定理):为了不失真地恢复模拟信号,采样频率应该不小于模拟信号频谱中最高频率的2倍。 我注意到你的硬件电路中使用了22MHz晶振,而STC12C5A60的PCA生成PWM的频率和其它80512芯片比较高,所以认为和那个AVR(使用Tiny85,Tiny861,内部有高频振荡器供PWM)有相似之处,就是采样(还原)频率较高,音质会比较好。根据使用的GPIO引脚功能和晶振,判断是PWM无疑。

这不是重点。

我听了你帖子里的音频,感觉和玩具(使用语音芯片的和弦功能)比较,并没有更好。只能说,实现多音频的和弦,比单音好听。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如何编辑出好听的音色?
39楼 teddeng 的观点有启发。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有意思,抽空试试

网友:
我把数组中的数据按16位绘制成了波形,从波形上看,ADDR_02E0与ADDR_0630较乱,可能是用于产生音色,
其它数组可能是与音源相乘,产生调幅信号.

网友:
这个要关注,多媒体了

网友:
怎么听?用当真软件可以吗

网友:
真有这么好听么,有空试试

网友:
LZ真有耐心, 还原反汇编的代码.....

网友:
为毛,这几天下载速度这么揪心呢?下载文件也是坏的

网友:
看了反汇编的程序,代码不长,转C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MARK ,有时间研究下,下次不用滴滴滴了。只要实现最简单的 替换 滴滴 ,呵呵

网友:
里面哪个hex是原始hex?
用keil v2编译STC12C5A60.asm,得到的hex和下载的hex比较有点不一样。

网友:
如果是弄成和弦音,真是高大上。关注中

网友:
这绝对是一技术贴,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关注 俺也就是做到单音频加强度

网友:
这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网友:
这是PWM播放,网上很多例程吧,我也做出来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个感觉高大上的样子,期待高手

楼主:
明确几点:
1. 不是PWM播放WAV的方式,看程序里数组大小就知道了,只用了几K可以播放几分钟。还要教我怎么播放WAV的话看我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43480-1-1.html
算是单片机播放WAV的一个极致应用了,而且,是开源的。
2.觉得用定时器代替软件延时就让我觉得NB的请自行听一下录音,并看下程序,没有外挂FLASH。
3.真假和弦,个人说法而已,大家也听的出来这个已经有了多种音乐效果。
4.楼上有网友切到谐波也就是码表的重点了,关键是,码表已经在程序里了,也就是说可以做出来一样音色的其它歌曲。
5.这个程序真的不复杂,要分析的不多,熟悉汇编的都能搞定

楼主:
而且这个效果比低端的牛屎和弦芯片效果要好,还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这个效果比低端的牛屎和弦芯片效果要好,还是很有意义的

有做过SPI flash芯片做字库吗?能否指点一下呢?

网友:
收藏了,回家详细看

网友:
感觉仅仅懂单片机搞不出这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确几点:
1. 不是PWM播放WAV的方式,看程序里数组大小就知道了,只用了几K可以播放几分钟。还要教我怎么 ...

能否用C语言实现一个呢??

网友:
这个音质,有些带音乐的计算器可以发出来。具体原理不知道,用示波器直接看的话,像是PWM控制音量。好久以前的事情了,记不太清了。后来也没再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确几点:
1. 不是PWM播放WAV的方式,看程序里数组大小就知道了,只用了几K可以播放几分钟。还要教我怎么 ...

大师我错了
原来你是玩WAV长大的。
期待你的成功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0MzkxMTUy.html

给大家看看一个程序不NB但做出来很NB的东东,不是我做的,想做没那么多精力和余钱啊

网友:
  原帖的地址就不贴出来了,大家可以度娘一下。
原作者说的原理是“
1.波形合成,产生基准音高,事先生成一个正弦波形表,查表实现
2.谐波混频,产生几个奇次谐波适量混入基频,改变音色,也可在波形表里直接使用含各次谐波的波形数据,而省略此步骤,但音色效果便不能灵活改变
3.包络调制,产生弹奏型或吹奏型或打击型效果,事先生成各种包络数据,查表,
4.多通道混合,以上123用多个通道分别实现主旋律\伴奏\等,只要单片机速度允许.
5.pwm做da输出,
第1步决定音调,第2和第3步决定音色效果,比如混入适量方波,使用吹奏型包络调制,可产生类似长笛小号萨克斯效果,使用弹奏型包络则有吉他或电吉他效果,如音调较高 则有风铃或八音盒效果.单纯的正弦波声音暗哑无光,必须在正弦波里混入一些谐波或制造一点失真,产生的音色才会丰满,明亮
波形数据在进行运算时要按有符号数处理,最后进行直流偏置,如果按无符号数处理,不做直流偏置,则音符和音符之间有咔哒声”

网友:
我们坛里高手就是牛,有你们才精彩,赞一个

网友:
谁能做出来可太厉害了

网友:
不知道你们要的是不是这个.这是以前收集到的.主要精髓在以下代码里.附件是原程序

/**************************************************************************

                                             SOUND PLAY FOR 51MCU

                               COPYRIGHT (c)   2005 BY JJJ.
                                       --  ALL RIGHTS RESERVED  --

   File Name:       SoundPlay.h
   Author:          Jiang Jian Jun
   Created:         2005/5/16
   Modified:                NO
   Revision:                 1.0

*******************************************************************************/

/*说明**************************************************************************
曲谱存贮格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Name{音高,音长,音高,音长...., 0,0};        末尾:0,0 表示结束(Important)

音高由三位数字组成:
                个位是表示 1~7 这七个音符
                十位是表示音符所在的音区:1-低音,2-中音,3-高音;
                百位表示这个音符是否要升半音: 0-不升,1-升半音。

音长最多由三位数字组成:
                个位表示音符的时值,其对应关系是:
                        |数值(n):  |0 |1 |2 |3 | 4 | 5 | 6
                        |几分音符: |1 |2 |4 |8 |16 |32 |64                 音符=2^n
                十位表示音符的演奏效果(0-2):  0-普通,1-连音,2-顿音
                百位是符点位: 0-无符点,1-有符点

调用演奏子程序的格式
                Play(乐曲名,调号,升降八度,演奏速度);
        |乐曲名           : 要播放的乐曲指针,结尾以(0,0)结束;
        |调号(0-11)       :        是指乐曲升多少个半音演奏;
        |升降八度(1-3)          : 1:降八度, 2:不升不降, 3:升八度;
        |演奏速度(1-12000):        值越大速度越快;

***************************************************************************/
#ifndef __SOUNDPLAY_H_REVISION_FIRST__
#define __SOUNDPLAY_H_REVISION_FIRST__

//**************************************************************************

#define SYSTEM_OSC                 12000000        //定义晶振频率12000000HZ
#define SOUND_SPACE         4/5                 //定义普通音符演奏的长度分率,//每4分音符间隔
sbit    BeepIO    =           P3^7;                //定义输出管脚

unsigned int  code FreTab[12]  = { 262,277,294,311,330,349,369,392,415,440,466,494 }; //原始频率表
unsigned char code SignTab[7]  = { 0,2,4,5,7,9,11 };                                                                   //1~7在频率表中的位置
unsigned char code LengthTab[7]= { 1,2,4,8,16,32,64 };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0,Sound_Temp_TL0;        //音符定时器初值暂存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1,Sound_Temp_TL1;        //音长定时器初值暂存
//**************************************************************************
void InitialSound(void)
{
        BeepIO = 0;
        Sound_Temp_TH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L1应装入的初值         (10ms的初装值)
        Sound_Temp_TL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H1应装入的初值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MOD  |= 0x11;
        ET0    = 1;
        ET1           = 0;
        TR0           = 0;
        TR1    = 0;
        EA     = 1;
}

void BeepTimer0(void) interrupt 1        //音符发生中断
{
        BeepIO = !BeepIO;
        TH0    = Sound_Temp_TH0;
        TL0    = Sound_Temp_TL0;
}
//**************************************************************************
void Play(unsigned char *Sound,unsigned char Signature,unsigned Octachord,unsigned int Speed)
{
        unsigned int NewFreTab[12];                //新的频率表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Point,LDiv,LDiv0,LDiv1,LDiv2,LDiv4,CurrentFre,Temp_T,SoundLength;
        unsigned char Tone,Length,SL,SH,SM,SLen,XG,FD;
        for(i=0;i<12;i++)                                 // 根据调号及升降八度来生成新的频率表
        {
                j = i + Signature;
                if(j > 11)
                {
                        j = j-12;
                        NewFreTab[i] = FreTab[j]*2;
                }
                else
                        NewFreTab[i] = FreTab[j];

                if(Octachord == 1)
                        NewFreTab[i]>>=2;
                else if(Octachord == 3)
                        NewFreTab[i]<<=2;
        }

        SoundLength = 0;
        while(Sound[SoundLength] != 0x00)        //计算歌曲长度
        {
                SoundLength+=2;
        }

        Point = 0;
        Tone   = Sound[Point];
        Length = Sound[Point+1];                         // 读出第一个音符和它时时值

        LDiv0 = 12000/Speed;                                // 算出1分音符的长度(几个10ms)
        LDiv4 = LDiv0/4;                                         // 算出4分音符的长度
        LDiv4 = LDiv4-LDiv4*SOUND_SPACE;         // 普通音最长间隔标准
        TR0          = 0;
        TR1   = 1;
        while(Point < SoundLength)
        {
                SL=Tone%10;                                                                 //计算出音符
                SM=Tone/10%10;                                                                 //计算出高低音
                SH=Tone/100;                                                                 //计算出是否升半
                CurrentFre = NewFreTab[SignTab[SL-1]+SH];         //查出对应音符的频率
                if(SL!=0)
                {
                        if (SM==1) CurrentFre >>= 2;                 //低音
                        if (SM==3) CurrentFre <<= 2;                 //高音
                        Temp_T = 65536-(50000/CurrentFre)*10/(12000000/SYSTEM_OSC);//计算计数器初值
                        Sound_Temp_TH0 = Temp_T/256;
                        Sound_Temp_TL0 = Temp_T%256;
                        TH0 = Sound_Temp_TH0;
                        TL0 = Sound_Temp_TL0 + 12; //加12是对中断延时的补偿
                }
                SLen=LengthTab[Length%10];         //算出是几分音符
                XG=Length/10%10;                         //算出音符类型(0普通1连音2顿音)
                FD=Length/100;
                LDiv=LDiv0/SLen;                         //算出连音音符演奏的长度(多少个10ms)
                if (FD==1)
                        LDiv=LDiv+LDiv/2;
                if(XG!=1)
                        if(XG==0)                                 //算出普通音符的演奏长度
                                if (SLen<=4)
                                        LDiv1=LDiv-LDiv4;
                                else
                                        LDiv1=LDiv*SOUND_SPACE;
                        else
                                LDiv1=LDiv/2;                 //算出顿音的演奏长度
                else
                        LDiv1=LDiv;
                if(SL==0) LDiv1=0;
                        LDiv2=LDiv-LDiv1;                 //算出不发音的长度
                  if (SL!=0)
                {
                        TR0=1;
                        for(i=LDiv1;i>0;i--)         //发规定长度的音
                        {
                                while(TF1==0);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F1=0;
                        }
                }
                if(LDiv2!=0)
                {
                        TR0=0; BeepIO=0;
                        for(i=LDiv2;i>0;i--)         //音符间的间隔
                        {
                                while(TF1==0);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F1=0;
                        }
                }
                Point+=2;
                Tone=Sound[Point];
                Length=Sound[Point+1];
        }
        BeepIO = 0;
}
//**************************************************************************
#endif

网友G:
这个音质有点不行哦,楼主这样也能接受?  我觉得以前坛里曾有的一个贴子里的音质比这个要好些,http://www.amobbs.com/thread-3614256-1-1.html ,里面有C语言源程序和各种讨论。

网友:
果然厉害,下来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音质有点不行哦,楼主这样也能接受?  我觉得以前坛里曾有的一个贴子里的音质比这个要好些,http://www ...

哈哈,多谢了,是很不错啊

网友:
这个效果挺不错,利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音质有点不行哦,楼主这样也能接受?  我觉得以前坛里曾有的一个贴子里的音质比这个要好些,http://www ...

的确,这个效果更好啊,但程序里关键的一段还是汇编的,还是用的AVR,我就更头疼了....有没有熟悉汇编的网友帮忙转一下啊

楼主:
要转的只有100行不到吧,应该有人收空做一下吧

网友:
不懂音乐 看看

网友:
大牛真是多啊

网友:
不懂音乐,听了下,确实不错!
有个想法,把这两首歌的乐谱拿出来对比下是不是能发现什么。。。

网友H:
以前的收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的收集的。

没有码表一看就是不行的,只是简单的频率发音

楼主:
唉,就没个人熟悉汇编吗,要转C的语句都不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唉,就没个人熟悉汇编吗,要转C的语句都不多

一楼的汇编资料我已经转了一部分了,剩下的还在慢慢啃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楼的汇编资料我已经转了一部分了,剩下的还在慢慢啃

哈哈,不错。79楼提到的这个效果好像更好,你可以听一下,只是中断部分是汇编,用的AVR,汇编部分有注释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3614256-1-1.html

网友J:
这个只能用STC12C5A60S2试听吗?手上只有STC的别的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错。79楼提到的这个效果好像更好,你可以听一下,只是中断部分是汇编,用的AVR,汇编部分有注释 ...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错。79楼提到的这个效果好像更好,你可以听一下,只是中断部分是汇编,用的AVR,汇编部分有注释 ...

中午我把分析的资料整理一下发上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只能用STC12C5A60S2试听吗?手上只有STC的别的MCU.

你要看下那个个寄存器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这是79楼地址里的效果
http://d1.amobbs.com/bbs_upload782111/files_19/ourdev_487499.txt

网友I:
引用 楼主:
唉,就没个人熟悉汇编吗,要转C的语句都不多

程序流程估计你已经弄出来了,我就写写小小的细节吧。
程序中多次用到LCALL Q0DF9,想必这个Q0DF9是个数学计算函数,那就先把它读明白。
Q0DF9:
        MOV   A,R3                         ;0DF9   EB
        MOV   B,R7                         ;0DFA   8F F0
        MUL   AB                           ;0DFC   A4
        ;BA = R3*R7
        ;乘法指令,结果B为高8位,A为低8位

        MOV   R4,B                         ;0DFD   AC F0
        MOV   R5,A                         ;0DFF   FD
        ;R4R5 = R3*R7
        ;将B和A挪至R4R5

        MOV   A,R3                         ;0E00   EB
        MOV   B,R6                         ;0E01   8E F0
        MUL   AB                           ;0E03   A4
        ;BA = R3*R6
        ;乘法指令,结果B为高8位,A为低8位

        ADD   A,R4                         ;0E04   2C
        MOV   R4,A                         ;0E05   FC
        ;R4 = R4 + A
        ;注意这个时候可能有进位
        CLR   A                            ;0E06   E4
        ADDC  A,B                          ;0E07   35 F0
        ;B = B + 进位,实质上这是8位单片机做16/32位整数加法的常用代码
        MOV   R3,A                         ;0E09   FB
        ;将A挪至R3
        ;R3R4R5 = R3*R7 + (R3*R6 << 8)
        ;这一步一定要琢磨明白,下面的代码跟这个类似

        MOV   A,R2                         ;0E0A   EA
        MOV   B,R7                         ;0E0B   8F F0
        MUL   AB                           ;0E0D   A4
        ;BA = R2*R7
        ;这个就不啰嗦了,同上分析

        ADD   A,R4                         ;0E0E   2C
        MOV   R4,A                         ;0E0F   FC
        MOV   A,R3                         ;0E10   EB
        ADDC  A,B                          ;0E11   35 F0
        MOV   R3,A                         ;0E13   FB
        ;R3R4 = R3R4 + BA
        ;R3R4R5 = R3*R7 + ((R3*R6 + R2*R7) << 8)
        ;这个就不啰嗦了,同上分析

        CLR   A                            ;0E14   E4
        RLC   A                            ;0E15   33左移一位
        ;A = CY
        ;这两行代码就是为了取出上次加法运算的进位码,为后面更高位的运算做铺垫

        XCH   A,R2                         ;0E16   CA
        ;交换A和R2,相当于几个MOV
        MOV   B,R6                         ;0E17   8E F0
        MUL   AB                           ;0E19   A4
        ;R2R3R4R5 = R3*R7 + ((R3*R6 + R2*R7) << 8)
        ;BA = R2*R6
        ;这个就不啰嗦了,同上分析

        ADD   A,R3                         ;0E1A   2B
        MOV   R3,A                         ;0E1B   FB
        MOV   A,R2                         ;0E1C   EA
        ADDC  A,B                          ;0E1D   35 F0
        MOV   R2,A                         ;0E1F   FA
        ;R2R3 = R2R3 + BA
        ;R2R3R4R5 = R3*R7 + ((R3*R6 + R2*R7) << 8) + (R2*R6 << 16);
        ;这个就不啰嗦了,同上分析
        ;至此,整个函数的功能很明白了,至于用C重写,那简单得很了
        RET                                ;0E20   22

网友I:
引用 楼主:
唉,就没个人熟悉汇编吗,要转C的语句都不多

Q0DE4和Q0175都是初始化定时器的代码,这个更简单,转换成C也分分钟的事,就不写了

网友:
很不错啊,上次做了一个PWM输出时,杂音很大。

网友:
用51实现的真正和弦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I:
Q0DE4和Q0175都是初始化定时器的代码,这个更简单,转换成C也分分钟的事,就不写了 ...

还是不大明白,汇编不会, 做回伸手党,兄弟能帮改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大明白,汇编不会, 做回伸手党,兄弟能帮改下不

这两个函数我明天可以给你代码,但是整个程序要读通的话,我能力还是比较有限,需要花不少时间,现在手头没电脑用,估计要过段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程序流程估计你已经弄出来了,我就写写小小的细节吧。
程序中多次用到LCALL Q0DF9,想必这个Q0DF9是个数 ...

这个就是标准的 双字节二进制无符号数乘法 的汇编程序,网上一把抓的都是,关键还得看他两个定时器的中断函数,搞清播放原理。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
收藏了  抽时间看看~~

网友:
你很喜欢音乐这一块哦。 我们是做电钢琴的。要不要我们公司上班。我公司在深圳南山科技园。

网友K:
LZ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上班,做电钢琴这一块的。比这个要高大上很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LZ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上班,做电钢琴这一块的。比这个要高大上很多,

薪水决定是否高大上,光名头好听木有用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薪水决定是否高大上,光名头好听木有用啊。

你在哪   在不在深圳 ,  你要求多少

网友:
这个有点类似于MIDI的原理吧,存储基本的波表,再根据乐谱进行计算,合成后的波形通过PWM输出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在哪   在不在深圳 ,  你要求多少

说笑而已,我对这个没兴趣,呵呵。

网友M:
;//============================================================================
;//    MCU = STC12C5A    Input File :  STC12C5A60.Bin
;//    File Size : 5369    0x14F9
;//    Jul  5 2015--12:11:09
;//============================================================================
            ORG    0000H

RST_0_Vect:

LAB_0001H:

LAB_0002H:
            LJMP  LAB_1221H                     ; L0000  02 12 21     ; . . !

Ext_Int_0_Vect:
            RETI                                ; L0003  32           ; 2
;//============================================================================
            MOV   R7, A                         ; L0004  FF           ; .
            MOV   R7, A                         ; L0005  FF           ; .

LAB_0006H:
            MOV   R7, A                         ; L0006  FF           ; .
            MOV   R7, A                         ; L0007  FF           ; .
            MOV   R7, A                         ; L0008  FF           ; .
            MOV   R7, A                         ; L0009  FF           ; .
            MOV   R7, A                         ; L000A  FF           ; .

Timer_0_Vect:
            LJMP  LAB_14F4H                     ; L000B  02 14 F4     ; . . .

LAB_000EH:
            RETI                                ; L000E  32           ; 2
;//============================================================================
            MOV   R7, A                         ; L000F  FF           ; .

LAB_0010H:
            MOV   R7, A                         ; L0010  FF           ; .

LAB_0011H:
            MOV   R7, A                         ; L0011  FF           ; .
            MOV   R7, A                         ; L0012  FF           ; .

Ext_Int_1_Vect:
            RETI                                ; L0013  32           ; 2
;//============================================================================
            MOV   R7, A                         ; L0014  FF           ; .

LAB_0015H:
            MOV   R7, A                         ; L0015  FF           ; .
            MOV   R7, A                         ; L0016  FF           ; .
            MOV   R7, A                         ; L0017  FF           ; .
            MOV   R7, A                         ; L0018  FF           ; .
            MOV   R7, A                         ; L0019  FF           ; .

            MOV   R7, A                         ; L001A  FF           ; .

Timer_1_Vect:
            LJMP  LAB_14EBH                     ; L001B  02 14 EB     ; . . .
            RETI                                ; L001E  32           ; 2
;//============================================================================
            MOV   R7, A                         ; L001F  FF           ; .
            MOV   R7, A                         ; L0020  FF           ; .
            MOV   R7, A                         ; L0021  FF           ; .
            MOV   R7, A                         ; L0022  FF           ; .

UART_0_Vect:
            MOV   R7, A                         ; L0023  FF           ; .
            MOV   R7, A                         ; L0024  FF           ; .
            MOV   R7, A                         ; L0025  FF           ; .

LAB_0026H:
            MOV   R7, A                         ; L0026  FF           ; .
            MOV   R7, A                         ; L0027  FF           ; .
            MOV   R7, A                         ; L0028  FF           ; .
            MOV   R7, A                         ; L0029  FF           ; .
            MOV   R7, A                         ; L002A  FF           ; .

            RETI                                ; L002B  32           ; 2
;//============================================================================
            MOV   R7, A                         ; L002C  FF           ; .
            MOV   R7, A                         ; L002D  FF           ; .
            MOV   R7, A                         ; L002E  FF           ; .
            MOV   R7, A                         ; L002F  FF           ; .

            MOV   R7, A                         ; L0030  FF           ; .
            MOV   R7, A                         ; L0031  FF           ; .
            MOV   R7, A                         ; L0032  FF           ; .
            RETI                                ; L0033  32           ; 2
;//============================================================================
            MOV   R7, A                         ; L0034  FF           ; .
            MOV   R7, A                         ; L0035  FF           ; .
            MOV   R7, A                         ; L0036  FF           ; .

LAB_0037H:
            MOV   R7, A                         ; L0037  FF           ; .
            MOV   R7, A                         ; L0038  FF           ; .
            MOV   R7, A                         ; L0039  FF           ; .
            MOV   R7, A                         ; L003A  FF           ; .
            RETI                                ; L003B  32           ; 2
;//============================================================================
            MOV   R7, A                         ; L003C  FF           ; .
            MOV   R7, A                         ; L003D  FF           ; .
            MOV   R7, A                         ; L003E  FF           ; .
            MOV   R7, A                         ; L003F  FF           ; .

            MOV   R7, A                         ; L0040  FF           ; .
            MOV   R7, A                         ; L0041  FF           ; .
            MOV   R7, A                         ; L0042  FF           ; .
            RETI                                ; L0043  32           ; 2
;//============================================================================
            MOV   R7, A                         ; L0044  FF           ; .
            MOV   R7, A                         ; L0045  FF           ; .
            MOV   R7, A                         ; L0046  FF           ; .
            MOV   R7, A                         ; L0047  FF           ; .

            MOV   R7, A                         ; L0048  FF           ; .
            MOV   R7, A                         ; L0049  FF           ; .

LAB_004AH:
            MOV   R7, A                         ; L004A  FF           ; .
            RETI                                ; L004B  32           ; 2
;//============================================================================
            CLR   EA                            ; L004C  C2 AF        ; . .
            PUSH  PSW                           ; L004E  C0 D0        ; . .
            PUSH  ACC                           ; L0050  C0 E0        ; . .
            PUSH  B                             ; L0052  C0 F0        ; . .

            MOV   TL1, #IMe_0000H               ; L0054  75 8B 00     ; u . .
            MOV   TH1, #IMe_00A6H               ; L0057  75 8D A6     ; u . .
            MOV   A, Mem_005FH                  ; L005A  E5 5F        ; . _

LAB_005DH:
            MOV   DPTR, #Tab_08A2H              ; L005C  90 08 A2     ; . . .
            MOVC  A, @A+DPTR                    ; L005F  93           ; .
            MOV   Mem_0063H, A                  ; L0060  F5 63        ; . c
            MOV   DPTR, #Tab_09A2H              ; L0062  90 09 A2     ; . . .
            MOV   A, Mem_005FH                  ; L0065  E5 5F        ; . _

            MOVC  A, @A+DPTR                    ; L0067  93           ; .
            MOV   Mem_0064H, A                  ; L0068  F5 64        ; . d
            MOV   DPTR, #Tab_0AA2H              ; L006A  90 0A A2     ; . . .
            MOV   A, Mem_005FH                  ; L006D  E5 5F        ; . _
            MOVC  A, @A+DPTR                    ; L006F  93           ; .

            MOV   Mem_0065H, A                  ; L0070  F5 65        ; . e

LAB_0072H:
            MOV   DPTR, #Tab_0BA2H              ; L0072  90 0B A2     ; . . .
            MOV   A, Mem_005FH                  ; L0075  E5 5F        ; . _
            MOVC  A, @A+DPTR                    ; L0077  93           ; .
            MOV   Mem_0066H, A                  ; L0078  F5 66        ; . f
            INC   Mem_005FH                     ; L007A  05 5F        ; . _

            MOV   A, Mem_005FH                  ; L007C  E5 5F        ; . _
            CJNE  A, #IMe_0000H, LAB_0083H      ; L007E  B4 00 02     ; . . .
            DEC   N                             ; L0081  15 5F        ; . _

LAB_0083H:
            MOV   A, Mem_0077H                  ; L0083  E5 77        ; . w
            MOV   DPTR, #Tab_08A2H              ; L0085  90 08 A2     ; . . .

LAB_0088H:
            MOVC  A, @A+DPTR                    ; L0088  93           ; .
            MOV   Mem_007BH, A                  ; L0089  F5 7B        ; . {
            MOV   DPTR, #Tab_09A2H              ; L008B  90 09 A2     ; . . .
            MOV   A, Mem_0077H                  ; L008E  E5 77        ; . w
            MOVC  A, @A+DPTR                    ; L0090  93           ; .

            MOV   Mem_007CH, A                  ; L0091  F5 7C        ; . |
            MOV   DPTR, #Tab_0AA2H              ; L0093  90 0A A2     ; . . .
            MOV   A, Mem_0077H                  ; L0096  E5 77        ; . w
            MOVC  A, @A+DPTR                    ; L0098  93           ; .
            MOV   Mem_007DH, A                  ; L0099  F5 7D        ; . }

            MOV   DPTR, #Tab_0BA2H              ; L009B  90 0B A2     ; . . .

LAB_009FH:
            MOV   A, Mem_0077H                  ; L009E  E5 77        ; . w
            MOVC  A, @A+DPTR                    ; L00A0  93           ; .
            MOV   Mem_007EH, A                  ; L00A1  F5 7E        ; . ~
            INC   Mem_0077H                     ; L00A3  05 77        ; . w
            MOV   A, Mem_0077H                  ; L00A5  E5 77        ; . w

            CJNE  A, #IMe_0000H, LAB_00ACH      ; L00A7  B4 00 02     ; . . .
            DEC   N                             ; L00AA  15 77        ; . w

LAB_00ACH:
            DJNZ  Mem_0045H, LAB_0118H          ; L00AC  D5 45 69     ; . E i
            MOV   Mem_0049H, DP0L               ; L00AF  85 49 82     ; . I .
            MOV   Mem_004AH, DP0H               ; L00B2  85 4A 83     ; . J .
            CLR   A                             ; L00B5  E4           ; .
            MOVC  A, @A+DPTR                    ; L00B6  93           ; .

LAB_00B8H:
            MOV   Mem_0044H, A                  ; L00B7  F5 44        ; . D
            CLR   A                             ; L00B9  E4           ; .
            INC   DPTR                          ; L00BA  A3           ; .
            MOVC  A, @A+DPTR                    ; L00BB  93           ; .
            INC   DPTR                          ; L00BC  A3           ; .

            MOV   DP0L, Mem_0049H               ; L00BD  85 82 49     ; . . I
            MOV   DP0H, Mem_004AH               ; L00C0  85 83 4A     ; . . J
            MOV   Mem_0045H, A                  ; L00C3  F5 45        ; . E
            CJNE  A, #IMe_0000H, LAB_00DDH      ; L00C5  B4 00 15     ; . . .
            MOV   Mem_0049H, #IMe_0030H         ; L00C8  75 49 30     ; u I 0

            MOV   Mem_004AH, #IMe_0006H         ; L00CB  75 4A 06     ; u J .
            MOV   Mem_0045H, #IMe_0000H         ; L00CE  75 45 00     ; u E .

LAB_00D2H:
            MOV   Mem_0047H, #IMe_00E0H         ; L00D1  75 47 E0     ; u G .
            MOV   Mem_0048H, #IMe_0002H         ; L00D4  75 48 02     ; u H .
            MOV   Mem_0046H, #IMe_0000H         ; L00D7  75 46 00     ; u F .
            LJMP  LAB_016CH                     ; L00DA  02 01 6C     ; . . l

LAB_00DDH:
            MOV   A, Mem_0044H                  ; L00DD  E5 44        ; . D
            ANL   A, #IMe_000FH                 ; L00DF  54 0F        ; T .
            MOV   B, #IMe_0018H                 ; L00E1  75 F0 18     ; u . .
            MUL   AB                            ; L00E4  A4           ; .
            XCH   A, Mem_0044H                  ; L00E5  C5 44        ; . D

            SWAP  A                             ; L00E7  C4           ; .
            ANL   A, #IMe_000FH                 ; L00E8  54 0F        ; T .
            CLR   C                             ; L00EA  C3           ; .
            RL    A                             ; L00EB  23           ; #
            RL    A                             ; L00EC  23           ; #

LAB_00EEH:
            JNB   ACC_4, Lab_00F3H              ; L00ED  30 E4 03     ; 0 . .
            CLR   C                             ; L00F0  C3           ; .
            SUBB  A, #IMe_0002H                 ; L00F1  94 02        ; . .

這是我反编译的!

和樓主的提供的有些不同!(在中斷跳轉不同), 樓主的ASM檔案是否不同於 HEX檔案
(樓主提供)
;==========================================================================
                ORG        0000H
Q0000:
                   LJMP  Q1221                        ;0000   02 12 21
;==========================================================================
Q0003:
                   RETI                               ;0003   32

;==========================================================================
                ORG        000BH
Q000B:
                   LJMP  Q0CA2                        ;000B   02 0C A2
;==========================================================================
                  RETI
;==========================================================================
                ORG        0013H
Q0013:
                   RETI                               ;0013   32
;==========================================================================
                ORG        001BH
Q001B:
                   LJMP  Q004C                        ;001B   02 00 4C
;==========================================================================
Q001E:
                   RETI                               ;001E   32

;==========================================================================
                ORG        002BH
Q002B:
                   RETI                               ;002B   32
;==========================================================================
                ORG        0033H
Q0033:
                   RETI                               ;0033   32
;==========================================================================
                ORG        003BH
Q003B:
                   RETI                               ;003B   32
;==========================================================================
                ORG        0043H
Q0043:
                   RETI                               ;0043   32
;==========================================================================
                ORG        004BH
Q004B:
                   RETI                               ;004B   32
;==========================================================================
Q004C:
                   CLR   EA                           ;004C   C2 AF
                   PUSH  PSW                          ;004E   C0 D0
                   PUSH  ACC                          ;0050   C0 E0
                   PUSH  B                            ;0052   C0 F0
                   MOV   TL1,#00H                     ;0054   75 8B 00
                   MOV   TH1,#0A6H                    ;0057   75 8D A6
                   MOV   A,RAM_5F                     ;005A   E5 5F
                   MOV   DPTR,#ADDR_08A2              ;005C   90 08 A2
                   MOVC  A,@A+DPTR                    ;005F   93
                   MOV   RAM_63,A                     ;0060   F5 63
                   MOV   DPTR,#ADDR_09A2              ;0062   90 09 A2
                   MOV   A,RAM_5F                     ;0065   E5 5F
                   MOVC  A,@A+DPTR                    ;0067   93
                   MOV   RAM_64,A                     ;0068   F5 64
                   MOV   DPTR,#ADDR_0AA2              ;006A   90 0A A2
                   MOV   A,RAM_5F                     ;006D   E5 5F
                   MOVC  A,@A+DPTR                    ;006F   93
                   MOV   RAM_65,A                     ;0070   F5 65
                   MOV   DPTR,#ADDR_0BA2              ;0072   90 0B A2
                   MOV   A,RAM_5F                     ;0075   E5 5F
                   MOVC  A,@A+DPTR                    ;0077   93
                   MOV   RAM_66,A                     ;0078   F5 66
                   INC   RAM_5F                       ;007A   05 5F
                   MOV   A,RAM_5F                     ;007C   E5 5F
                   CJNE  A,#00H,Q0083                 ;007E   B4 00 02
                   DEC   RAM_5F                       ;0081   15 5F
Q0083:
                   MOV   A,RAM_77                     ;0083   E5 77
                   MOV   DPTR,#ADDR_08A2              ;0085   90 08 A2
                   MOVC  A,@A+DPTR                    ;0088   93
                   MOV   RAM_7B,A                     ;0089   F5 7B
                   MOV   DPTR,#ADDR_09A2              ;008B   90 09 A2
                   MOV   A,RAM_77                     ;008E   E5 77
                   MOVC  A,@A+DPTR                    ;0090   93
                   MOV   RAM_7C,A                     ;0091   F5 7C
                   MOV   DPTR,#ADDR_0AA2              ;0093   90 0A A2
                   MOV   A,RAM_77                     ;0096   E5 77
                   MOVC  A,@A+DPTR                    ;0098   93
                   MOV   RAM_7D,A                     ;0099   F5 7D
                   MOV   DPTR,#ADDR_0BA2              ;009B   90 0B A2
                   MOV   A,RAM_77                     ;009E   E5 77
                   MOVC  A,@A+DPTR                    ;00A0   93
                   MOV   RAM_7E,A                     ;00A1   F5 7E
                   INC   RAM_77                       ;00A3   05 77
                   MOV   A,RAM_77                     ;00A5   E5 77
                   CJNE  A,#00H,Q00AC                 ;00A7   B4 00 02
                   DEC   RAM_77                       ;00AA   15 77
Q00AC:
                   DJNZ  RAM_45,Q0118                 ;00AC   D5 45 69
                   MOV   DPL,RAM_49                   ;00AF   85 49 82
                   MOV   DPH,RAM_4A                   ;00B2   85 4A 83
                   CLR   A                            ;00B5   E4
                   MOVC  A,@A+DPTR                    ;00B6   93
                   MOV   RAM_44,A                     ;00B7   F5 44
                   CLR   A                            ;00B9   E4
                   INC   DPTR                         ;00BA   A3
                   MOVC  A,@A+DPTR                    ;00BB   93
                   INC   DPTR                         ;00BC   A3
                   MOV   RAM_49,DPL                   ;00BD   85 82 49
                   MOV   RAM_4A,DPH                   ;00C0   85 83 4A
                   MOV   RAM_45,A                     ;00C3   F5 45
                   CJNE  A,#00H,Q00DD                 ;00C5   B4 00 15
                   MOV   RAM_49,#LOW(ADDR_0630)       ;00C8   75 49 30
                   MOV   RAM_4A,#HIGH(ADDR_0630)      ;00CB   75 4A 06
                   MOV   RAM_45,#00H                  ;00CE   75 45 00
                   MOV   RAM_47,#LOW(ADDR_02E0)       ;00D1   75 47 E0
                   MOV   RAM_48,#HIGH(ADDR_02E0)      ;00D4   75 48 02
                   MOV   RAM_46,#00H                  ;00D7   75 46 00
                   LJMP  Q016C                        ;00DA   02 01 6C

楼主:
引用 网友M:
這是我反编译的!

和樓主的提供的有些不同!(在中斷跳轉不同), 樓主的ASM檔案是否不同於 HEX檔案

我是付费找人反编译的,编译出来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付费找人反编译的,编译出来也是正常的

C语言还是没搞定哦

网友:
太赞了,玩51的时候做的那个根本不叫琴,惭愧呀

网友:
音质还不错,挺好玩的,MARK一下,回头有空研究一下

楼主:
两个例子都没人转出一个吗

网友:
太帅气了…顶起来…

网友:
下载下来研究一下!赞一个!

网友(2015-10-02):
刚才下载听了,俩字NB。好像有一款音乐乐谱转16进制数据的程序,配合程序能实现类似效果

网友:
听了下,用单IO口做出这样的声音,的确是NB的!

网友:
我也下载来听听试试

网友:
下载下来听听效果看看怎么样?顶起!

网友(2015-12-25):
我用protues仿真出不来?楼主有仿真过吗?还是直接实物来做??

网友(2016-03-08):
和弦,记号一个

网友:
高手很多,很精彩。

网友:
太累害了。。

网友:
试试听下在做评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算法的核心应该是N(n

你好能请教一下如何用51实现谐波合成吗,找了半天资料都没找到

网友(2016-04-12):
确实,持续关注中,希望楼主能早日贴出完美代码  期待 期待

网友:
赞一下楼主,mark 希望楼主能完成心愿

网友:
不错   有机会试试  多谢分享

网友(2018-01-21):
对于51来说,效果是不错了。我在stm32上是用的TIM+DMA+DAC,输出用LPF稍微一滤,然后加PA进喇叭,效果好得很。除了占点ROM空间,基本不消耗CPU资源。

网友:
关键是可以用丰富的wav素材,非常爽。

网友(2018-03-07):
把HEX拷进芯片,迫不及待的直接接到耳机,效果还真不一般。

网友(2019-03-07):
这么nb啊,留名关注一下!!哈哈

网友:
真正和弦

网友:
二路定时器组成,这个最为关键的是找到制作音乐码表的方法; 警车上面的警笛声音就是单片机定时器制作

网友:
mark一下,音乐效果真不错

网友:
这个只能用汇编才有这个效果,估计C是达不到这个要求了

网友N(2019-09-02):
我用STC8A8K64S4A12系列,跑30MHz,我也只能做到24K采样波表、4通道播放,效果还过得去。

而用一般的ARM,哪怕是M0,轻松做32K采样波表、16通道合成,同时可以有16个音符发声,音效比较好,只要使用不同的波表和包络线,就有不同的音色。甚至,用好点的ARM,可以写程序直接播放MIDI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用STC8A8K64S4A12系列,跑30MHz,我也只能做到24K采样波表、4通道播放,效果还过得去。

而用一般的ARM, ...

能发个例程不

网友:
51 和炫音,收藏

网友:
对,用ARM。用8位机的音质真的很难让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