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为24V的直流,想输出3.3V,能否用整流桥和稳压管直接做

楼主(2015-06-24):
输入为24V的直流,想输出3.3V,能否用整流桥和稳压管直接做

网友A:
不说电流就是耍流氓,输入是直流了,整流桥在这里做什么用?
几个mA用电阻+稳压管最便宜最简单

网友:
楼上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电流就是耍流氓,输入是直流了,整流桥在这里做什么用?
几个mA用电阻+稳压管最便宜最简单

没说清楚,加整流桥是为了让输入时不分正负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说清楚,加整流桥是为了让输入时不分正负极。

你这3.3V做什么用?
给IC供电的话电流不到2mA
如果是检测的话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
不说电流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3.3V做什么用?
给IC供电的话电流不到2mA
如果是检测的话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

给低功耗IC供电,电阻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输出的电压为1V左右?

网友C:
说明输出的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输出的电流不够

嗯,仿真了一下,用1N4728可以,但是用MMSZ3V3T1G不可以

网友:
稳压管跟负载并联,若负载电流波动,效果不好。建议用一级NPN管+稳压管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