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错过!SourceInsight 快速、精确导入 Linux Kernel 源码的方法

楼主(2015-06-24):
相信有很多人用 SourceInsight 查看 Linux Kernel 源码,但导入源码时会遇到一些问题。
1、如果把整个源码树都导入进去,查看符号定义的时候,会发现有大量重复定义,很难找到正确的位置
2、如果手动导入只和该硬件平台相关的源码,工作量太大
本帖提供了一个方法,可用脚本生成只和该硬件平台相关的源码的文件列表,然后通过该文件列表,将相应文件导入 SourceInsight 。
以下是步骤,共4步:
1、新建 SourceInsight 项目
     先不要导入文件,停在如下界面:

2、完整编译内核,将编译时输出的信息保存到一个文件中
    例如:

make ARCH=arm > build_log.txt

    build_log.txt 文件中内容大致如下:

CC      init/main.o
  CHK     include/generated/compile.h
  CC      init/do_mounts.o
  HOSTCC  usr/gen_init_cpio
  CC      arch/arm/vfp/vfpmodule.o
  CC      arch/arm/kernel/elf.o
  AS      arch/arm/kernel/entry-armv.o
  AS      arch/arm/vfp/entry.o
  AS      arch/arm/kernel/entry-common.o
  CC      arch/arm/kernel/irq.o
  AS      arch/arm/vfp/vfphw.o
  GEN     usr/initramfs_data.cpio
  CC      arch/arm/kernel/opcodes.o

3、生成文件列表
     下载 帖子 最后面的附件,解压后是 linux shell 脚本。
    编辑脚本两个变量,ARCH 和 MACH,MACH是平台的名字。如果你用的平台对应 arch/arm/mach-at91 的话,就改成 MACH=at91,以此类推。

    在内核源码目录下执行:

./sg.sh build_log.txt file_list.txt

    这样,SourceInsight 需要的 文件列表 file_list.txt 就生成了。里面的内容大致如下:

4、导入文件列表
     回到 SourceInsight,点击窗口右下角 help 按钮上方的 “add from list” 按钮导入生成的 file_list.txt 文件。

     到此为止,文件导入完成了。重新打开工程,会提示同步、构建,之后就可以正常的查看源码了。

这样导入的文件和硬件平台是完全对应的。
下面是本帖的核心,就是这个脚本,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bin/sh
ARCH=arm
MACH=at91
FILE_IN=$1
FILE_OUT=$2

# .c
SOURCE_LIST=""

# generated file list
FILE_LIST=""

# nest depth for function get_includes()
NEST_DTPTH=0

# recursive function, used to get included files from files.
# result is stored in FILE_LIST
# $1 : file list, e.g. "fs/ext4/file.c fs/ext4/fsync.c"
get_includes()
{
        local includes
        local file

        for file in $1
        do
                if [ ! -e ${file} ]; then
                        continue
                fi

                if echo "${FILE_LIST}" | grep -E ${file} > /dev/null; then
                        continue
                fi
                FILE_LIST="${FILE_LIST} ${file}"

                NEST_DTPTH=$((NEST_DTPTH+1))
                echo "<${NEST_DTPTH} : ${file}"

                includes=$(                                                                                \
                        grep -E -H '^#include' ${file} |                                \
                        sed -r \
                                -e 's@^.*<(acpi/.*)>@include/\1@'                 \
                                -e 's@^.*<(asm-generic/.*)>@include/\1@'\
                                -e 's@^.*<(config/.*)>@include/\1@'         \
                                -e 's@^.*<(crypto/.*)>@include/\1@'         \
                                -e 's@^.*<(drm/.*)>@include/\1@'                 \
                                -e 's@^.*<(generated/.*)>@include/\1@'         \
                                -e 's@^.*<(keys/.*)>@include/\1@'                 \
                                -e 's@^.*<(linux/.*)>@include/\1@'                 \
                                -e 's@^.*<(math-emu/.*)>@include/\1@'         \
                                -e 's@^.*<(media/.*)>@include/\1@'                 \
                                -e 's@^.*<(misc/.*)>@include/\1@'                 \
                                -e 's@^.*<(mtd/.*)>@include/\1@'                 \
                                -e 's@^.*<(net/.*)>@include/\1@'                 \
                                -e 's@^.*<(pcmcia/.*)>@include/\1@'         \
                                -e 's@^.*<(rdma/.*)>@include/\1@'                 \
                                -e 's@^.*<(rxrpc/.*)>@include/\1@'                 \
                                -e 's@^.*<(scsi/.*)>@include/\1@'                 \
                                -e 's@^.*<(sound/.*)>@include/\1@'                 \
                                -e 's@^.*<(target/.*)>@include/\1@'         \
                                -e 's@^.*<(trace/.*)>@include/\1@'                 \
                                -e 's@^.*<(uapi/.*)>@include/\1@'                 \
                                -e 's@^.*<(video/.*)>@include/\1@'                 \
                                -e 's@^.*<(xen/.*)>@include/\1@'                 \
                                -e "s@^.*<(asm/.*)>@arch/${ARCH}/include/\1 arch/${ARCH}/include/generated/\1@"        \
                                -e "s@^.*<(mach/.*)>@arch/${ARCH}/mach-${MACH}/include/\1@"        \
                                -e 's@(^.*/)[^/]+\.c.*"(.*)"@\1\2@'         \
                                -e 's@/\*.*@@'                                                         \
                                -e 's@^.*\#include.*$@@'                                  \
                                -e 's@^@ @' |                                                        \
                        sort |                                                                                 \
                        uniq |                                                                                \
                        tr -d '\n' |                                                                 \
                        tr -d '\r'                                                                        \
                )

                if [ -n "${includes}" ]; then
                        get_includes "${includes}"
                fi
                echo ">${NEST_DTPTH}) : ${file}"
                NEST_DTPTH=$((NEST_DTPTH-1))
        done
}

# get *.c from kernel build log
SOURCE_LIST=$(                                                \
        grep -E '^\s*CC' ${FILE_IN} |        \
        sed -r                                                         \
                -e 's/^\s*CC\s*/ /'                        \
                -e 's/\.o/\.c/'                        |        \
        tr -d '\n' |                                         \
        tr -d '\r'                                                \
)
echo ${SOURCE_LIST}
get_includes "${SOURCE_LIST}"

FILE_LIST=$(echo "${FILE_LIST}" | sed -r -e 's/\s/\r\n/g' )

echo "${FILE_LIST}" > ${FILE_OUT}

网友:
这个必须顶,以前学习内核的时候确实遇到这样的问题 只是不知道这么解决 呵,后来者可以收藏了

网友:
楼主好人啊,我平时都是一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添加的

网友:
好方法,我下次试试

网友:
mark,以后留着看

网友:
很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真心不错,真心感谢

网友:
太好了。。之前一直是全部加到工程里面看,太乱了。

网友:
学习了,明天试一试。

网友:
此方法甚好,我以前也是一个个文件夹添加的。

网友:
方法真不错,有空验证一下

网友:
绝对赞…方法好。

网友:
楼主真用心啊, 学习啦!

网友:
赞,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
用这个方法 .h 文件能导入么
------
修改:可以导入,没看全sh脚本

网友:
快速、精确导入 Linux Kernel

网友:
这个好东西,每次导入Linux内核都是一大推无关的平台

网友:
找时间试一试

网友:
有心人,方法不错。

网友:
好方法,感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有想法,做事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必须顶,楼主解决了很多人在阅读内核代码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可以考虑把 ARCH 和 MACH 这两个变量作为脚步的输入参数,这样就不用手动修改脚步内容了。
例如:sg.sh  arm at91 build_log.txt file_list.txt

网友:
必须必须顶啊!非常感谢!

网友:
赞一个,这样看linux内核就方便多了

网友:
好方法,准备学习Linux,感谢分享。

网友:
好办法,参考下

网友:
有必要看linux源码么

网友:
脚本真心强大

网友:
学习了,实测 添加不完全,那些相关的 .S 汇编文件没有添加.

楼主:
确实没有考虑到汇编,不过默认设置下,用 SI 阅读 ARM 汇编有难度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考虑到汇编,不过默认设置下,用 SI 阅读 ARM 汇编有难度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

建议楼主把acpi这些头文件的搜索,改成目录递归查询的方式,就能不仅linux代码,ucos,mbed,.... 都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考虑到汇编,不过默认设置下,用 SI 阅读 ARM 汇编有难度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

大概看了下LZ的脚本,LZ你只解析了C语言的 CC 没有解析汇编的 AS ,能加上解析AS的么?

网友:
linux里的汇编就那么几个,比较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acpi这些头文件的搜索,改成目录递归查询的方式,就能不仅linux代码,ucos,mbed,.... 都能用了 ...

acpi 这几行可不是搜索头文件,而是做替换,比如,将头文件包含指示“#include <linux/module.h>” 替换成 文件路径"include/linux/module"。
这个方法并不是将 include 下面所有的头文件都包含进来,而是从参与编译的C文件出发,递归搜索引用的头文件,避免包含无用的头文件。

网友B:
了解了,那如果需要用到的头文件不是在linux/,而是在别的某个路径下的,是-e 's@^.*<(path_to_inc_dir/.*)>@include/\1@'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了,那如果需要用到的头文件不是在linux/,而是在别的某个路径下的,是-e 's@^.*@include/\1@'         \ ...

凡是引用 include 目录下头文件的地方,都要做替换,因为编译内核时, include 目录是被加入到系统搜索路径的,所以可以使用
    #include <linux/xxx.h>
    #include <sound/xxx.h>
    #include <video/xxx.h>
liniux sound video 都是 include 目录下的子目录。
所以说,这一句只适合处理包含 include 目录下头文件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看了下LZ的脚本,LZ你只解析了C语言的 CC 没有解析汇编的 AS ,能加上解析AS的么? ...
# get *.c from kernel build log
SOURCE_LIST=$(                                                \
        grep -E '^\s*CC' ${FILE_IN} |        \
        sed -r                                                         \
                -e 's/^\s*CC\s*/ /'                        \
                -e 's/\.o/\.c/'                        |        \
        tr -d '\n' |                                         \
        tr -d '\r'                                                \
)
ASSEMBLY_LIST=$(                                                \
        grep -E '^\s*AS' ${FILE_IN} |        \
        sed -r                                                         \
                -e 's/^\s*AS\s*/ /'                        \
                -e 's/\.o/\.S/'                        |        \
        tr -d '\n' |                                         \
        tr -d '\r'                                                \
)
SOURCE_LIST="${SOURCE_LIST}${ASSEMBLY_LIST}"

要添加汇编,可以这样做。对比原来的脚本,就知道改哪里了。
因为不太了解汇编文件的一些包含规则,所以这样做是否准确还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可以考虑把 ARCH 和 MACH 这两个变量作为脚步的输入参数,这样就不用手动修改脚步内容了。
例如 ...

好建议,就是找不到编辑帖子的入口了 。难道现在发布的帖子不让编辑了吗?

网友:
可以导  RT-Thread  么?

网友B:
导u-boot,rt-thread,ucos,mbed,。。。。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建议,就是找不到编辑帖子的入口了 。难道现在发布的帖子不让编辑了吗? ...

COOL !完美了 !汇编也加入了.

网友:
好方法,下次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u-boot,rt-thread,ucos,mbed,。。。。

需要大家自由发挥了,这个脚本提供了一个框架。
如果目标换成 uboot、rtt等,难点在于:
需要清楚其源码结构,才能处理一些像"#include <linux/xxx.h>"这样的路径不完全的头文件包含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大家自由发挥了,这个脚本提供了一个框架。
如果目标换成 uboot、rtt等,难点在于:
需要清楚其源码 ...

  这个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你这个shell脚本一时不好懂

网友:
不知道这个思路行不行,将一个工程里的所有头文件做成一个链表,解析c时去链表里查,然后将路径摘出来作为list

网友:
这个真是不错

网友:
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网友:
一直使用这个

网友:
这个办法好,顶起~~

网友D:
奇怪了 为什么我执行脚本 输出的的东西都在屏幕上 而没有写进参数2的txt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建议,就是找不到编辑帖子的入口了 。难道现在发布的帖子不让编辑了吗? ...

我看了一下我之前发的帖子也没找到编辑,楼主的脚本写的挺好,感觉递归能把挺复杂的问题给简化了。
此外问个问题sed 中's@^.*<(acpi/.*)>@include/\1@' 中\1是指被替换的那个参数(即^.*<(acpi/.*)>)是吧,这个是sed的内部变量吗?

网友:
不一定用sed啊。cut命令也可以

网友:
这个脚本能否用于u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 为什么我执行脚本 输出的的东西都在屏幕上 而没有写进参数2的txt文件 ...

屏幕上显示的是当前处理的文件。脚本运行结束后,才会创建文件,写入文件列表。

网友:
教程写得清晰明白,感谢lz,收藏了先。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值得赞一下。

网友:
不得不顶,mark之

网友:
必须顶起,省去很多时间啊。

网友:
是个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niub的帖子 实践下

网友:
收藏了,非常感谢。
是不是对于bootload等类似的工程也可以这样导入?

网友:
想知道国外的linux开发人员一般是怎么搞的

网友:
Mark,Source Insight 通过编译文件列表导入Linux代码。谢谢lz分享!

网友E:
我也写了一个类似的脚本,不过应该比楼主的这个包含的更全。欢迎拍砖。 一起改进。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68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写了一个类似的脚本,不过应该比楼主的这个包含的更全。欢迎拍砖。 一起改进。
http://www.amobbs.com/ ...

你那个做的挺全面的,而且脚本写得真漂亮

网友(2015-10-13):
赞一下,现在天天用这玩意

网友:
Mark,SourceInsight添加linux内核源代码,谢谢lz分享。

网友:
好东西,值得看下!!

网友:
好东西,以前看的老师加入些垃圾文件,

网友:
好久不用mark!

网友:
收藏,正在学呢~~~

网友(2015-12-11):
回头试试

网友:
高手,去试试。

网友:
挺好的,谢了

网友:
感谢分享,导入确实方便

网友:
不错,正准备看看linux内核
si用了很久了

网友(2016-03-31):
多谢分享了,战略性mark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2016-07-07):
SOURCE insignt 好文

网友:
好方法,感谢。。

网友(2016-08-10):
导入U-BOOT 怎么样。 现在好头疼这个。

网友:
非常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2016-10-30):
谢谢了,应该需要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向你所说的,如果直接导入有好多重定义,看起来确实不方便。

网友(2018-01-25):
感谢,非常有用

网友(2018-05-26):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2018-07-02):
mark 学习一下 不要错过!SourceInsight 快速、精确导入 Linux Kernel 源码的方法

网友:
标记一下,后续试一下

网友:
是个困扰的问题,这下好用了

网友:
顶楼主,试用了下,很不错。

编译原因:回错帖子了。。。

网友:
我之前面試的時候,如果發現對方是在 windows 上開發 linux, 會減很多分。

因爲 linux 有很多細節需要積累,如果平日沒有使用 linux 的習慣,則開發產品時其效率會非常低下。。。

网友:
厉害了,其他的可以适用吗

网友:
厉害了.这个学习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在这里找到了学习交流的平台

网友(2018-10-10):
mark , 之前内核都是手工删选的,还是会很多重复定义。可以试下新方法了

网友(2018-12-28):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9-04-30):
引用 网友E:
我也写了一个类似的脚本,不过应该比楼主的这个包含的更全。欢迎拍砖。 一起改进。
http://www.amobbs.com/ ...

写的不错 star了

网友(2019-06-11):
其实我推荐直接在 ubuntu 里面装一个 vscode 来开发

网友:
可以可以,收藏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F(2019-07-31):
楼主你好,我使用这个方法遇到一个问题,我已经生成了file_list文件,但是在source insight里,点击Add from list 选中这个文件,但是没有文件加入到工程里的,是我哪里操作错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使用这个方法遇到一个问题,我已经生成了file_list文件,但是在source insight里,点击Add fro ...

可能是file_list 里面的文件路径不对,可以使用相对路径,相对于si里面设置的源码目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file_list 里面的文件路径不对,可以使用相对路径,相对于si里面设置的源码目录 ...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