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60重力加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5-06-24):
求教:

   mpu6050,我可以读出三个方向(x,y,z)的重力加速度 , 我如何利用这3个方向的重力加速度判断设备时候处于 自由落体 的状态 ?

   另外,mpu6050在自由落体的时候, 其综合重力加速度是否为 1g ??    为什么静止的时候,重力加速度也趋近于 1g ?

网友A:
站在地球上,重力加速度就是1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在地球上,重力加速度就是1g

那我们从mpu6050里面读出来的3个方向的加速度,z轴是不是针对地心的加速度 ?

网友:
很明显,高中物理都白教了,什么是自由落体?

楼主:
偶小学毕业

开个玩笑。

当mpu6050自由落体的时候, 测试出来的综合加速度,是不是 1g ?  (x平方+y平方+z平方,然后开平方根)

网友: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们从mpu6050里面读出来的3个方向的加速度,z轴是不是针对地心的加速度 ? ...

如果z轴与重力加速度方向平行的话

网友:
把板子绑到一个很重的东西上,使用无线发数据,然后看数据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