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为何自动向内存里填充0xCC字节信息?

楼主(2015-06-24):
自行填充了3个0XCC.

把字符串加了一个字符,填充变成了2个。

再次把字符串加一个字符,填充变成了1个。

继续增加一个字符,填充不再增加。

再加长一次字符,又开始填充3个了。。。。。。

编辑原因,便于坛友观察。

网友:
烫烫烫烫烫烫

网友:
是啊,我也经常搞出一大堆的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 却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看起来跟4字节对齐有关。。会不会和UTF8有关系

网友:
估计是字节对齐的原因吧。

网友:
应该是str0[]没有指定长度,你指定下长度再试试效果~
第二次编辑,补充内容

网友A:
lz是debug版的吧,你用release就不会有这个了

网友:
简单啊,因为你用的是调试版。发行版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主要原因是:0xCC是INT3指令,也就是调试器断点。
没用的空间用INT3填充可以保证万一程序跑飞了把这里当代码执行,立刻中断到调试器。

网友:
局部变量的缓冲区溢出也是常见的把数据当作代码执行的错误,所以没用的缓冲区后面填INT3也是正确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debug版的吧,你用release就不会有这个了

谢谢,假如弄发行版,在VC++里如何测试出里面没有了“烫烫。。。。”

网友C:
烫烫烫烫屯屯屯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烫烫烫烫屯屯屯屯

屯是0xcd,用于动态内存。你申请的没初值的动态内存里面都是这个。
原因是它是intN的操作码
也是防止程序错误的执行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假如弄发行版,在VC++里如何测试出里面没有了“烫烫。。。。”  ...

不需要测试,这是为了调试而故意这样设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要原因是:0xCC是INT3指令,也就是调试器断点。
没用的空间用INT3填充可以保证万一程序跑飞了把这里当代 ...

这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测试,这是为了调试而故意这样设计的。

掘地三尺也要挖出来,还得用当年的老古董“debug testpointer.exe”。。。。。。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正解

其实如果仅仅当作调试用的标记,拿什么东西来填充没初始化的内存都无所谓。用12也好,34也好,都没区别。
但除了做标记还想有别的作用,例如在错误执行到这里的时候能中断到调试器,那么单字节的cc就是最佳选择,设计x86的时候给int3单独一个操作码就是方便这样用。如果是多字节,不从第一字节来解码,就全乱套了。
从很早的VC就这么干了,微软的那一批人绝对不笨,能想的都想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