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用VC做的LRC校验计算器

楼主(2015-06-24):
http://pan.baidu.com/s/1o6mS7Ia
为什么不能上传附件呢?谁帮忙传一下

网友A:
我帮楼主传上来了。

见附件:

但是,我在WIN8.1 64位系统下,不能运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楼主下载验证一下,是不是我下载的文件有问题,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楼主传上来了。

见附件:

在win7 32位系统下运行正常。

下载的文件没有问题

下面是LRC校验的fun
unsigned char LRC_Check(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result;
        unsigned char lrcdata[17];

        for(i=1;i<length+1;i++)
        {
                if(data>0x40)
                        lrcdata=data-0x41+10;
                else
                        lrcdata=data-0x30;
        }
        for(i=0;i<length/2;i++)
        {
                k+=(lrcdata[2*i]*16+lrcdata[2*i+1]);
        }
        k=k%256;
        k=256-k;

        result=k%256;
        return result;
}

网友:
我有个虚拟机,用Vmware player 做的, 装的是 WIN7 32位,也不行,一样的提示,估计要安装 VC 的运行环境吧。   我正好这两天要用 VC#, 一会我装个 Visual studio 2012, 然后再测试下, 有结果了在来补充。

楼主:
顺便问个问题0xfd 转换成“FD”最简洁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个问题0xfd 转换成“FD”最简洁的方法是什么

void fun( char *bufin, char *bufout)
{
        if((NULL == bufin) || (NULL == bufout)) {
                return ;
        }
        butout[0] = 'F';
        bufout[1] = 'D';
}
这样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个问题0xfd 转换成“FD”最简洁的方法是什么

这个问题,最简洁的方式,我也不知道。  因为 VC我不懂, 而VC# 是基于.NET 的, 有现成的转换函数可以使用,比如 BitConverter.ToString(), VC#我用的也不多。    而我平时用的多的是单片机下用C语言, C语言的这种转换,我一般用 sprintf,但是sprintf耗内存和堆栈多些,也不算是最简洁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最简洁的方式,我也不知道。  因为 VC我不懂, 而VC# 是基于.NET 的, 有现成的转换函数可以使 ...

unsigned char const asc_tab[] = {'0','1','2','3','4','5','6','7','8','9','A','B','c','D','E','F'};

void hex2asc(unsigned char *dst, unsigned char *src, int len)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len--)
        {
                dat = *src++;
                *dst++ = asc_tab[dat>>4];
                *dst++ = asc_tab[dat&0x0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