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宝检修结论

楼主(2015-06-24):
买了两台,都是白屏故障,A机能从斜上方看到隐约图像,猜测是接触不良。B机完全白屏。

今天买了把螺丝起子拆开看了下,A机按坛友的按压法能变清晰,但是右侧仍然有竖条。b机完全无法按出图像。

于是把A机与B机的显示屏部分调换,其它部分不动。症状就刚好换过来了,A机完全白屏,B机图像模糊。

于是得出结论,根源都是显示屏硬件问题,与其它部分无关。

最好是找到合适的屏替换,欢迎指正。

网友:
我以前就是做屏的,之前看另一个坛友说要压住屏上的IC才显示,我就断定屏硬件的问题,基本可以肯定屏玻璃边角已经裂了。找相同IC的屏可以替换。不同IC一般无法点亮。

网友:
最好能找到厂家,看看有没有同型号替换或者库存的~

网友A:
我打开看,屏上标的是nwp74-ma97b111

网友:
换个屏也不错,只要尺寸合适,修改下linux下显示驱动就好,等高手出马俺们小菜鸟跟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开看,屏上标的是nwp74-ma97b111

完全搜不到相关的资料,   能搜到nwp74-ma开头的屏, 但后面的型号不一致,也没有资料。

看来找到匹配的型号几乎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有各种类型的LCD的话,如果有引脚定义一致的屏, 可以换上去试下.....

楼主(2015-11-24):
仔细看了下文档,  液晶为45 pin TFT, 尺寸约为2.4寸,  也许能找到兼容型号的屏, 引脚转接一下也许可以用,
1~45 引脚定义为:
1  GND      2 VCI       3 VCI       4 IOVCC       5 FMARK     6 CS     7 RS     8 WR/SCL    9 RD      10 SDI     11 SDO     12~29 DB0~DB17   30  ENABLE        31 DOTCLK,    32 HSYNC,    33  VSYNC,     34 RESET     35~38: IM3~IM0   39 VPP2     40 GND   41 VPP1   42 NC     43 LEDA   44 LEDK      45 GND

网友B:
咱们学的讨论的,和小公司做项目用的差不多,但是好像还另外有个电子行业,和咱们完全不一个行业,用的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不知道什么公司,不知道什么功能。我父亲用唱戏机当收音机用,结果都是过不了多长时间收音功能就坏了,芯片资料查不到,阿里巴巴有卖的,几毛钱一片,只批发,也没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学的讨论的,和小公司做项目用的差不多,但是好像还另外有个电子行业,和咱们完全不一个行业,用的芯片 ...

那就是传说中的山寨公司。

楼主(2016-03-08):
查看了下linux镜像文件,猜测原装的屏是 r61505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