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24):
如题,手上有一个12V的直流电机,用PWM方式驱动电机,用于控制电机的转速,在真正的正常的使用时,要让电机的转速尽可能的慢。但是我在实际的测试中试了两种情况:1、当频率很低时,电机能慢速的转起来,但是抖动的很厉害;2、当我把频率提高时,电机又转不起来了,继续加大占空比后,电机在某一占空比下转起来了,但是速度又太快了。 此电机为一开环控制,使用中并不需要电机的具体转速,只要求,相对平滑平稳的慢速转起来即可,请教坛友们指点指点?

网友:
你是单极性的PWM,低速性差,应当用双极性PWM

网友:
齿槽效应比较大   输出扭矩不稳定   不可能慢的

网友:
可能是 齿槽转矩比较大,是不是步进电机比较合适?

网友:
要闭环控制,PWM频率12-13K比较好。会有啸叫声音,比较讨厌的话,可以到14K,大部分人听不到了。频率高了,损耗会增加。

网友:
频率低会有啸叫,频率20K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