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用的甲醛检测仪

楼主(2015-06-24):
家中新房子入住,想测一下甲醛是否超标?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测量可靠价格有适中的。

网友:
这个好的很贵啊,便宜的有试纸的那种,看颜色

网友:
其实有害的远不止甲醛,甲醛只是VOC的一种,更有害的是胶里面用的溶剂苯系物。

网友:
还不如找个检测机构 做下一检测!

网友:
TB 搜索一下,由卖的。

网友:
淘宝上买过甲醛、苯检测试纸,滴上液体半小时后,对比比色卡就知道房间里大致浓度,以及是否安全。

网友A:
跟帖问个问题,新买的松木婴儿床 木头味道重,有什么办法快速除味的,求大虾支招~孩子还在医院过几天就回家了,怕那味儿冲到宝宝,

网友B:
俺是做这个的 ,我可以借你用用,用完还我就行(1月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是做这个的 ,我可以借你用用,用完还我就行(1月内)。

一般都是用ETO传感器做的,它对有机气体都有反应。你如果弄个橘子一样有反应。我们到计量所里去检测一般都不是很准,国产很少做的合格,国外进口一般都自带标准测试物,很准但价格太贵

网友:
可以用试纸的那种测试,也能看出个大概,就是没仪器那么精准。不差钱的话可以买好一点的仪器测测或者请专业的人员来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帖问个问题,新买的松木婴儿床 木头味道重,有什么办法快速除味的,求大虾支招~孩子还在医院过几天就回 ...

大米泡过的水擦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帖问个问题,新买的松木婴儿床 木头味道重,有什么办法快速除味的,求大虾支招~孩子还在医院过几天就回 ...

你的情况和我遇到的一样。也是松木婴儿床,味道特别大,我把它拆了放在窗外的防盗窗上,风吹日晒一个月,拿回来,还是那个味道,一怒之下直接扔楼下垃圾桶旁边了,这破烂还瞬间被别人秒走。去宜家看看,发现一个榉木婴儿床,闻了闻没一点味道,价格还比某宝的松木床便宜,立即买回家,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网友(2015-09-02):
引用 网友B:
俺是做这个的 ,我可以借你用用,用完还我就行(1月内)。

我只想知道,柴静知道这事吗?

网友C(2015-10-28):
引用 网友B:
俺是做这个的 ,我可以借你用用,用完还我就行(1月内)。

你这个检测甲醛准确度如何?制作时候有校准仪器调校吗?
淘宝上的靠谱吗?比如这个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2
求指教,新装修,有小宝贝,想检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检测甲醛准确度如何?制作时候有校准仪器调校吗?
淘宝上的靠谱吗?比如这个https://detail.tmall. ...

这个是半导体传感器做的,不靠谱。
   即使没有甲醛环境温度、湿度变化就会显示甲醛超标。
半导体传感器对甲醛灵敏度超低,超过国标10倍左右才能检测到。

网友D:
之前做过甲醛检测仪,用的威盛和达特的,现在还有一堆在家里吃灰,想找时间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半导体传感器做的,不靠谱。
   即使没有甲醛环境温度、湿度变化就会显示甲醛超标。
  半导体传 ...

那再请教下,这个呢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t39ettj883c
坛里也有人推荐的,说装修公司也用这个仪器的,像这个的话,能靠谱吗?

网友(2015-12-03):
新房子多凉晒通风L吧!别急住,前面有网友说十过出事了,

网友:
新房子一般要放上半年以上住,尤其是有孕妇和宝宝的家庭,这半年期间让房子有阳光的时候就打开通风晒。

网友(2016-01-10):
引用 网友B:
俺是做这个的 ,我可以借你用用,用完还我就行(1月内)。

你好!刚好家里装修了房子,也想做一个检测,有没有性价比好的设备推荐谢谢了

网友(2016-02-27):
采用电化学传感器的是否好点啊

网友:
好用的都很贵。
网上几百块的那种,酒精对其影响超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是做这个的 ,我可以借你用用,用完还我就行(1月内)。

没有卖的?
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检测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E:
鼻子闻闻就知道了,比传感器更准

先去找一滴甲醛,对鼻子校准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鼻子闻闻就知道了,比传感器更准

先去找一滴甲醛,对鼻子校准一下

想知道怎么校准鼻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怎么校准鼻子的

根据索尔维实验,制定一个方法

取0.05g (一滴)的分析纯甲醛,滴到干燥的1L可乐瓶里面,叫甲醛充分气化,得到50,000mg/m³的酸爽气体

然后用注射器从这里面抽取1ml气体,充入放入另一个1L干燥可乐罐里面,得到50mg/m³的酸爽气味的气体

然后用注射器从这里面抽取10ml气体,充入放入另一个1L干燥可乐罐里面,得到0.5mg/m³的特殊气味的气体,闻闻记下来这个就是危险浓度

室内浓度达0.5 mg/m3会使人体产生流泪及眼睛异常敏感的症状。长期接触低剂量甲醛可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引起鼻咽癌、结肠癌、脑瘤、细胞核基因突变等。[5][6]

然后用注射器从这里面抽取10ml气体,充入放入另一个1L干燥可乐罐里面,得到0.005mg/m³的特殊气味的气体,这时候看你鼻子灵不灵了

网友G(2016-05-25):
引用 网友E:
根据索尔维实验,制定一个方法

取0.05g (一滴)的分析纯甲醛,滴到干燥的1L可乐瓶里面,叫甲醛充分气化 ...

果然很符合你签名。。。

网友:
试纸比那些检测仪好用的多,除非用那种好的检测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果然很符合你签名。。。

看过国外的资料,有专门的污染检测员,检测仪器就是鼻子

灵敏度远超试纸

网友:
检测靠鼻子……,确实有的鼻子很灵敏

网友:
一般家庭检测可以买哪种用比色法检测的测试盒用用,价格便宜,结果基本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是做这个的 ,我可以借你用用,用完还我就行(1月内)。

为何渣宝上搜不到?

网友(2019-03-18):
引用 网友B:
俺是做这个的 ,我可以借你用用,用完还我就行(1月内)。

您好! 这个哪儿有卖?

网友(2019-08-06):
上次看到有个坛友推荐很靠谱的什么实验室做这个检测的,忘记叫啥了。我新房装修刚满7个月,准备过了八月份搬过去,但目前空房感觉气味还蛮大,也在求靠谱的检测机构,哪位有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做过甲醛检测仪,用的威盛和达特的,现在还有一堆在家里吃灰,想找时间处理了。 ...

通过你做甲醛测试仪,感觉他这种电化学的准不?威盛的是台湾的牌子吗?感觉达特的传感器数据飘来飘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