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57调着调着jtag和swd就连不上了,Flash Magic可以

楼主(2015-06-25):
各位大神,LPC4357调着调着jtag和swd就连不上了,Flash Magic可以,但是全片擦除了jtag和swd还是不行,请问有遇到的不?

网友A:
如果是用keil的话,试一下按一下复位键,迅速点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keil的话,试一下按一下复位键,迅速点下载,

排除了这个,因为把程序完全擦除了,还是一个德行,换个IC立马 OK,然后又用着用着就连不上了。

网友A:
那这样可能是你程序问题了,你这个程序可能把jtag口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可能是你程序问题了,你这个程序可能把jtag口禁用了

全擦除了也不行,OTP我也没操作啊,郁闷……

网友B:
你是不是设置了从外部SPIFI FLASH启动,而SPIFI外设时钟没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设置了从外部SPIFI FLASH启动,而SPIFI外设时钟没使能?

没有呢,我的是有内部flash的版本,内部有程序就不会从外部启动,但是我试了设置成外部nor,或者是spiif,jtag死活连不上,换个芯片就OK,气人,现在只好串口ISP去调试,费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呢,我的是有内部flash的版本,内部有程序就不会从外部启动,但是我试了设置成外部nor,或者是spiif ...

Jtag的时钟调低一些。在Jtag不能使用的时候检查一下电源的幅值和纹波。

网友C:
应该是进入低功耗了吧

网友:
擦除后重新写入一个简单的程序,比如while(1)
说起来,我已经有5片LPC4357成砖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进入低功耗了吧

没有呢,ISP进去的程序跑的很欢快啊,就是jtag和swd连不上,OTP我都没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呢,ISP进去的程序跑的很欢快啊,就是jtag和swd连不上,OTP我都没动过

你Jtag用的那个?Ulink2?Jlink(版本?V8 V9 V10?)还是用的LPC Link2的CMSIS-DAP?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Jtag用的那个?Ulink2?Jlink(版本?V8 V9 V10?)还是用的LPC Link2的CMSIS-DAP?

jlink v8和ulink 2,感觉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因为新换芯片是可以的,就像jtag禁用了似的,但我读reg5和加密,是处于非禁用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进入低功耗了吧

全擦除了,sdram都在102m跑,程序也在运行,不能是低功耗吧?

网友E:
一个悲伤的事实   JTAG端口烧坏了,去拍个显微X光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悲伤的事实   JTAG端口烧坏了,去拍个显微X光看看是不是

不会吧,这么脆弱?没接啥东西啊,就接个仿真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jlink v8和ulink 2,感觉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因为新换芯片是可以的,就像jtag禁用了似的,但我读reg5和加 ...

在上海么?上海可以过来,我给你看看。。。。。

从来没有遇到过你这种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这么脆弱?没接啥东西啊,就接个仿真器

哦,对了,你DEBUG_EN脚有上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对了,你DEBUG_EN脚有上拉么?

上拉的,否则刚开始就应该连不上了,是连着连着就连不上,晚上换个LPC1850试试,看下还会有这样的事情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上海么?上海可以过来,我给你看看。。。。。

从来没有遇到过你这种问题 ...

在深圳呢

网友: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开始一直检查连接线,在网上看到好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D:
好神奇,做了好多板子,调了一群客户的板子,真没见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 lpc1830, 使用外部spi flash, 当jtag口不能用时候, 我把flash在其他板子烧录好软件之后,
在焊回板子上,可以正常工作,就是不能调试

网友:
现在的LPC4357跟以前的NXP单片机设计团队是一个吗?怎么感觉不如以前的皮实。

网友:
开启加密后,JTAG就失效了,用ISP整片擦除后,从新上电就又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flash锁死了

网友F(2015-11-12):
继续关注情况发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继续关注情况发展,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贴主给我的,似乎是解决了,他的Jtag地没有和MCU的地连在一起,浮地了。

网友:
谢谢楼上,必须接地在一起的,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贴主给我的,似乎是解决了,他的Jtag地没有和MCU的地连在一起,浮地了。 ...

浮地怎么可能可以下载呢?是电脑的地线,与板子的地线在两个电源域引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好神奇,做了好多板子,调了一群客户的板子,真没见过

也很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很想知道什么原因……

你楼上ROM回帖子啦,认真看下

网友(2017-02-23):
我的真被烧坏了,用的是CMSIS-DAP仿真器,板子不上电,直接先插仿真器会损坏JTAG。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操作到下载口的那几个管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