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固件下载问题

楼主(2015-06-25):
最近在用68013的slavefifo模式,我用的win7系统,用的是Cypress Suite USB 3.4.7\Cypress Suite USB 3.4.7\Driver\bin\wlh\x86驱动,将cyusb.inf中的VID_XXXX&PID_XXXX改成了VID_04B4&PID_8613,之后安装驱动成功,并且下载了Bulkloop固件,都正常。然后我在官网上找到了AN63787例程,这是一个8位的slavefifo的例程,我下载了里面的slave.hex固件,但是就找不到设备了,显示unknown device,而且硬件ID也显示usb\unknown,下图是找不到设备的情况,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是我下载的固件不对吗? 谢谢大家。

网友:
好像固件也要做相应的更改吧?很久以前玩过一下,细节都忘记了。。。

网友A:
我记得固件得改,你改完固件之后,把EEPROM的数据脚断开,再上电,电脑就能识别了,你在上电的情况下把EEPROM的数据较再连上,然后再下改好的固件。

网友(2015-08-14):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固件得改,你改完固件之后,把EEPROM的数据脚断开,再上电,电脑就能识别了,你在上电的情况下把EEPR ...

请问具体改固件的什么地方呢?对这个东西一头雾水,希望前辈们可以多说一点: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固件得改,你改完固件之后,把EEPROM的数据脚断开,再上电,电脑就能识别了,你在上电的情况下把EEPR ...

我又查资料了解了一下,具体指的是不是修改固件的VID 和PID这两个东西啊

网友:
把eeprom察掉

网友:
直接烧EEPROM不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又查资料了解了一下,具体指的是不是修改固件的VID 和PID这两个东西啊

我 回去 给你 找找 还有没有 以前的程序了,有就给你发一份。另外 给你推荐一本书 钱峰的《EZ-USB FX2单片机原理编程及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回去 给你 找找 还有没有 以前的程序了,有就给你发一份。另外 给你推荐一本书 钱峰的《EZ-USB FX2单 ...

好,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