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建议:加强配套,改善用户体验!总结了3点建议希望...

楼主(2015-06-25):
提个建议:加强配套,改善用户体验!总结了3点建议希望在新版上有所改进!

1尤其是在接插件方面,在每个期间的介绍下,增加与其配套的相关链接;,避免为了反复比较和查对浪费时间且容易买错。
例如这个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22798.html 插座,偶是反复都无法确定是哪种插头对应!(插头除了塑料件,还有个金属件,甚至是,压金属件的工具)
2增加种类。例如商城有RJ11和RJ45插座,居然没有对应的水晶头卖?真是麻烦。。。http://www.szlcsc.com/catalog/638.html  (类似上面括号内的)
3增加比对功能,和删除不需要的分类功能;
在搜索完成后,删除不需要的类型。这个可以参考 JD 之类是电商网页。
例如我找一个ic,244(74hc244),然后出来一大串,想到我只要贴片的,于是要删除所有2.54脚距的,,结果没法删除。。。

相信网友都有类似需求也提过类似的要求!正好jlc说要有新版网页界面出来给大家看,提个建议,希望jlc商城越办越好!

网友:
这个建议很好!类似于淘宝上“推荐一同购买”

网友:
感谢楼主的建议。
其中第1,第2,我已经提交给商城的相关负责人。
第3点,京东的这个功能在哪里呢?我在京东上愣是没找到,能否截图发我看下?

网友:
对比的功能,我知道。我想知道这个:删除  的功能,在哪里?

楼主:
删除功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JD上的这种:(只是恢复更多的选择,反而增大了筛选的数量)
但不是我想要的。

二是:删除不需要的(减少、缩小选择的范围,更加接近需求目标)
例如下图:我想要 贴片封装的74 xx 244 ,于是用“244”关键字,搜索出来了,很多都不是,我把“直插的删除”、把“其他元器件删除”,只保留我希望留下“打勾的”,
然后-》再进入“比较环节”,这个比较,又算是另外一种功能情况了,在pconline经常用到。

就元器件ic而言,对比功能不需要做得太复杂,就当前显示的数据,进行横向比对即可。

不知道我说的明白没有希望jlc越来越好!

网友:
对比的功能没有问题,这个比较好理解。
关于删除的功能,我就觉得有点费解。
比如说,你搜了关键字:244,
出来了很多内容。
如果你要挑:74系列逻辑芯片 ,只要选中就可以达到过滤其他数据的目的了。
当然,这种方式只有选1个,不能多选。
如果要支持多选,这个界面设计,怎么设计?会不会造成使用上的困扰?

楼主:
问题是,我想  “在贴片中进行比较筛选”,,,而不能单独只选择 soic20_75 类型  ,,,,

一般我会考虑  soic20 和tssop20 的价格、焊接难度、品牌选择、(还有 LV、LVCT 电压or速度)、等情况,,,最后再做购买。

当前商城的  “封装”属性是“单选”,,我希望增加:删除其余,就变成了类似 “多选” 。

楼主:
如果要支持多选,这个界面设计,怎么设计?会不会造成使用上的困扰?
------------------------------------
设计方法就是: 在“封装”属性内,每个封装后面增加一个  X   符号,用于删除筛选。这涉及到数据库的重新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支持多选,这个界面设计,怎么设计?会不会造成使用上的困扰?
----------------- ...

假如你叉掉了其中某个封装。后面又想把这个封装放出来的时候,又怎么设计呢?

网友:
x不x掉都在的,只是个选择框就好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叉掉了其中某个封装。后面又想把这个封装放出来的时候,又怎么设计呢?

改成多选的框就可以,选择啥封装的就打勾

网友:
楼主的建议很好,多谢。我们开发部门,已经安排形成了开发文档。如下图。
这些功能开发都需要点时间(都不是简单的小功能)。

网友B:
JLC这么做 是要上市的节奏么?

越做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C这么做 是要上市的节奏么?

越做越好。

要是JLC能做成element14的那样强大且比较准确的过滤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