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找到RAppID license?

楼主(2015-06-25):
请问哪里能找到RAppID license,MPC560xB系列的。

网友A:
安装好软件后可以先申请试用授权。
飞思卡尔的芯片都有很好的工具链,但是出了S12和最新ARM内核的芯片外,其它很多芯片的开发工具感觉被遗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好软件后可以先申请试用授权。
飞思卡尔的芯片都有很好的工具链,但是出了S12和最新ARM内核的芯片外, ...

只有PowerPC架构的芯片初始化工具独立出来了,其他系列的都是用codewarrior内部的PE就可以。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