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串口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5-06-25):
如今市场上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的数据传输接口都是什么标准什么协议啊?怎么转usb的?

网友A:
有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串口吗?

是数据传输口...

网友B:
android USB一般都是OTG,标准USB协议,把手机当电脑用就行了。
OTG可以接条PL2303USB转串口线就可以收发串口数据了,测试没问题

IOS的不是公开的,一般做不了,网上有个开发库可以用来做手机助手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droid USB一般都是OTG,标准USB协议,把手机当电脑用就行了。
OTG可以接条PL2303USB转串口线就可以收发串 ...

Thank you.very muc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ndroid USB一般都是OTG,标准USB协议,把手机当电脑用就行了。
OTG可以接条PL2303USB转串口线就可以收发串 ...

请问手机端程序如何开发呢?
我知道有的USB-232的芯片,如FT232和CP2102什么的有示例代码,但是有没有更方便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手机端程序如何开发呢?
我知道有的USB-232的芯片,如FT232和CP2102什么的有示例代码,但是有没有更 ...

原厂有SDK的开发很简单,没有的根据USB协议自己处理也不难(如USB转串口通常就是一个BULK端点和一个输入中断端点)

如果android已ROOT,直接用LINUX 串口编程的方法读写/dev/ttyxxx

网友:
安卓也有类似于超级终端的ap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有SDK的开发很简单,没有的根据USB协议自己处理也不难(如USB转串口通常就是一个BULK端点和一个输入 ...

多谢  可能 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