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AVR 6.30.2 使用感受

楼主(2015-06-25):
工作需要使用AVR单片机 atmega128,编译环境看很多国外的牛B们使用IAR,也想装,装了一个EWAVR 6.30.2,因为后期要使用ATxmega8E5,所以安装了一个较新的版本

破解文件也是论坛里找的,

现在我来说说感受,编辑界面很友好,但是发现一些问题将优化程度设置为最高才解决,怀疑是编译器的问题或没有破解完全
1、EEPROM数据,里面是FF  FF ......,但是偶尔会出现02H....,无规律,任意一个数据编程02H
2、串口数据发送数据,19200bps,发送数据,偶尔出现40H,我发誓我的波特率没有问题,   @19200bps,@4MHZ
3、DS1302读取数据刚开始成功,后来就不行了,

还有
   我定义2个宏定义
   #define  TB1                13
   #define        TB2                58
   在for语句里面这样用出错
   for(i=0;i<(TB2-TB1);i++)
   {
            ......
   }
  把(TB2-TB1)改成45,正常

我现在使用6.12.1,编辑感受跟6.30.2差远了,有点累眼,先将就的用,回头看看有没有好用的注册机,
另外6.12.1出现输入文字会把后面的文字覆盖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另外谁有6.5的注册机,  AVR的

网友A:
另外6.12.1出现输入文字会把后面的文字覆盖的问题

LZ确定没有按到insert按键?再按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6.12.1出现输入文字会把后面的文字覆盖的问题

LZ确定没有按到insert按键?再按一次试试? ...

多谢,这个问题解决了,确实你说的原因,但是不知道啥时候误按了insert

网友B:
像这种专业的编译器出bug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况且你说的这也不是什么特殊应用,如果连这样的程序都能编译错误,也不会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版本

网友:
STVD编译器也有for语句编译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专业的编译器出bug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况且你说的这也不是什么特殊应用,如果连这样的程序都能编 ...

是啊,如果不是工程紧,我也不回换老板版,我怀疑是破解出问题了,想咨询大家有好的注册机没有。

网友:
面试了一家新公司,下个月报道,面试时听说他们公司还在使用AVR单片机。
不知道现在大家都用什么开发环境了?

网友:
STM32,习惯了使用IAR,赶紧比KEIL高效。

AVR偶尔也使用IAR

网友C:
本坛里有个“雷锋”的注册机可以支持IAR最新版的多数编译环境!

网友D(2015-11-15):
引用 网友C:
本坛里有个“雷锋”的注册机可以支持IAR最新版的多数编译环境!

请问大师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师在哪里啊?

雷锋在此:

网友:
绝大多数都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
雷锋在xp下我没弄成功,不知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