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WIP如何重新设置netif的ip

楼主(2015-06-25):
程序初始化时加了3个网卡,现需要修改其中一个网卡的IP,请问如何操作。
采用的是socket接口,采用udp直接传输数据。

网友A:
直接修改netif中的ip地址即可
参考   rt-thred 的  set_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netif中的ip地址即可
参考   rt-thred 的  set_if()

OK,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netif中的ip地址即可
参考   rt-thred 的  set_if()

我用socket见了一个UDP任务,现在现象是改完ip后,ping可以ping通,但是UDP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要先netif_remove一下,是否有人有相关经验

网友B(2015-12-14):
引用 楼主:
我用socket见了一个UDP任务,现在现象是改完ip后,ping可以ping通,但是UDP接收不到数据。 ...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同样的,set_if()之后,可以ping通,但UDP收不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同样的,set_if()之后,可以ping通,但UDP收不到数据。 ...

用socket的吗?
大概流程这样
1、关闭socket。
2、设置Ip
3、重新创建socket。
不用socket也一样,先要net_delect 或者upd_remove

网友C:
socket 的本地ip要重新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cket 的本地ip要重新绑定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