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关机后,电源键上的指示灯还亮,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25):
        华硕A43SM系列笔记本,最近电脑关机黑屏后,电源键上的指示灯还是亮着的,USB口仍然有点,风扇叶还在转,请问各位谁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是关机而不是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是关机而不是睡眠

确定是关机,不是睡眠。最近不是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了,10次有8次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睡眠状态散热风扇也不转啊

网友:
原因很简单:它还通着电。

网友:
难道要等散完热才关机?

网友:
外电源还没关闭或拔掉,或者外电源检测电路出现故障。

网友:
关机  usb有电   有可能是正常的。usb带关机充电功能,在bios中可以设置的。

网友:
是不是离开模式打开了

网友B:
BIOS修改过吗  IBM有这个功能  就是关机的时候 USB可以设置有电  方便给便携设备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修改过吗  IBM有这个功能  就是关机的时候 USB可以设置有电  方便给便携设备充电 ...

BIOS中没有关机后USB供电这一项,BIOS没改过。关机后电源指示灯亮和风扇转,不是持续一两分钟的事,而是会一直持续下去。

网友:
主板里面可以设置的      台式机关机的时候usb还可以充电

网友C:
给主板喝过水吗?喝过可能这样,空耗电池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主板喝过水吗?喝过可能这样,空耗电池的电。

喝过水什么意思?是主板进过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喝过水什么意思?是主板进过水吗?

是主板进水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主板进水的意思。

主板木有进过水

网友:
之前我的一台华硕老笔记本也出过同样的问题,要按电源键强制关机才能彻底关机。LZ要注意了,我那台就这样用了一段时间后,某天关机后就再开不了机了……

网友:
关机,扣电池。。

网友(2015-08-03):
关机,扣电池。。或
关机前先正确的拔掉USB 上的一串东东,有时系统一直在等某种任务完成后才会完整关机,尤其是U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