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预先烧了IAP程序,现在调试APP,每次下载都会冲掉IAP

楼主(2015-06-25):
有何办法  下载的时候起始地址大于那段IAP代码?

网友A:
jlink设置不擦除全片,app正确设置起始地址不和iap地址重叠就行了,默认就是不擦除全片的,你正常下载还是擦除iap的话只能是你的app地址没设置好

网友:
请问什么开发环境? 什么下载工具?

网友:
以 mdk V5为例, 在调试器的设置里面设置,如下图:

如图, 程序APP的起始地址是 0x08010000, 注意图中红框的地方。

网友:
4楼的方法是对的,还要注意在keil里设置程序起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设置不擦除全片,app正确设置起始地址不和iap地址重叠就行了,默认就是不擦除全片的,你正常下载还是 ...

嗯  是这样的

网友:
图片看不到了?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 标记一下

网友:
你的起始地址没有设置吧!

网友: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网友(2019-03-05):
照着设置可以了,谢谢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