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MOS 焊接损坏原因分析

楼主(2015-06-26):
最近尝试用 VMOS 做类似固态继电器的东西,光耦信号直接控制 220VAC 的通断。

原理就不细讲了,无非就是用全桥把待开关量整成单极性的,再用高压 N-VMOS 开关之。
方案之前用 TO-220 封装的 8N60 做过一次,用起来没什么问题,这就想尝试 TO-263 封装,获得一个更好的散热。

结果板子画好了,VMOS 也买好了(F840S),焊接的时候却出现了诡异的现象(使用恒温抗静电焊台,人已预先触地放电):

1. G-S 一侧保护电路(含有稳压管的)都已先焊好,焊接按 S-G-D 顺序焊,S-G 焊完后测得 VMOS 通断正常(未击穿),
    但 D 散热盘焊完成后发现 S-G、S-D、D-G 均接近双向短路(二极管档测得几百mv,双向)。

2. 待温度冷却后,故障依旧,判定 VMOS 损坏。

3. 拆下再焊第二个 VMOS,这次先焊 D(上次就是散热盘焊完后损坏的),发现直接就损坏了,故障现象类似;

4. 拆下再焊第三个 VMOS,这次仍先焊 D,但不同的是每焊一段时间,均吹风冷却再继续焊,完成 D 后发现管子未击穿损坏;

5. 再焊后续的 S-G 引脚,也未再损坏。

也许是操作不合规范,没有按照 S-G-D 完全短路的方式去保护 VMOS,但是总觉得蹊跷:

为什么焊接带散热盘的 D 就会彻底损坏 VMOS,而且是三脚全短路?

难道又买到假货了?还是确有类似操作上的说法?
这特来讨教一下:)

---------------------------------------------------------------------------------------------------------------------------------------

图片又传不上了,待稍后我回帖上传吧,这网络...........

网友A:
GS 之间要电阻,稳压管不是用来防静电的,损坏的可能是你焊接D极时温度太高了

楼主:
头一次遇到还能烧坏的,我用的是400左右烧到焊锡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 之间要电阻,稳压管不是用来防静电的,损坏的可能是你焊接D极时温度太高了 ...

头次遇到,以前焊2596都没这么娇气

网友B:
感觉不会是焊接太长时间引起的,假货,翻新货可能,,,真这么担心,GS,PCB上先焊成短路,再焊MOS管试试看,我乱序焊MOS管都没有遇到焊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会是焊接太长时间引起的,假货,翻新货可能,,,真这么担心,GS,PCB上先焊成短路,再焊MOS管试试看 ...

同一块板上还有单片机、2300MOS直接焊接都没事的,感觉第一次就烧坏大功率的真不应该,毕竟散热盘就该是耐热的东西。

这么一提醒才知道水深啊,这个牌子的MOS仔细看来真的不认识,不过满天猫都是这个牌子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分析,已确认系VMOS质量问题。

在另一家店买了IR原厂的版本后,再次换上没有出问题,焊接方式与以前相同:380度焊接,顺序S-D-G,焊接一次成功。

附上外形对比,大家以后也要擦亮双眼不能被垃圾货蒙蔽了(拆下的版本系垃圾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