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系列能做行车记录仪吗?等待技术解答

楼主(2015-06-26):
I.MX6系列能做行车记录仪吗?
1、前后摄像头;
2、视频通过4G/3G实时向后台传输;
3、录像

网友:
明显可以撒,摄像头 IMX有MIPI CSI接口,3G/4G有USB接口

网友:
觉得可以的!!

楼主:
功能大概为
1、前后摄像头;
2、视频通过4G/3G/WIFI实时向后台传输;
3、录像存储
4、GPS或北斗导航;
5、液晶
有相应的方案和开发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大概为
1、前后摄像头;
2、视频通过4G/3G/WIFI实时向后台传输;

FSL官方有演示板,但没有你说的这么多功能,大部分要自己添加。

网友A:
视频通过4G/3G/WIFI实时向后台传输;
这条恐怕有相当大的难度。
3G,4G,得要多少流量费啊。
WIFI。你的车在高速上跑,还有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通过4G/3G/WIFI实时向后台传输;
这条恐怕有相当大的难度。
3G,4G,得要多少流量费啊。

视频通过4G/3G/WIFI实时向后台传输;这几种通讯方式可以任选,不是要同时支持

网友:
完全可以,或是说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B:
当然可以,不过成本得高的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不过成本得高的吓人。

大概多少的硬成本,谢谢!!你有这方面的推荐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多少的硬成本,谢谢!!你有这方面的推荐吗?谢谢

抱歉,没做过这方面产品,具体成本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先买几块市场上类似的产品拆开看看,估计没有用IMX6做的,都是性能类似,性能相当,价格便宜的芯片。
你方案里的3G/4G通信,这个功能的成本就不低了。

记录仪这种成熟的产品,没有多少会用通用的CPU去做的。都是用专用性强的芯片做。记录仪要求视频处理能力,图像失真处理强。

比如papago使用的是安霸7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大概为
1、前后摄像头;
2、视频通过4G/3G/WIFI实时向后台传输;

才看到,还有导航功能。楼主还是考虑用IMX6吧。

这就是一个导航+后视+行车记录仪啊

网友C:
I.MX6系列能做行车记录仪吗?
---1、前后摄像头;
---2、视频通过4G/3G实时向后台传输;
---3、录像

整套设备的开发成本会超过100W的,考虑至少半年的时间,能出样机就不错了。

网友D:
需要这么多¥?感觉不难呀,除了后台传输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X6系列能做行车记录仪吗?
---1、前后摄像头;
---2、视频通过4G/3G实时向后台传输;

要那么高的费用,主要难点在哪里呢?

网友:
这种消费电子的产品,估计成本不会有优势吧

网友:
太能了,呵呵,这么强的一个U。

网友E:
比亚迪还把6q用在汽车中央显示屏上面呢,当然可以。

网友:
如果需要,可以私信我。

网友:
I.MX6性能杠杠的,只是2路摄像头同时工作这里有点麻烦,在安卓下实现需要点时间的。

网友:
还是一些自己做DSP/MCU IC的厂商好,想做什么功能的东西,需要什么外设就加什么外设,芯片利用率高,整个方案成本相当低.

网友:
考虑散热了吗??

网友F:
我也在用,但是直接用的开发板,能力强的话, 很快就能到测试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用,但是直接用的开发板,能力强的话, 很快就能到测试部分。。

介绍个开发板,先买来熟悉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这么多¥?感觉不难呀,除了后台传输麻烦点

纸上谈兵,和做成产品,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亚迪还把6q用在汽车中央显示屏上面呢,当然可以。

跑什么os,安卓还是Linux?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介绍个开发板,先买来熟悉下谢谢!!

就官方的那块就可以 MX6X_SABERSD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官方的那块就可以 MX6X_SABERSD

哪里购买的,技术支持有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购买的,技术支持有吗?谢谢

这个,你找飞思卡尔的几个代理嘛  艾瑞 、安富利 、科通

网友H:
我感觉现在的3/4G后台传输非常有市场,用于某些暴 力现场或见不得人的地方,用处很大,即使相机被砸也没关系~~~~~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现在的3/4G后台传输非常有市场,用于某些暴 力现场或见不得人的地方,用处很大,即使相机被砸也没关 ...

网路视频方面,前面网络要顶住,后台服务要跟上,毕竟对个人来说流量很大,对服务器来说很多人同时写入,流量也非常大,换算成互联网的流量费,是个壮观的数字

网友:
找个开发板,然后二次开发,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15-08-11):
主要感觉不是硬件选型的问题,而是后台服务器能做成什么样子,现在车载3G视频传输已经很多了,但很少有用实时传输的,都是本地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