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PMOS,内阻10mΩ左右,VDSS50V左右

楼主(2015-06-26):
封装DPAK就行,现在使用的是IR的5305,内阻65mΩ,高边输出24V,驱动电流5A,时间超过30秒后,MOS发烫。

网友A:
贴片的IRF5305S是D2PAK吧
IRF4905S,20mΩ,55Vdss

网友B:
上嘉立创挨个搜吧,这个挺多的,我前几天刚搜了一下,打个包传上来,我弄的好像只有2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的IRF5305S是D2PAK吧
IRF4905S,20mΩ,55Vdss

是DPA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嘉立创挨个搜吧,这个挺多的,我前几天刚搜了一下,打个包传上来,我弄的好像只有220的 ...

谢谢。
字数不够,呵呵

网友:
两个4905s并着用咯

网友:
两个4905并着用还不如换成插件加散热片

网友A:
俺又来喽,FDD4141,TO-252封装,Vdss降到40V,12.3mΩ@10V

网友C:
LZ用于24V电压,MOS管的栅源电压最大20V,LZ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于24V电压,MOS管的栅源电压最大20V,LZ如何处理?

按论坛网友介绍的图接的,如下:
不过,我把稳压管改成15V的了,保证Ugs大于10V,MOS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又来喽,FDD4141,TO-252封装,Vdss降到40V,12.3mΩ@10V

这个型号的MOS好像不常用吧,嘉立创都没有。我问了我们的贸易商,说这个都是散新货,没有原装的了。不知道价格咋样?

网友D:
IRF7240,40V 15mΩ,5A^2 * 15mΩ = 0.375W,SO-8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RF7240,40V 15mΩ,5A^2 * 15mΩ = 0.375W,SO-8也可以了。

SO8的焊盘如何设计,便于散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SO8的焊盘如何设计,便于散热?

一样是铺铜就行了,通过引脚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又来喽,FDD4141,TO-252封装,Vdss降到40V,12.3mΩ@10V

经过试验,FDD4141发热量完全可以接受。谢谢!

楼主(2021-05-05):
引用 网友D:
一样是铺铜就行了,通过引脚传热。

gzhuli,10楼的图中P管容易坏,工作频率20K,MOS击穿,是否是dv/dt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gzhuli,10楼的图中P管容易坏,工作频率20K,MOS击穿,是否是dv/dt造成?

10楼的图只适用于低频开关,高频PWM必须加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gzhuli,10楼的图中P管容易坏,工作频率20K,MOS击穿,是否是dv/dt造成?

10楼三极管上的三个电阻值不合适,造成mos饱和导通慢,也就是不能很快在截止和完全导通之间切换?我瞎分析的
试试将4.7k和上面那个电阻换成小的(降一个数量级),1k换成10k,3.3k换成1~2.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