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局域网内用IE监视某台电脑的桌面,请问有什么软件。

楼主(2015-06-26):
同在一个局域网内,想监视一台服务器电脑的实时桌面,其他电脑只能用IE做监视不能安装客户端软件,只是监视,不做控制。找了半天没有合适的软件,大家有什么推荐没有。

网友:
监控摄像头 哈哈

网友:
如果撸主是boss,额们作为苦逼员工,是不愿意推荐这么一款软件的
曾经公司就是这么干的,有一龌龊的领导午休时观看女同志聊天,正好被找他签字的这位女同志看到

网友:
这个很难,
除非远程登陆,但另一个显示器桌就会登出来,

网友:
员工用反监视软件。

网友:
IP-guard
如果你是BOSS,希望你的员工不要骂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不是BOSS,我只是苦逼员工,要这个软件只是要不定时观察公司服务器软件的运行情况,出没出错等。但不能控制。

网友:
开启远程桌面好像也可以吧。

楼主:
开启远程桌面好像也可以吧。---远程桌面会切断要监视电脑的屏幕,并且能控制,不能使用。

楼主:
这个很难,
除非远程登陆,但另一个显示器桌就会登出来,------对啊。

网友:
TightVNC, 可以设置控制,也可以设置成不能控制

网友:
http://arch.pconline.com.cn//pce ... /0502/559139_1.html

另外
https://www.baidu.com/baidu?word ... tn=myie2dg&ch=6
太多了

网友:
RemotelyAnywhere   被控端需要装软件。主控端不需要装,用任何一款浏览器直接输入被控端IP即可连接。可查看桌面,可控制,可传输文件。功能很强大的。
按你的要求,只要你能在服务器上装上被控端,这个很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
用vnc吧,  控制端可以用客户端, 也可以用ie的。

网友:
一般都是使用VNC进行这种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不是BOSS,我只是苦逼员工,要这个软件只是要不定时观察公司服务器软件的运行情况,出没 ...

VNC 設成唯讀模式

网友:
向日葵之类的,teamview

网友:
想监视一台服务器电脑的实时桌面

网友:
teambiewer 免费版不能用在服务区操作系统上

网友:
Radmin,单位电脑上用的,有services和client两种,services端可以设置独立的登陆密码,也可以使用windows用户登陆。并且有很多的控制方式,可以完全控制、telnet、只显示桌面。体积很小。要注册,有pj版本

网友:
RemotelyAnywhere这个好
建议楼主用它

网友:
必须推荐anydesk啊,软件才1.8M

网友A:
这些都需要客户端装相应软件吧,有无不用安装客户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需要客户端装相应软件吧,有无不用安装客户端的?

windows自带远程登陆

网友:
自己用nodejs等写个web服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