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安装包_打包驱动_顺序安装

楼主(2015-06-26):
是这样的,我用vs2012,写了个小的C#代码,现在要打包成,安装包,

代码里会用到串口,现在想把串口驱动打包到一起。实现一键安装。(net4.0集成已经实现了,这个很容易)

请教:怎么把串口驱动的安装exe也集成进去,最好是先安装串口驱动。有有个安装的步骤会会提示。

我用的的INSTALLSHIELD 2013,求思路,步骤。

附图如下:

网友A:
给出exe安装时的相对路径,在打包的时候用打包程序的命令行接口进行调用,顺便把参数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exe安装时的相对路径,在打包的时候用打包程序的命令行接口进行调用,顺便把参数带上. ...

感谢帮助

楼主:
INSTALLSHIELD 2013我是通过邮箱注册的发现有很多的功能是锁住的。
如下:

在这里求INSTALLSHIELD 2013的完整版破解方法。

没完整版的情况下。我转站了一个开源的打包软件NSIS

经过摸索能够实现连着装net,和串口驱动了。

但是还没折腾出有界面的分布。
现如下图(驱动安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