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为什么L9110S芯片在空载的时候,芯片本身还消耗几...

楼主(2015-06-26):
第一次用L9110S驱动芯片,电压给的12v  ,IA=0;  IB=0;时芯片本身没怎么耗电,但是IA=1;  IB=0;   OB  OA端没接负载芯片本身还消耗大概50ma的电流,这是什么情况,按理说补给负载芯片本身应该也不耗电才对呀,有用过这款芯片的给讲讲为什么

网友A:
你不干活的时候吃饭吗?

网友B:
IA=1; 了,就会消耗电流;除非IA=0,IB=0,静态电流才可以达到5ua以内

网友C:
内部是晶体管结构的 ,你既然有输入了,输出肯定的有驱动电流的  想省电,找mos结构的。

网友D:
这个芯片自身电流是比较大,我在测试的时候也是这样。输入端一高一低时,输出不接负载,也会消耗很大电流。本来想给儿子做个小车的,后来不敢用这个芯片了,电池供电伤不起啊。

网友: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是晶体管结构的 ,你既然有输入了,输出肯定的有驱动电流的  想省电,找mos结构的。 ...

原来是这样呀,知道了,谢谢啊?这个芯片不好,发热挺厉害的,不打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自身电流是比较大,我在测试的时候也是这样。输入端一高一低时,输出不接负载,也会消耗很大电流。 ...

是呀,我已开始还以为芯片有问题呢,又买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不敢用了,才几十毫安芯片就开始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1; 了,就会消耗电流;除非IA=0,IB=0,静态电流才可以达到5ua以内

这芯片伤不起,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以前用的有输入,只要没负载,芯片耗电都是很小的,这个耗电也特大了

网友E:
等你用PWM驱动这个芯片当占空比比较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芯片热得根本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干活的时候吃饭吗?

但是这个芯片吃的也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芯片吃的也太多了

他有这么能吃,你总不能让他饿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你用PWM驱动这个芯片当占空比比较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芯片热得根本不能用。 ...

确实是,用着用着就烧掉了,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