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51单片机和CS5530做压力采集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5-06-26):
新手发贴,请大家多多指教。
现在在做一个称重的项目,选用了电桥式的传感器,5线制的,分别的E+,E-,S+,S-,和屏蔽线,传感器量程为0—30kg,输出2mV/V,电路图如下:
图1为CS5530的外围电路,图2为取参考电压1.225V电路。这电路是否可行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2015-08-10):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换了电路图,在调试程序出了问题,读配置寄存器,偏移寄存器,增益寄存器都没有问题,读出来的数据正常,就是转换出来的数据读出来都是0,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您之前有做过吗?

网友B:
基准这样弄,你这电路就死定了,用精密电阻从传感器供桥电压上分压即可,看你用外部精密参考,就知道你不是这个行业混的

网友:
衡器行业门槛低啊,后续学生兵大批大批地涌进来。

网友:
你这个基准电源的限流电阻偏大,感觉,你还是仔细校验一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这样弄,你这电路就死定了,用精密电阻从传感器供桥电压上分压即可,看你用外部精密参考,就知道你不是 ...

大侠批评的是,本人菜鸟。我也看了很多资料,基准电压是用精密电阻分压得到的。但是CS5530手册上基准电压0-模拟电压可选,MC1403输出电压: 2.5 V +/- 25 mV,也不会影响数据转换吧?望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批评的是,本人菜鸟。我也看了很多资料,基准电压是用精密电阻分压得到的。但是CS5530手册上基准电压 ...

没啥好指点的,我都说了,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你信就去参考着做,不信,继续看你的手册吧。
行业的东西,等你入了这个行业,自然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