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PS54331DR这个DCDC芯片这么多人用的,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5-06-26):
在立创商城的DCDC类芯片,第一位的是 MP2359DJ,第二是34063,第三就是TPS54331DR。
MP2359DJ感觉好像比较适合便携设备用,所以量比较大。
34063估计是因为便宜。
那么TPS54331DR是什么原因排第三的?

网友:
还是便宜

网友A:
电流大,价格便宜,替代2576,2596的利器,不用担心假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价格便宜,替代2576,2596的利器,不用担心假货问题

不过我做过样机后用MP2303替代了它
它比原来的2596纹波高
MP2303的纹波恰好比2596低一点
如果你不在乎纹波而是在乎省几毛钱,就用54331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做过样机后用MP2303替代了它
它比原来的2596纹波高
MP2303的纹波恰好比2596低一点

你测试出来2596和54331的纹波分别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出来2596和54331的纹波分别是多少?

54331大约70mV
2596是50
MP2303只有20-30,大喜过望!
马上把54331扔了,改MP2303
为了这个纹波,就算2303再贵一点我也用

网友C:
MP2303是同步整流的,54331是普通的,其实TPS5430应该更经典吧,价格还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P2303是同步整流的,54331是普通的,其实TPS5430应该更经典吧,价格还贵。

是不是同步整流对应用者来说有多大区别呢?
同步整流还省个肖特基管。
呵呵,我只要性能好,价格便宜,这就够了
所以我强烈推荐MP2303!
5430那么贵,又不好补偿,弄不好纹波就超高。。。一点也不好用!

网友:
封装这么小,大电流能扛得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4331大约70mV
2596是50
MP2303只有20-30,大喜过望!

我用的是tps5430,轻载下,不同的产品纹波20-70mV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4331大约70mV
2596是50
MP2303只有20-30,大喜过望!

54331确实纹波高,毕竟只有Source没有Sink。想要纹波低,可以用54329,纹波按官方设计只有10m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4331确实纹波高,毕竟只有Source没有Sink。想要纹波低,可以用54329,纹波按官方设计只有10mV左 ...

我的MP2303轻载(200mA以下)纹波也只有15-20mV
30mV纹波是1.5A的

你说的TPS54329电压只到18V,不够,我需要28V耐压的
看来确实是同步整流的纹波低啊,TPS54329也是同步整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tps5430,轻载下,不同的产品纹波20-70mV都有

54331轻载纹波也不算高,200mA才35mV
问题是负载一高,纹波就上去了
1.5A甚至高到100mV

你可以测一下5430在1.5A的时候有多少纹波

反正MP2303在1.5A也只有30mV纹波,差别太远了。。。。

网友E:
做数字电路表示这点纹波不是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数字电路表示这点纹波不是个事

呵呵,至少纹波低了没坏处
多花几毛钱降低3倍的纹波,对大部分人来说绝对是划算的

网友:
楼主这是大数据分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4331确实纹波高,毕竟只有Source没有Sink。想要纹波低,可以用54329,纹波按官方设计只有10mV左 ...

对了,你的54329是实际做过测到纹波10mV吗?还是Datasheet标的10mV?这俩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的MP2303,Datasheet标的3A也就15mV纹波,
呵呵,反正我做不到,我实际测到1.5A都30mV了,不到2A就过热保护了

网友:
34063  不是PWM 模式, 是“开关调制波”模式,纹波很难处理

优点也只有便宜了

网友:
MC34063可以组成反压的输出结构,也是其他两种很难做到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MP2303轻载(200mA以下)纹波也只有15-20mV
30mV纹波是1.5A的

噢,我一直没注意名词。不过有Sink端子的通常电流大,纹波小。你既然电压那么高,那就两级变压呗。电压差越大,效率越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的54329是实际做过测到纹波10mV吗?还是Datasheet标的10mV?这俩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的MP23 ...

过热是你没做好热焊盘。那个一定得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过热是你没做好热焊盘。那个一定得注意。

呵呵,无所谓,我原本就只有不到1A的工作电流
我知道板子上散热的铜皮面积不够,也没打算配够。不然太占地方了。

楼主:
2303的性能比TPS54331DR好不少,但销量比TPS54331DR差那么多估计就是因为那几毛钱的原因了。

网友:
电流大,耐压高,便宜。。

网友:
MARK,电源选型方案

网友:
几毛钱也是肉呀,批量就显示出了成本差距

网友F:
MP2303感觉外围元件有点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MP2303感觉外围元件有点多。

除了LM2576系列的兼容芯片之外,常用的SO8封装的DCDC一般都需要这么多外围元件。反馈,补偿,都少不了。
MP2303因为是同步整流,已经比大部分同类芯片少一个肖特基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除了LM2576系列的兼容芯片之外,常用的SO8封装的DCDC一般都需要这么多外围元件。反馈,补偿,都少不了。

我现在用的是AP1509 XL1509(国产),SOP8,外围和LM2576系列的外围元件完全相同,不过性能应该没有MP2303好。想换成MP2303,需要的电压正好是3.3V,按照芯片手册的推荐值,那个31.25K的电阻,不好找啊。只能在3.3V附近取个值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做过样机后用MP2303替代了它
它比原来的2596纹波高
MP2303的纹波恰好比2596低一点

MP2303能代替2596? 不能吧,它才3A,实际上我估计在散热不好的情况下,能否承受2A的持续电流啊?
其实我也想找一个小家伙来代替2596,个头大,还贵,真发愁; 以上是我的疑问,但我想用它,我是自动化行业;给点意见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MP2303能代替2596? 不能吧,它才3A,实际上我估计在散热不好的情况下,能否承受2A的持续电流啊?
其实我也 ...

MP2303是MOSFET同步整流,发热比BJT工艺的2596小得多,不能完全代替2596是因为耐压只有28V。

网友:
引用 网友G:
MP2303能代替2596? 不能吧,它才3A,实际上我估计在散热不好的情况下,能否承受2A的持续电流啊?
其实我也 ...

我已经用了不少了,效果不错。当然我的实际平均工作电流只有1A不到。
在散热不好的情况下电流确实不到2A,我测到1.8A多一点就保护了。散热面积大约1cm2多一点。
关键是耐压稍微有点低,不过对常规的工业应用标称24V电压的,有28V耐压也还将就吧。

网友(2016-04-05):
综合效率 纹波   电流输出  果断使用MP2303

网友:
MP2303耐压只有28V 用在24V设备是否可靠呢

网友:
耐压满足不了,只能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MP2303是MOSFET同步整流,发热比BJT工艺的2596小得多,不能完全代替2596是因为耐压只有28V。 ...

MP2403的耐压32V,对标称24V的余量差不多够了。频率比2303稍微低一点(360K:250K),别的参数基本一样,引脚也一样。推荐使用!
下次我决定用它替代一个老产品上的2596了

网友:
FR9833似乎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2403的耐压32V,对标称24V的余量差不多够了。频率比2303稍微低一点(360K:250K),别的参数基本一样, ...

不错,我目前是使用TPS5430来替代2596,外围元件还是有点多,外加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I:
TPS5430工作频率500K,纹波应该在同样滤波的情况下更低,现在都在向高频率方向发展,减小滤波电容和续流电容的容量,纹波也更好控制,有的芯片工作频率都到2M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TPS5430工作频率500K,纹波应该在同样滤波的情况下更低,现在都在向高频率方向发展,减小滤波电容和续流电 ...

我用TPS54331跟MP2403对比过,结果MP2403的纹波明显低于54331。
看来同步整流对减小纹波确实很有用
TPS5430跟54331电路结构差不多,所以估计纹波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常用2596,TPS5430/20

网友J:
有一點很重要:我測試空載時MP2303電流有10MA左右,而2596是5mA左右!

网友:
以前一直用MP1584,看到“redroof”坛友提到的MP2303,价格差不多,性能应该比MP1584要好,看来以后可以换MP2303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有一點很重要:我測試空載時MP2303電流有10MA左右,而2596是5mA左右!

如果在乎空载情况下的那几个毫安的电流,就用TPS54331吧,有ECO模式,空载的时候好几个周期才开一下,电流很小的。
其实空载情况下最省电的是LDO,只要uA级别的电流就够了。哪个DCDC都做不到

网友(2016-06-14):
MP2403  MP2303,标记一下,正在寻找LM2596替代方案

网友:
MP2403  刚看过手册,确实不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的54329是实际做过测到纹波10mV吗?还是Datasheet标的10mV?这俩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的MP23 ...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MP2303这个芯片用起来是否要求条件比较苛刻?我的负载大概是100-200mA(DCDC降压之后)。电感选用多大的比较合适?前端如果加共模电感对噪声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选多大的合适?自恢复保险丝装在DCDC的前段或者后端对纹波影响是否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K: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MP2303这个芯片用起来是否要求条件比较苛刻?我的负载大概是100-200mA(DCDC降压之 ...

2303要求应该不算苛刻。我用1A左右的电流,电感也不过10uH。
自恢复保险毫无疑问是装在DCDC输入端的前面啊。哪有在输出端加保险的?

网友L:
MP2303估计对布线要求比较高,目前用MP2565和MP1584,

MP2303也打样试过,没用好,上电偶尔会异常,水平问题,还是乖乖的切回2565和158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MP2303估计对布线要求比较高,目前用MP2565和MP1584,

MP2303也打样试过,没用好,上电偶尔会异常,水平问 ...

按照参考手册布线也不行?

网友:
电流大,便宜

网友B(2016-08-29):
引用 网友M:
这个芯片可以用FR9888替代,性能是一样的,而且还省了外围的补偿元件。

FR9888是哪个厂家的?不要告诉我说是国产小厂啊~
有国际大厂的东西不用,去用国产小厂的东西?我可不敢这么干!再便宜也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9888是哪个厂家的?不要告诉我说是国产小厂啊~
有国际大厂的东西不用,去用国产小厂的东西?我可不敢 ...

台湾 FITIPOWER 的产品

网友(2016-10-10):
MP1584见到有人用在microUSB转4.0V上,但手册好像有Vin>Vout+3V要求,不知怎么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像是国产的,我用过很多,现在的很多产品里都是用的它,也没有见到有坏的,才几毛钱。 ...

同步整流的都是不错的,也可用FR9886还要便宜。也不必胆心过载有过温保护,一般不易损坏。

网友(2017-01-17):
我用MP2359,纹波大的出奇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XL1509 卖8毛不到,岂不是更便宜。。。

网友:
模仿 居多!!!!!!!!!!!!!1

网友N:
引用 网友B:
54331大约70mV
2596是50
MP2303只有20-30,大喜过望!

输入电压最高40V 输出3A 输出5V 可以替代LM2576的 最好是s-8封装的 稳定便宜的给推荐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N:
输入电压最高40V 输出3A 输出5V 可以替代LM2576的 最好是s-8封装的 稳定便宜的给推荐一下吧 ...

常见的我没用过这种参数的。我用的电压最高32V,MP1403
好像新工艺的代价就是牺牲耐压。

网友:
TPS54331DR 耐压是40V就好,28V的耐压,24供电系统还是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P2303是同步整流的,54331是普通的,其实TPS5430应该更经典吧,价格还贵。

TPS5430耐压是36V  TPS543331耐压是28V
TD1509   AP1509  可以考虑下,40V耐压,
TPS54240也可以考虑  如果耐压要求比较高

其实LM2576  LM2596早就可以抛弃了,提价大,价格高,假货多
如果非要替代的,TD1501、AP1501 完全兼容LM2596

网友:
mark! 小功率 3A DCDC电源IC.

网友:
以前动车上使用TPS5430,然后,就一直没出过问题,大量使用这颗料。
质量超级棒。

网友O(2017-03-22):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的54329是实际做过测到纹波10mV吗?还是Datasheet标的10mV?这俩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的MP23 ...

看你资料是广州巨控的,

你头像这个控制器相比DTU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都是PLC接DTU连到中心,中心也是组态王 力控等.

另外贵司有做低功耗项目的监控终端吗?

网友:
MARK.看来需要把金升阳的模块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噢,我一直没注意名词。不过有Sink端子的通常电流大,纹波小。你既然电压那么高,那就两级变压呗。电压差 ...

级数越多,效率越低 0.90*0.90 =0.81  比如压降 36降5v  一级做0.81还是容易的,但是2级都要做0.9 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你资料是广州巨控的,

你头像这个控制器相比DTU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都是PLC接DTU连到中心,中心也是 ...

我们不是DTU,跟DTU没有可比性。
我们是自带所有东西的整体模块。带公网服务器为你转发数据,带短信和电话,带免费的无限点组态软件(你也可以用你的组态王或者力控WINCC等等),带免费网页,全部都带。一次性打包搞定。也有Web接口可以供你自己开发高级APP,或者用我们公版APP(实际上封装的是我们免费网页)
唯一缺点是单价明显高于传统DTU
但你买一个模块即可正常使用(中心站上网就行了,无需模块,只有设备端需要装模块),别的无任何额外费用。如果您是小批量的情况下,用我们的整体成本远低于DTU,效果也好于DTU。我们基本上都是几个几十个之内的小规模。
在很大批量情况下(几百上千个点)倒是自己用DTU去开发或许还便宜一点。因为DTU所需的那些你自己开发的软件啊什么的是一次性开销,可以被数量摊平。我们比DTU贵出来的那些硬件成本是不可分摊的~

您如果是小批量的情况下使用DTU,不愿意花钱对DTU做二次开发,那么用DTU做出来的系统跟我们的成品比就太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O:
看你资料是广州巨控的,

你头像这个控制器相比DTU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都是PLC接DTU连到中心,中心也是 ...

现在的行情,即使客户只有几个站点,他也会要求组态软件+短信报警+手机网页+历史曲线图+APP等等全套。
要是你用DTU做,这些功能早就把自己累死了,或者根本做不到。
而如果用我们的就全部自带,轻轻松松配置一下就马上搞定~
小量情况下谁也不会在乎单个模块的价钱

网友:
MP2359DJ在24V工业系统使用,会不会余量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真的这么好,我回头也试试!

就是这么好。而且我现在换了个额定电流更大的电感(TDK SPM6530-10uH),输出电流差不多可以到2.5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行情,即使客户只有几个站点,他也会要求组态软件+短信报警+手机网页+历史曲线图+APP等等全套。
要 ...

那抽个时间,请您来我们公司聊聊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乎空载情况下的那几个毫安的电流,就用TPS54331吧,有ECO模式,空载的时候好几个周期才开一下,电 ...

标称静态电流才1uA,,怎么空载时候都10mA

这太夸张了吧,,,,

另外,那个EN管脚disable以后,停止输出,那么单片机也没电了,,岂不是立马又开机了,相当于一个自动复位....

想做一个自动关机,,,但感觉没法通过控制EN管脚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标称静态电流才1uA,,怎么空载时候都10mA

静态电流就是用EN引脚把它关掉的时候的电流。
单片机控制关掉EN来关机是可以的。给EN带下拉电阻就行了。关机以后下拉电阻一直保持EN是低,这样电源再也不会启动了。
开机的时候按钮必须是硬连接的,强制接通EN为高,单片机启动,然后单片机用IO口输出高来维持EN

网友O:
引用 网友B:
静态电流就是用EN引脚把它关掉的时候的电流。
单片机控制关掉EN来关机是可以的。给EN带下拉电阻就行了。 ...

你为何这么屌,下拉电阻方强拉高电平启动方式都想起来了,,

这样要使用轻触按键式来启动,,,不过也挺不错,,,

以往我都是用一个硬开关来启动,直接把EN拉到高的话就没得控制了,

用轻触开关按住1秒时间后释放, 足够mcu启动输出高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为何这么屌,下拉电阻方强拉高电平启动方式都想起来了,,

这样要使用轻触按键式来启动,,,不过也挺不错,, ...

这就是最标准的方法啊
开机由硬件负责,而关机是软件负责~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你为何这么屌,下拉电阻方强拉高电平启动方式都想起来了,,

这样要使用轻触按键式来启动,,,不过也挺不错,, ...

注意,这种电路有个小缺陷,长按着开机按钮的时候实际上不能关机
一般常见的约定是长按开机按钮关机,这时候你要做点假,比如有屏幕的就把屏幕关了,向人表示你关机了就行。
你单片机撤销EN的高驱动也没用,因为按钮照样驱动EN为高。
等用户见你关机了,松开了电源按钮,而你单片机早已经撤销了EN驱动,这个时候才真正关掉了电源。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注意,这种电路有个小缺陷,长按着开机按钮的时候实际上不能关机
一般常见的约定是长按开机按 ...

今天看一个升压芯片MP1542,,如果使用EN管脚将芯片关闭,,结果参考电路的VIN经电感二极管送到Vout了,,,根本没法控制通断..

降压芯片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以前没用过EN对开关芯片做过控制,,,,如果芯片关闭后就把VIN直接送到VOUT,那就扯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今天看一个升压芯片MP1542,,如果使用EN管脚将芯片关闭,,结果参考电路的VIN经电感二极管送到Vout了,,,根本 ...

降压芯片不会这样。关断了就完全不通了。
要不就没意义了啊~

网友O(2017-04-25):
引用 网友B:
降压芯片不会这样。关断了就完全不通了。
要不就没意义了啊~

今天测试了下mp2303的自启动,,失败!

上电用轻触开关给EN供高电平2.45V,然后芯片工作输出5v,,5v经lm1117-3.3输出3.3v,飞线到EN脚,,

这个时候EN脚电平是3.3V,,但松开轻触开关,,立马3.3V没了.理论上不应该啊.已经给EN脚上3.3V高电平了,2303不应该熄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今天测试了下mp2303的自启动,,失败!

上电用轻触开关给EN供高电平2.45V,然后芯片工作输出5v,,5v经lm1117- ...

贴出你的这一部分电路图,给大家看看
如果你做的正确,肯定可以的。

网友:
虚焊导致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54331轻载纹波也不算高,200mA才35mV
问题是负载一高,纹波就上去了
1.5A甚至高到100mV

请教下   2303应用在433M模块供电上,在发射时大概峰值电流要  5V  1A左右,这款适合用吗?相比价格   也比较在意纹波

网友R:
2359便宜,小体积,34063便宜,灵活,古董,54331便宜,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R:
2359便宜,小体积,34063便宜,灵活,古董,54331便宜,耐操

34063  不适合重视纹波的供电场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Q:
请教下   2303应用在433M模块供电上,在发射时大概峰值电流要  5V  1A左右,这款适合用吗?相比价格   也 ...

肯定适合。我还会推荐你输岀滤波电容用两个大容量mlcc再加个固态电解,这是我能找到的大电流纹波最低的组合了,性能包你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适合。我还会推荐你输岀滤波电容用两个大容量mlcc再加个固态电解,这是我能找到的大电流纹波最低的组 ...

十分感谢   我搭个板子 测试一下

网友R:
顺便问下固态电解那个牌子比较好,看了立创在售的不多,倒是有几个台湾丰宾的,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机会也试一试,刚好有个板上用得上54331的。

网友:
低文波DCDC

网友B:
引用 网友R:
顺便问下固态电解那个牌子比较好,看了立创在售的不多,倒是有几个台湾丰宾的,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机会也试 ...

我就用的是台湾丰宾,效果很好~

网友:
纹波都u不是问题,可以通过设计改善。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的是台湾丰宾,效果很好~

锂电池3.7V 升压为5V(500mA够用),老大   有没有可推荐的,好买的   耐用的。

网友S:
MP2403上电有概率启动不正常,不知道大家碰到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S:
MP2403上电有概率启动不正常,不知道大家碰到没有?

用了上万个MP2403了,未发现此现象~

网友S:
引用 网友B:
用了上万个MP2403了,未发现此现象~

第一次上电没有问题,上电后,快速断电再上电就会出问题。现象是输出电压偏低或没有。参数完全按手册设计,布线也参考的手册。
现在已经没有用这个芯片了, 不知可否试试你的板子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能否贴个图出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S:
第一次上电没有问题,上电后,快速断电再上电就会出问题。现象是输出电压偏低或没有。参数完全按手册设计 ...

我就是按手册设计的啊,从来没什么问题,一次成功。
你的“快速断电”是多快?我也可以在我板子上试试。。。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按手册设计的啊,从来没什么问题,一次成功。
你的“快速断电”是多快?我也可以在我板子上试试。 ...

就是用手拨动动开关的速度,如果量化来看的话,在0.3-2秒的间隔范围内把,就是咔哒 -- 咔哒两下,这样就有一定概率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上万个MP2403了,未发现此现象~

目前用的你推荐的2303,已小批量给客户交货,好用,简单。主要是体积小了很多,纹波大概55mV.  谢谢你的推荐  客户很满意这个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无所谓,我原本就只有不到1A的工作电流
我知道板子上散热的铜皮面积不够,也没打算配够。不然太占 ...

问下 大大

DC TO DC 发热 主要是哪里发热?

如果 IC 是内置 FET的  是不是就芯片很热.其他的地方不怎么热?
如果是外置的FET 呢?

主要是哪里热? 电感? 二极管? MOS管?

网友:
学习了 非常好  下次用用

网友T(2017-06-03):
引用 网友S:
就是用手拨动动开关的速度,如果量化来看的话,在0.3-2秒的间隔范围内把,就是咔哒 -- 咔哒两下,这样就 ...

我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上电开开关,就有一定几率不启动,输出只有3.8V左右。。我的是24V转12V输出

网友:
DC2DC的特性和选型贴

网友S:
引用 网友T:
我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上电开开关,就有一定几率不启动,输出只有3.8V左右。。我的是24V转12V输出 ...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现在的电路板找不到了,你再检查一下参数是否和手册一致!如果是一致的,就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2017-07-10):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我没用过这种参数的。我用的电压最高32V,MP1403
好像新工艺的代价就是牺牲耐压。 ...

麻烦帮我看看这个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733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TPS54331跟MP2403对比过,结果MP2403的纹波明显低于54331。
看来同步整流对减小纹波确实很有用{:lol: ...

tps54360 我测试 36V输入 输出 5V3A 20秒左右就开始保护了  输入电压20V以内没有过热保护,这个芯片还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大,发热量增加,还有电感发热什么原因?普通的工字电感

网友U(2017-08-17):
在用TPS54331很长时间了,看了大家的讨论,决定试试MP2303

网友B:
引用 网友U:
在用TPS54331很长时间了,看了大家的讨论,决定试试MP2303

我最近倒是有个案子,从我用了两三年的MP2403重新换回54331了。
因为要低功耗。
MP2303/2403即使输出空载,也要消耗14mA以上的电流。
而TPS54331输出空载只要0.4mA(都用12V蓄电池作为电源来测)
差别太大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倒是有个案子,从我用了两三年的MP2403重新换回54331了。
因为要低功耗。
MP2303/2403即使输出空载 ...

刚刚再看了一下datasheet的效率曲线,低输出电流的效率确实很低,不过它的工作电流其实不高,所以大功率场合还是挺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刚刚再看了一下datasheet的效率曲线,低输出电流的效率确实很低,不过它的工作电流其实不高,所以大功率 ...

大功率状态肯定可以啊,
就算几十毫安电流的情况下,也不会缺那10毫安的静态电流。
但在我这种平均电流只能有个位数毫安的场合,10毫安的静态电流就太大了

网友:
MARK,电源选型备用

网友V:
以前在模电上用过54331  那个坑大啊  图像一直有纹波  有些有  有些没有  一直找问题  最后居然是54331的问题  果断换了1584  浪费了不少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V:
以前在模电上用过54331  那个坑大啊  图像一直有纹波  有些有  有些没有  一直找问题  最后居然是54331的问 ...

我也认为54331纹波偏大,但人家省电啊。我实测12V转5V空载的时候差不多只消耗0.3mA,基本上是我见过的DCDC里面最低的

网友W(2017-09-22):
引用 网友B:
用了上万个MP2403了,未发现此现象~

你好,请问你在使用MP2403的时候,那个普通二极管和肖特二极管加了吗?手册上写可加可不加,现在搞得好纠结。不知道加或者不加差别多大。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W:
你好,请问你在使用MP2403的时候,那个普通二极管和肖特二极管加了吗?手册上写可加可不加,现在搞得好纠 ...

这俩都没加。
用在12V-24V转5V,几万个出货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俩都没加。
用在12V-24V转5V,几万个出货正常。

秒回啊!呵呵  多谢

网友:
电压范围小了,不合用

网友:
电源选型备用
还在用MP1482
测试了TPS5430,电路很简单

网友X:
引用 网友B:
肯定适合。我还会推荐你输岀滤波电容用两个大容量mlcc再加个固态电解,这是我能找到的大电流纹波最低的组 ...

12v输入,5v输出,目前带载1.5a测试,发热有点厉害,不能长时间摸,而且尖峰纹波大的出奇,各位能否帮我看看是什么参数不对还是layout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X:
12v输入,5v输出,目前带载1.5a测试,发热有点厉害,不能长时间摸,而且尖峰纹波大的出奇,各位能否帮我 ...

输入电容不够?
输出电容不够?
电感电流不够?

我的输入电容一直是4.7uF*2+104+1000uF电解。
输出电容是47uF*2+104+(470uF电解或者180uF固态)
实测纹波60mV左右

网友X: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容不够?
输出电容不够?
电感电流不够?

输入只有两个10UF的电容,我加大试试,输出是两个47uf的,加了470uf的电解没啥效果,我去试试加大输入,十分感谢,我这个layout是否能看出问题?输入输出都加了470uf的电解,还是有图上的那种尖峰脉冲,没辙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容不够?
输出电容不够?
电感电流不够?

你那电感是哪里买的,我想换电感试试,刚刚换了个别的10UH的,有变小,但是还是有点大,估计跟电感关系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X:
你那电感是哪里买的,我想换电感试试,刚刚换了个别的10UH的,有变小,但是还是有点大,估计跟电感关系很 ...

我用的TDK功率电感SPM6530T-100M
10uH/3.6A
我自己在嘉立创代售的,因为我要用,也没有好的供应商,干脆自己卖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TDK功率电感SPM6530T-100M
10uH/3.6A
我自己在嘉立创代售的,因为我要用,也没有好的供应商,干脆 ...

OK,谢谢,我去买点样品试试。如果可以,叫采购走嘉立创的渠道了,你那个纹波是带负载多大35MV,我这个带载1.6A左右,有这样的尖峰脉冲,看了嘉立创没库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X:
OK,谢谢,我去买点样品试试。如果可以,叫采购走嘉立创的渠道了,你那个纹波是带负载多大35MV,我这个带 ...

纯电阻负载,1.6A是35mV左右(仅作为对比标准,正常工作不可能是纯电阻负载)
实际3G4G模块工作的时候大约60-70mV

网友X:
引用 网友B:
纯电阻负载,1.6A是35mV左右(仅作为对比标准,正常工作不可能是纯电阻负载)
实际3G4G模块工作的时候大 ...

你那个嘉立创没有补货吗,没库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那个嘉立创没有补货吗,没库存了呢

我,我忘了,上次被人买空了。
我已经补货了,下个月到。

网友:
LM2596太多假货了,公司产品上用的 随便拿了几个一测 全是50K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X:
输入只有两个10UF的电容,我加大试试,输出是两个47uf的,加了470uf的电解没啥效果,我去试试加大输入, ...

这是我的布局图

网友X:
你这个是MP2403?不是2303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X:
你这个是MP2403?不是2303吗?

封装完全一样的,2403降低频率换取更高的耐压。其它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完全一样的,2403降低频率换取更高的耐压。其它都一样。

我现在测试SW脚都有尖峰脉冲,怪事了,怀疑会不会是假的TDK,你那个什么时候能上货

网友Y(2017-11-02):
引用 网友B:
用了上万个MP2403了,未发现此现象~

您好,MP2303的耐压太高了,所有频率不高。我现在想5V变3.3V,有没有纹波小一点,频率高一点的IC呢,最大电流1A左右。有些低压品不知道纹波不敢用,比如MT2492之类
主要是处理器有12bit的ADC,以前不敢用DCDC怕纹波影响精度,但现在TPS75733立创商城已经52元了,我要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Y:
您好,MP2303的耐压太高了,所有频率不高。我现在想5V变3.3V,有没有纹波小一点,频率高一点的IC呢,最大 ...

12位AD有啥好影响的?
我板子上18位的AD,也一样是用DCDC。而且比起DCDC那一点干扰来说,板上还有个3G模块的干扰更大呢。
只要你做的正确,这些都不会带来明显的影响

网友Y:
引用 网友B:
12位AD有啥好影响的?
我板子上18位的AD,也一样是用DCDC。而且比起DCDC那一点干扰来说,板上还有个3G模 ...

有点不懂。不是ADC都有一个电源抑制比的参数吗,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折算纹波对采样精度的影响,但纹波影响ADC精度这个事应该理论上是成立的吧,只是我对量级上完全没把握……您18bit的ADC,采样多次滤波平均了吗?
应该DCDC是可以做到低纹波的,因为手持万用表里面肯定是啊,但具体设计细节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位AD有啥好影响的?
我板子上18位的AD,也一样是用DCDC。而且比起DCDC那一点干扰来说,板上还有个3G模 ...

领导还说我打算用DCDC的设计不靠谱,弄的我提心吊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Y:
有点不懂。不是ADC都有一个电源抑制比的参数吗,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折算纹波对采样精度的影响,但纹波影响A ...

哈哈,并不需要任何特殊操作。
我又没说我做的是“高速高精度”,这才是真正有难度的。
“低速高精度”一点也不难。因为你的低速高精度SigmaDelta AD其实天生就自带平均功能
那个DCDC带来的几百K几十毫伏的高频纹波,对这种AD基本上没有可见影响。
我用基准源送给MCP3421的16位状态来测量,连续测1分钟它都不会跳一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并不需要任何特殊操作。
我又没说我做的是“高速高精度”,这才是真正有难度的。
“低速高精度”一 ...

还有两个疑问:
1、我的ADC不是西格玛德尔塔型,处理器内置的12bit,估计是积分或逐次逼近的,这种情况可以吗?适合的是TPS54329?可总觉得SO8有点浪费了,有SOT23-5/6的能用吗?
2、看您选择电感,似乎是留出接近50%的电流余量即可,对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B:
哈哈,并不需要任何特殊操作。
我又没说我做的是“高速高精度”,这才是真正有难度的。
“低速高精度”一 ...

找到两个带ADC混合电路供电的例子,这样看我似乎用TPS5430是能满足要求的,可是我不想用那么大个的电感啊,5V输入电感能小一点但也不是10uH量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Y:
找到两个带ADC混合电路供电的例子,这样看我似乎用TPS5430是能满足要求的,可是我不想用那么大个的电感啊 ...

1.高速AD得到的数据显然没有低速AD那么稳。
2.TPS5430不是同步整流的,所以相同条件下的纹波肯定大于同步整流。
3.建议你找个合适的同步整流的DCDC,频率尽量高,我认为应该就够了。再不够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B:
1.高速AD得到的数据显然没有低速AD那么稳。
2.TPS5430不是同步整流的,所以相同条件下的纹波肯定大于同步 ...

既然TPS5410/30不是同步整流纹波都能满足要求,我按照趋势估计,带同步整流的应该都是可以的。
还有一点,刚才测了两颗国产料,MT2492,内置同步整流,5V变3.3V,带STM32F103;MT3608,5V升13.5V空载。居然两者纹波都小于+/-10mV。
难道是我测试错了吗?还是所有DCDC轻载时,纹波就是要明显低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Y:
既然TPS5410/30不是同步整流纹波都能满足要求,我按照趋势估计,带同步整流的应该都是可以的。
还有一点 ...

MP2303我实测轻载和满载的纹波都很小。这就是他很牛的地方。
TPS54331实测轻载的时候纹波小,重载的时候纹波要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2303我实测轻载和满载的纹波都很小。这就是他很牛的地方。
TPS54331实测轻载的时候纹波小,重载的时候 ...

下午带上电子负载测一下
对了,一般1117这类LDO,纹波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Y:
引用 网友B:
MP2303我实测轻载和满载的纹波都很小。这就是他很牛的地方。
TPS54331实测轻载的时候纹波小,重载的时候 ...

电流0.95A左右,我是不是测错了,4毛钱的芯片纹波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Y:
电流0.95A左右,我是不是测错了,4毛钱的芯片纹波这么低?

同步整流的,纹波就是很低啊。

网友Z:
>而TPS54331输出空载只要0.4mA(都用12V蓄电池作为电源来测)
TPS54160, quiescent current: 0.136 mA.
C13530 TPS54160DGQR TI, (cost was RMB3.74) ¥6.43~7.54 1.5A, 60V, 3.5V~60V input, maximum 65V input, 0.2~0.41 ohm MOSFET resistor, -40°C ~ 150°C; Iq=116~136uA; 100KHz~2.5MHz; 10 pin MSOP,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4179.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Z:
>而TPS54331输出空载只要0.4mA(都用12V蓄电池作为电源来测)
TPS54160, quiescent current: 0.136 mA.
C13 ...

不要忘了算输入使能的分压器和输出反馈的分压器。
我也用54160做过,只比54331好一点,实际也要200多uA

网友:
>不要忘了算输入使能的分压器
You can left the input pin floating, which shall save some quiescent current.

>和输出反馈的分压器。
Yes, this portion is always there.
IC consumes 136uA,
feedback Resistors consumes 78.6uA (assumed a 53.6K and a 10K resistors are used for +5V).
It takes about 200uA (0.2mA) on the power supply it self.
On a MCU system, the best sleep current I have achieved is about 0.35~0.4mA sleep current at room temperature. Test condition changes from +12V battery to +24V battery on the input side. On high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the result may get a bit worse.

网友:
>TPS54331 电压 - 输入(最大值):28V

Anyone knows a buck regulator IC with:
1. maximum input voltage of 60VDC~65VDC,
2. 1MHz switching frequency
3. package Pitch equal or larger than 0.65mm, sot23-6 or SOIC8 packages are welcome,
4. and low quiescent current (0.136mA~0.2mA)
5. cost at about  $1.51 @ 2,500 (same as the TPS54160 we purchased on Mouser);

At LCSC, they used to sell the TPS54160 at RMB3.74, (USD$0.57), (now the price bump up to RMB¥6.43 =USD$0.97) I don't know how can they can get the same thing at USD$0.57~USD$0.97, but I have to pay high price as USD$1.51 here in North America.

网友(2017-12-26):
引用 网友B:
不要忘了算输入使能的分压器和输出反馈的分压器。
我也用54160做过,只比54331好一点,实际也要200多uA

输入6~15V,输出5V/3A的DC-DC方案有吗?看MP1584,输入比输出要不小于3V。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同步整流对应用者来说有多大区别呢?
同步整流还省个肖特基管。
呵呵,我只要性能好,价格便宜,这 ...

看MP2303的输入电压最大是28V,这个应用到24V的输入是不是有些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看MP2303的输入电压最大是28V,这个应用到24V的输入是不是有些不保险?

我实际用2403,耐压32v,用了很久了没问题

网友:
留名记录.正在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现在的电路板找不到了,你再检查一下参数是否和手册一致!如果是一致的,就是芯片有 ...

仔细看看ds,应该是需要加个4148做反馈。可以试试。我以前遇到过没想明白,几年后才搞懂,输出和输入接近的时候就会出现。

网友:
正在选型DCDC芯片,关注中。。。

网友(2018-05-31):
这三个我一个都不喜欢……
异步的不想用,达林顿管的更不想用……

网友(2018-11-10):
引用 网友B:
54331大约70mV
2596是50
MP2303只有20-30,大喜过望!

2303做不到2596的电压宽40V吧,类似MP系列的   目前稍高电压的  输入的  有更好的方案吗,目前我用的是MP2494

网友:
个人感觉电源纹波10mv真是难搞,我手头有些不怕成本的项目全金升阳模块,高分子固态电容,各种堆料,空载纹波可以到7mv,负载一上去,纹波什么的就崩溃了

网友:
每次看到这个帖子,就忍不住顶下。

网友:
dcdc分析的好!

网友(2019-01-15):
mark  以后备用~

网友:
MP2303 DCDC 经典技术帖

网友AB:
楼主所列在我这里都已经淘汰。

网友:
TI赞助高校电赛之类吧, 而且也算便宜. 看看电赛那些方案, TI巨贵的芯片照样用, 来个老工程师可以轻松砍下一多半成本.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的是AP1509 XL1509(国产),SOP8,外围和LM2576系列的外围元件完全相同,不过性能应该没有MP230 ...

+1 , 31.25电阻不好买啊.

网友:
DC to DC 选型,mark!

网友:
总是感觉这些货没有2596耐操,搞搞就挂了,2596几乎没挂过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楼主所列在我这里都已经淘汰。

列几个牛逼的让我们开开眼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列几个牛逼的让我们开开眼哈

自己去几大电源器件官网看啊,足够你开眼了。
28V 8A、60V 5A现在用的都是单片集成MOS的同步

网友(2020-09-24):
MP2359用过,还不错,手持设备上用,芯片小,挺好用的

网友:
没有纹波要求 34063  太好用了   MP2359也不错  价格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