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24V的串并行转换芯片

楼主(2015-06-27):
我想设计一个板子,有很多路输入很多路输出,采用光耦隔离的,外面用24V,里面用5V,但是输入输出都是采用串行转并行的芯片,光耦只用几个,这样能最大节省空间。
那么问题来了,不知道有没有24V的串并行转换芯片?

网友:
TPIC6B595

网友:
6b595  就是 74595+uln2803的合体。。。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输入的有没有?并行转串行的。

网友:
输入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吧。

楼主:
我想用数字的处理比较简单

网友:
输入没有办法,只能模拟处理后再进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