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软件—串口猎人不能用了。。。

楼主(2015-06-27):
        之前一直很喜欢用的一款串口调试软件—串口猎人,最近换了台电脑发现不能用了,在收发数据的时候就会报错,不知道是电脑缺什么东西(控件?运行库?)。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
电脑:win7,32位,之前这个配置是好使的。。。

网友A:
用管理员账号运行试试?

网友B:
是用的管理员权限运行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管理员账号运行试试?

管理员模式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的管理员权限运行的么?

管理员模式也不行

网友C:
换个程序.
我用那个STC ISP里带的

网友:
再在管理员账号下用兼容模式运行试试,还不行就无法了。

网友:
有时候也会犯低级错误,看看设置都对吗?

网友:
应该是缺控件吧,这个看起来是用老式的串口控件写的

网友:
用Hterm吧   好用 单文件  只是对中文不支持

网友:
重启电脑。
我现在用到组帧也用它

网友:
这个是你USB线的问题

网友D:
换成FTDI芯片的USB串口线包没有问题

网友:
目测驱动问题

网友:
感觉是底层驱动的问题,要么就是物理电器线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FTDI芯片的USB串口线包没有问题

牛逼,果然换了跟线好使了,可是我之前的那台电脑就没有这事,两根线通吃。新电脑就串口猎人挑线,别的串口软件通吃。

网友D:
这个要看那个程序是不是用了MSCCOM32那个控件,如果是用这个的,那就需要用FTDI的芯片的线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那个程序是不是用了MSCCOM32那个控件,如果是用这个的,那就需要用FTDI的芯片的线才可以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程序.
我用那个STC ISP里带的

这个很 稳定。

网友(2018-10-24):
我的win10系统,运行串口猎人就弹出CAD安装,求解!家里的win7系统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