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水泵队列控制问题

楼主(2015-06-27):
问题是这样的:
某提升泵站,有4台水泵,通过液位控制水泵的启停
液位有高液位,中液位,低液位,超低液位
控制条件:     到低液位启动一台泵,到超低液位 停止所有的泵,到中液位启动2台泵,高液位3台泵启动
   4#泵是备用泵,当其中3台泵有问题时,4#泵投入运行
   3台运行泵,要求轮换运行,就是说,在低液位时,不能老是1#泵运行  ,控制3台泵的运行时间均衡
液位控制好做,当对于倒泵,没有思路,百度了下,说用队列控制,先进先出什么的,么有具体的程序方法,不知道能不能有什么功能块啥的
好纠结,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考虑这样:记录每台泵的累计运行时间,每次需要启动一台泵的时候就启动那台累计运行时间最少的

网友B:
用一个变量存储下一次低液位时该启动哪个泵不就行了。

网友C:
既然这么问,楼主应该是用PLC控制的吧?  我家有个类似的东西,不过是4台设备轮流工作,没有单独的备用机,大致如下:
把设备运行与否做成一个单独的功能块,对上一级来说就是 运行/停止。
用一个移位模块,4个输出对应4个设备,每次输入有效时,就切换一个设备,移满4次就复位该移位模块。
如果设备启动不成功,就在一定的延时后再次移位,并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这样:记录每台泵的累计运行时间,每次需要启动一台泵的时候就启动那台累计运行时间最少的 ...

这样有个问题,要是多台运行的时候,怎么控制,还有故障的时候,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变量存储下一次低液位时该启动哪个泵不就行了。

这个是不是还要检测每个泵的运行时间,通过运行时间在判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还要检测每个泵的运行时间,通过运行时间在判断吧

我没考虑到运行时间问题,2楼的方法和思路好!!!

网友:
这种项以前我做过,不过不是由液位来控制水泵,是压力控制。另一个项目,是电加热组,用温度控制,也要求加热组用转换的方式。我的方法是采用数组加头指针和终指针对加热组或水泵进行控制。用PLC做过,也用单片机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这么问,楼主应该是用PLC控制的吧?  我家有个类似的东西,不过是4台设备轮流工作,没有单独的备用机, ...

是的,是s7300的cpu

网友:
生成待启动队列(按开泵时间排序-排序在所有泵停止后进行);按液位判断启停泵;判断水泵故障条件 - 故障则4#加入队列,故障消除则退出队列.  想到哪说哪

楼主:
按4楼的方法,弄了一个FB块,没有加故障,运行的时候,间隔一段时间,轮换标志位
就是处理的时候,有点麻烦

网友:
3、4年前接了个私活,与楼主这个很相似,不过功能更强。
五台水泵,1-4为大泵,在设定压差小于0.3MPa时只运行一台,否则加泵。5号泵为休眠供水,压力达到设定30分钟后,逐渐减泵,减完4个大泵后,系统进休眠,压差小于0.5MPa时只启用小泵。
  每个泵连续运行最大8小时,每个汞连续停止最大4小时,以防水质变。
5个泵共用一个变频器,如1号泵变频逐渐加快,最大速度后压力不够,转工频,把变频器让给下一个泵加压。
  还有高峰供水和定时供水等功能,MODEbus远程控制等。相当PLC系统。
  用M64做,空间不够还要压缩代码十多天,前前后后一年左右,仅收到2w开发费,原代码也给对方拿去申请专利。
  当时相当累,升了十多个版本,有问题半夜三更也打电话,烦死了。不过,这三年来基本沒见反馈有问题,对方销路很爽,在QQ上见全国各地都去装水泵。
  唉,我又为他人做了件嫁衣裳!
  还想叫我把这系统改为空调、供风、供气等等,基本我不答应了,太勾门了。
  他们也招几个人改我的程序,我所有注释、编译器等都原装不变给他们,但程序太大,改不动。改出过问题叫我检查,我对过后发现不是我原版软件,叼他们一炮,不再理会。

网友:
还有个小插曲,说好收定金(1/3总款)后40天提供首版烧录文件,接着测试一个星期后,项目可往下进行,要收另1/3开发费。追几次对方不给钱。一个月后找我了,全部机器停了,显示测示软件xx版,说他们卖了上百套都反回来了。
  NND,我没收到钱,他们都出货了,若不加点限制,后面的钱估计打水漂了。

网友:
忘了回答楼主问题,每台泵带个运行时间,如比其他多1小时,换时间最小的运行。

网友:
排队听课,都是好经验呀

网友:
3、4年前接了个私活,与楼主这个很相似,不过功能更强。
五台水泵,1-4为大泵,在设定压差小于0.3MPa时只运行一台,否则加泵。5号泵为休眠供水,压力达到设定30分钟后,逐渐减泵,减完4个大泵后,系统进休眠,压差小于0.5MPa时只启用小泵。
  每个泵连续运行最大8小时,每个汞连续停止最大4小时,以防水质变。
5个泵共用一个变频器,如1号泵变频逐渐加快,最大速度后压力不够,转工频,把变频器让给下一个泵加压。
  还有高峰供水和定时供水等功能,MODEbus远程控制等。相当PLC系统。
  用M64做,空间不够还要压缩代码十多天,前前后后一年左右,仅收到2w开发费,原代码也给对方拿去申请专利。
  当时相当累,升了十多个版本,有问题半夜三更也打电话,烦死了。不过,这三年来基本沒见反馈有问题,对方销路很爽,在QQ上见全国各地都去装水泵。
  唉,我又为他人做了件嫁衣裳!
  还想叫我把这系统改为空调、供风、供气等等,基本我不答应了,太勾门了。
  他们也招几个人改我的程序,我所有注释、编译器等都原装不变给他们,但程序太大,改不动。改出过问题叫我检查,我对过后发现不是我原版软件,叼他们一炮,不再理会。
-------------------------------------------------------------------------------------------------------------------
改出过问题叫我检查---非常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