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问题,工控(105度温度等级)用BGA封装合适吗?

楼主(2015-06-27):
还是最好用LQFP?因为考虑应力的话,LQFP会小上很多,尤其是高温下。但使实用BGA封装会节省很多PCB空间。
有相关经验的同行吗?

楼主:
多打了个实

网友:
木有问题的,你想啊,焊接的时候多少度?冷却过程中应力也没把芯片嘎嘣下来吧?

网友:
LPC4357JET256
封装:LBGA256
温度环境: -40 °C to +105 °C

网友:
如果仅考虑性能,BGA要比LQFP 有优势。

网友:
散热上BGA更好!因为引脚更短更贴近底板,更易散热。

网友A:
楼主要弄清楚高温环境和温度冲击环境是不一样的。
相对于LQFP,BGA对温度冲击表现要差,这个是肯定的。最常见的温度冲击环境就是汽车,ECU里边BGA还是用的比较少,大多数还是LQFP甚至是DIP。
几年前接手过一个汽车项目,100套AT91SAM9260的板子,用的BGA封装,装车运行一个月,挂了70多块。后来改用LQFP封装,再没出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弄清楚高温环境和温度冲击环境是不一样的。
相对于LQFP,BGA对温度冲击表现要差,这个是肯定的。最常 ...

BGA用胶粘死会不会好一些?真遇到空间极度受限又面临温度冲击环境的该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GA用胶粘死会不会好一些?真遇到空间极度受限又面临温度冲击环境的该怎么办? ...

那就做温度冲击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做温度冲击试验

哦,我是问有没有在这种状况下比较“常规”的做法,或者说寻找一个“通解”,因为做温度冲击试验毕竟统计口径还太窄。

温度冲击环境嘣IC主要是由于不同材料热膨胀系数差异导致,所以才会想到是否用胶粘死是否会有助于分散应力或者加速热平衡。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手机,北方冬天室内室外温差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