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机壳对地面或人体有点是什么造成的?都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27):
如果有接地的话漏电开关会跳闸的,但是现实中没有跳闸,用万用表的毫安档,万用表是三位半的,表量程选择2ma,测量机壳和地面电流是0.05ma,电流持续有。我用500V摇表摇过机壳和火线零线之间的阻值都是无穷大,三合一开关还没有打开机壳对地面或人体就有电压了30V左右电压,开关打开后电压增大了。
设备大体原理就是像这个样的,电源线通过一个三合一开关(该开关可以切断零线和相线)进入设备,后面的负载有一个散热风扇,一个电路板(电路板上有一个开关电源),变频器(变频器上挂着个电机)。当三合一开关没有闭合的时候去用万用表交流当的一个表笔接在机壳上,另一个表笔握在手里或者碰着地面测量的电压是30-40V左右,当把带开关电源的电路板接上电后电压有增加,当把变频器接上后电压继续增加此时变频器只通电但是没有启动电机。车间的这个机型设备有5台还有另一个机型的设备两台设备都带电其他的设备没有测量过。
补充:当电源插排没有连接设备时候,插排的B端如果不接车间的立柱(钢的连接大地)插排的A端接地孔与零线孔或者大地或者人体的电压是40--50V,如果B端连接到车间的立柱,插排的A端的接地孔对地面或对人体或对零线是没有电压的。没有想清楚底线上的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为了排除接地线带电,插排的A端的接地线拆除,即只有相线和零线进入设备,就会出现如上的效果。

网友:
y电容的问题?

楼主:
什么意思,不懂,可以解释一下吗?机壳的电是从哪里过去的

网友A:
确认地线是否连接好。

网友B:
俗称感应电吧?做好机壳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地线是否连接好。

设备肯定会带接地线,接地的话机壳和大地肯定不会产生电压,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接地的话机壳和地面产生电压30-125V的电压是怎么来的,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俗称感应电吧?做好机壳接地。

50HZ的电源感应电这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俗称感应电吧?做好机壳接地。

而且控制板接上后电压增加一些,接上变频器电压又增加一些,此时变频器还没有运行,此时的机壳和地面的电压125V了,手碰机壳有触电刺痛的感觉了,如果说变频器启动机壳带电我到可以理解。

网友B:
把设备机壳接PE那根线去掉,1.三合一开断开,量机壳看是否有电。2.三合一开关闭合量机壳是否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设备机壳接PE那根线去掉,1.三合一开断开,量机壳看是否有电。2.三合一开关闭合量机壳是否有电。。。。。 ...

1.三合一开关断开机壳和地面或与人体交流电压30-40V
2.三合一开关闭合测量机壳和地面或与人体交流电压有所提高(此时除了有散热风扇变频器和电路板都没有供电)
3.依次接入变频器和电路板电压都有所提高。
4.接入变频器后电压增加到125V,会有触电的刺痛感,此时测量交流电流0.045mA左右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真是被搞蒙了电是从哪里过来的?好多人说是感应电,50HZ的能感应这么大的电压吗?我用500V的兆欧表摇过机壳与火线或零线之间的阻值都很大,基本是达到无穷,但是不是像直接断开表笔那样大。
是不是器件的绝缘等级不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三合一开关断开机壳和地面或与人体交流电压30-40V
2.三合一开关闭合测量机壳和地面或与人体交流电压有 ...

是在断开机壳连接PE的那条线之后测量得到的?

网友:
电是不是从PE那里过来的?

网友:
机壳未有效接地,  浮地一般是感应电压吧,由Y电容或者其它分布电容引起,   电压高的一般有几十伏,  貌似电不死人,  但我不会去试,

网友:
接地不好啊,机壳接地是在车间立柱上的,你量的大地不是在车间立柱上,车间立柱与你量的大地有压差

网友:
我的理解是:地线和火线之间有较大的电容效应,或者互感回路,并且测量点不接地,那就会有这个交流电压

交流电理论上说是没法完全断开的,就算是断路器的触点之间也会有电容效应,只是容抗比较大,可以忽略而已,
至于互感效应,去高压线下面可以点灯泡,这个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