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 gcc怎么设置编译到某处时禁止输出警告

楼主(2015-06-27):
RT,程序有的地方会发出警告,但是我确定这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想他发出警告(警告太多了看不过来 ),有没有办法设置它编译到这里的时候关闭警告输出,然后在后面打开警告输出呢,谢谢!

网友:
http://gcc.gnu.org/onlinedocs/gc ... #Diagnostic-Pragmas

Try

楼主:
看完还是不会

网友:
#error  ....  用这个输出错误信息,  停止编译

网友A:
用gcc编译时添加编译选项-w-Wall:生成所有警告信息 -w:不生成任何警告信息

网友B:
一般警告不会是没有理由的吧。
可以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cc编译时添加编译选项-w-Wall:生成所有警告信息 -w:不生成任何警告信息

这样不是所有的警告多输出不了了,我是要指定位置的警告不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警告不会是没有理由的吧。
可以贴上来看看

类似于这段代码会发出一个警告

        #define LOW      0
        #define HIGH    10
        #define DEFAULT  5

        uint8_t tmpdata;

        if((tmpdata < LOW)||(tmpdata > HIGH))
        {
                tmpdata = DEFAULT;
        }

因为tmpdata是无符号的所以他不可能小于0 而LOW定义的是0 这样它就发出一个警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于这段代码会发出一个警告

既然这样,那<0的判断是多余的吧。

不过很多时候我也是这样。

楼主:
但是LOW的值可能会修改,所以这样写好下次改LOW的时候就方便,而且别人也好维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