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铁驱动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楼主(2015-06-27):
类似门锁上的电磁铁,  电流3A左右。
直接用MOSFET,还是用芯片?或者其他?

网友:
固态继电器行不?

网友:
LZ也是做门禁的?还是建议用继电器,MOSFET需要很多的保护电路

网友:
3A电流很容易办,如果觉得继电器体积太大,可以考虑用智能开关管,成本稍稍多不到1元。
推荐一个型号:bts443P

网友:
用达林顿的复合管最简单,无须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