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台hp Gen8,怎么搭建好点.

楼主(2015-06-28):
从德国淘的,连运费一起花了1800元

另外和别人一起各买了套 8G*2 的内存

另外某东入手了一个SSD和TF卡.

准备在TF卡上装EXSi , 然后SSD上(放在光驱位)装虚拟机系统.

然后让同事从美国帮忙带2个硬盘回来,硬盘不敢用快递.

顺便发一个某东的价格

本来想买4个硬盘的,不过超预算比较多,先只入两个,留点钱用来升级CPU

CPU准备用 E3-1265L V2

网友A:
E3 1265L要比E3 1230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 1265L要比E3 1230牛吧?

网友B:
E3-1260L  足矣,E3-1265L V2 价格高出不少。

网友:
是否被税 ?

网友:
HP Microserver Gen8 Processor FAQ

HP Microserver Gen8 Processor FAQ

网友:
VMWare ESXi 5.5 installation on a HP ProLiant Microserver Gen8

VMWare ESXi 5.5 installation on a HP ProLiant Microserver Gen8

网友:
Updating HP Proliant Gen8 Firmware without a CD – Smart Update Manager

Updating HP Proliant Gen8 Firmware without a CD – Smart Update Manager

网友:
HP ProLiant Gen8 MicroServer: Xeon E3-1265LV2 CPU Upgrade

HP ProLiant Gen8 MicroServer: Xeon E3-1265LV2 CPU Upgrade

网友:
Installed Xeon E3-1230V2 in Gen8 HP Microserver

Installed Xeon E3-1230V2 in Gen8 HP Microserver

网友:
我今天刚在C家下单那个Gen8 只是没使用那个10欧元的PayPal优惠码浪费了

编辑补充,10欧元的PayPal优惠码没法用的限德国本土。另外搬好板凳过来学习怎么折腾.

楼主:
SSD 和 TF卡 到手,晚上上电试试,还没上过电呢,哈哈

网友C:
我的GEN8在X东上买的,差不多贵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GEN8在X东上买的,差不多贵了一倍。。。

现在某东上活动也只要2099元,到这个月底.

楼主:
找到标签上的用户名和密码后登陆

登陆进来看看温度

网友:
公司用,2T 硬盘RAID1,SUSE企业版,装了ldap,redmine, gitlab, samba, ldap用来统一帐号管理,支持用户自助使用浏览器修改密码。
打算再装个CRM,小公司,业务量不大,目前各方面运行都还可以。
这个东西要么使用Windows Server,要么SUSE 企业版,其它系统对硬件RAID的支持都不太好,除非使用软RAID
虚拟机方面没有经验

网友D:
我准备2012r2. 还在广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2012r2. 还在广州。

我是win2008 + MAC OX 10.10 + Ubuntu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win2008 + MAC OX 10.10 + Ubuntu

你这个使用了显卡直通吗? MAC OS会不会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使用了显卡直通吗? MAC OS会不会很卡?

还没到那步,目前2G内存安装ESXi 6还装不了,新买的2条8G内存今天能到,到时把ESXi 装到TF卡,然后再在SSD上安装虚拟机.

现在应该会卡一点的吧,不过后面CPU要换1265L V2 或 1620L , 显卡也可以上,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现在这用了5年多的笔记本在win7上虚拟机跑mac osx 10.10 还用xcode写应用呢,哈哈..

笔记本配置:

处理器:Intel(R) Core(TM)2 Duo CPU     P8700  @ 2.53GHz 双核
内存:4.00 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E3-1260L  足矣,E3-1265L V2 价格高出不少。

E3-1265L V2没货, 已入 E3-1260L , 性价比还行,1180元.

网友E:
真折腾呀。很早以前研究过nas。后来发现根本没这个需求。多买一块硬盘备份照片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折腾呀。很早以前研究过nas。后来发现根本没这个需求。多买一块硬盘备份照片搞定。 ...

不只是当nas用.也当台式机用,装MAC OSX (编译mac,ios app) / Ubuntn (编译linux或android) .

楼主:
刚在美国亚马逊买了两个2T的NAS硬盘,同事过两天回来,让他帮忙带.
本来想买4个的,不过升级买太多东西,超预算了,下次再买,也不好意思让人家带太多,一个有1斤多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E3-1265L V2没货, 已入 E3-1260L , 性价比还行,1180元.

1260L 也可以吧。好像内存最高 1333 ?1600 的条子性能能发挥出来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60L 也可以吧。好像内存最高 1333 ?1600 的条子性能能发挥出来吗 ?

关键1333的不见得便宜,这两条8G的一共也才9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60L 也可以吧。好像内存最高 1333 ?1600 的条子性能能发挥出来吗 ?

内存到手,开始装exsi 6 .

楼主:
EXSi6 已经装好,等明天CPU(E3-1260L)到了之后把原来笔记本上的3个虚拟机全部迁移过去.

网友F:
楼主有没有加阵列卡的打算呢?EXSi6要注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加阵列卡的打算呢?EXSi6要注册的吗?

目前没准备加,网上能找到注册码.

网友(2015-10-28):
好厉害的样子。。。。

楼主:
用了几个月,24小时开机,很稳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了几个月,24小时开机,很稳定。

EXSi6这个是干嘛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EXSi6这个是干嘛的呢?

虚拟机软件,VMware Workstation类似,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但是EXSi不需要安装在操作系统之上。

网友H(2015-12-11):
引用 楼主:
虚拟机软件,VMware Workstation类似,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但是EXSi不需要安装在操作系统之上。 ...

跟VMware比起来性能好很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VMware比起来性能好很多不?

性能还好吧,因为没在这机子上直接装过系统,所以没什么概念,试过完整编译一次安卓源码60几分钟。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性能还好吧,因为没在这机子上直接装过系统,所以没什么概念,试过完整编译一次安卓源码60几分钟。 ...

那太慢了,公司的双至强E5编译一次android只要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太慢了,公司的双至强E5编译一次android只要8分钟。

呵呵,那就买你公司那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