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在WIN7下面编译时遇到堆溢出问题,求教。

楼主(2015-06-28):
最近把操作系统更换为WIN7, 但是公司用的编译环境一直是VC++6.0,于是安装,过程很顺利,

但是在编译程序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
fatal error C1076: compiler limit : internal heap limit reached; use /Zm to specify a higher limit

百度后,大意是:堆溢出,超出最大范围,按照网上的做法进行更改后,问题依然。

换过几个版本的操作系统,换过几个版本的VC6.0,问题依然存在,

更诡异的是,我安装后,只要电脑不关机,就能正常编译,一旦关机后再开机,就出现上面的问题。

最开始怀疑显卡驱动问题,可后来驱动装对了,而且进程CCC.EXE和MOM.EXE也都正常。

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么, 就为这系统装了好几次,实在恶心。

求帮助.

楼主:
大家都去过周末了?

网友A:
每当有人求推荐win7下能用的VC6.0时,我总会告诉他,VC6.0太老了,用VS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当有人求推荐win7下能用的VC6.0时,我总会告诉他,VC6.0太老了,用VS多好 ...

也不想用VC6了,但是开发平台是这个,没办法。

目前没有人做开发平台移植的工作。

嗨,说起来都是泪啊。

楼主:
会不会是电脑物理内存过少? 我查看了下后,电脑内存是4G,使用59%。按道理,应该是还有

网友:
本来就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B:
装个虚拟机编译吧

网友:
Vc 6英文专业版SP6, win7下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飘过

网友:
不是说了use /Zm to specify a higher limit,改下命令

网友C:
修改一下编译参数就可以了,增加 /Zm512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虚拟机编译吧

装了虚拟机,出现的问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一下编译参数就可以了,增加 /Zm512 就可以了

512 ,100,1000,2000都改过,问题还是那样。

就在今天早上,我打开电脑的时候还可以正常编译,过一会后,就不能编译了。

网友:
Try log off and log in with another user name, e.g. administrator

网友:
我的程序中是增加了Xstreme界面控件之后才出现了这个问题,在winXP中也一样存在同样的问题。主要是在使用rebuild all这个命令之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在Win7 Win8中都用过了,Win8.1中没法进入调试模式之外,好像没有别的什么问题。我觉得应该是编译设置的问题,你把PCH关了试一下。或者是通过Makefile的方式编译试一下。

楼主:
貌似找到问题了,应该是在重装系统时,默认预留了100M的分区导致的问题,现在把那个分区删掉一切OK。

网友:
我在WIN7用过VC6,没有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工程设置问题。

网友:
装个XP的虚拟机,把VC6安装上,然后把SP补丁都打上, 再在WIN7系统下安装VC6(WIN7下貌似不能打SP补丁),然后直接把虚拟机安装路径下的所有文件覆盖到WIN7的安装目录下,目前编译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