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美元的FLIR ONE让手机变热像仪

楼主(2015-06-28):
这个对做功率电子电路太有用了,不知道怎样才能买到?
Fluke的成像仪一般都好几万块钱呢,这个249美元的价格很有吸引力。
原来flir one手机壳那种的是只有60*80的热分辨率的,这个不知有没有提高。
原文地址: http://tech.163.com/15/0628/11/AT6NVJP5000915BE.html

网易科技讯 06月28日消息,必须承认手机相机功能越来越强大了。高速摄影、延时摄影、微光摄影等等一个不少。但那些外设不能让我们在黑暗中拍清楚事物,也不能告诉我们食物现在烹饪到了什么温度。

Flir One可以做到,它可以让你的手机变身成红外摄影机。Flir在热成像方面已有数十年经验,它的红外摄像机曾用于军用飞机,还用于拍摄F1热成像图片。

新版Flir One是公司进入消费热成像市场的一大进步,公司之前的设备都是大型的。和老版Flir One一样,该这杯由两个镜头组成,一个接收红外线,另一个低分辨率640 x 480 CMOS镜头接收可见光。app则把两个镜头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实时展现在屏幕上。

你可以使用Flir One来观察场景中的温度分布和温度差异,也可以用它来测量某一物体的温度。app提供照相、录像、延时摄影和定时摄影功能。

那么问题来了,这东西有啥用?似乎最有用的地方在于发现家中需要修补的地方,比如漏水、破裂的窗户和门,穿过烟雾看到后面的物体。它的夜视功能使得它也很适合用作安全摄像头。Flir同时也发布了SDK,允许第三方程序员开发红外技术的其它应用,不少相关应用已经准备发布了。

只有和优秀的app配对的热感相机才能拍出好相片。Flir One app就非常好,它还有几个“隐藏”的小技巧小功能。比如当拍摄了图像后想要测量图片中某物体的温度,只需要将app准星拉到该物体上即可,滑动手指也可以在热图像和常规图像之间切换。同时用户还可以设置温度范围,屏蔽其他温度的图像,这在寻找特定温度热源方面很有用。

app还提供九中不同的颜色主题,可以改变红外图像的显示色彩,这就像iOS 内置滤镜一样。其中只为最冷和最热的点上色的滤镜很有意思。

Flir One app启动非常迅速,使用也很简单,但实用价值并不大。普通民众使用它能做的最“伟大”的事可能就是拍摄空调风在室内的流动轨迹,然后把沙发搬到最合适的位置。

Flir One自带一块350mAh内置电池,可持续拍摄一小时左右。249美元的售价对没想好用途的人来说是不小的开销,但客观讲这个价格对这种技术来讲并不算昂贵。今日开始iOS版就上市了,安卓设备版将在七月推出。

网友A:
找躲在墙角的老鼠,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躲在墙角的老鼠,应该不错

无知者拿来看看自己的卵有没有用也是可以的。

EE用这个来查看分析电路板的热分布,找出异常发热元件非常高效
用来分析建筑电缆或设备的异常发热点,早日排除火灾隐患
钻墙前可以用它找出水管电线的位置以免误伤
Fluke卖的热像仪好几万起步呢,而且分辨率有比较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知者拿来看看自己的卵有没有用也是可以的。

EE用这个来查看分析电路板的热分布,找出异常发热元件非常 ...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需求
你不能因为别人的应用没有你想象的高大上就说人无知
家里老鼠猖狂,我确实是想弄个热成像仪。以前在38hot上面看到有坏的,没敢入手

网友:
如果这个像他宣传的这样,那FLUKE应该可以感觉到有威胁了。

网友B:
和手机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需求
你不能因为别人的应用没有你想象的高大上就说人无知
家里老鼠猖狂,我确实是想弄个 ...

网易的标题就是“然并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手机有什么关系?

这是外置的摄像头,通过apps在手机上显示热像
神奇的淘宝已经有人代购了,差不多2千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易的标题就是“然并卵”

话说睾丸的温度对精子的质量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也是蛋蛋被扯着的原因

网友:
太好了!
那时候想让公司买,可是热成像仪太贵,而且作用也有限。

网友C:
可惜我需要先买个苹果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我需要先买个苹果先。

安卓版本的7月份出来,淘宝有代沟预约了,2K多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卓版本的7月份出来,淘宝有代沟预约了,2K多点

我看到了。
但是一想到安卓版本那么多就心碎了。
比如USB插头的方向就够麻烦的了。

万一插上后手机屏幕和摄像头同一方向就只能照自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了。
但是一想到安卓版本那么多就心碎了。
比如USB插头的方向就够麻烦的了。

说的很有道理哈,每次帮同学的小米充电就要插好久,小米还做成个方口,特别有迷惑性。

网友:
买了这个,期待中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ebeall/hemavision-smart-thermal-imaging-with-computer-vis

网友:
高端玩具啊  太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知者拿来看看自己的卵有没有用也是可以的。

EE用这个来查看分析电路板的热分布,找出异常发热元件非常 ...

也有经济的,福禄克 Fluke,vt02经济热像仪才不到3000人民币,一直想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有道理哈,每次帮同学的小米充电就要插好久,小米还做成个方口,特别有迷惑性。 ...

红米和红米NOTE,一个正着插,一个反着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有经济的,福禄克 Fluke,vt02经济热像仪才不到3000人民币,一直想入手。

对,我就是想说这个。
买仪器的人说他们去福禄克体验会的时候,发现VT02有个很大的缺点,测温度不准,他们用来测屋顶LED灯,完全不对。用红外点温仪或者fluke的T10测,基本相近。
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这个VT02就是个玩具,看趋势就可以了,不要把它的温度显示当成是真的。
我们单位在fluke申请试用过,我倒是没测温度准不准,但分辨率太低,而且聚焦成像距离太远。你离远了,分辨率低搞不清具体哪个位置温度高;你离近了,对焦不了,虚化严重……

网友:
消费机的红外成像功能,功能要靠用户的想象去开发。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热成像 夜晚出游的神器啊

网友:
去年就玩了,拆出来里面的红外摄像头自己做了板子
那时候类似的还有个seekthermal,号称分辨率高很多,其实效果跟flir的差远了。虽然flir的只有80x60的分辨率,但是温度分辨率高,标称0.15°C(ds上标称0.05),通过插值,图像效果还可以,flir还是nb。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有经济的,福禄克 Fluke,vt02经济热像仪才不到3000人民币,一直想入手。

VT02,不能在电脑上编辑温度。

公司买了FLIR C2

网友:
Fluke的成像仪  的实际使用效果也是一般般
所以购买做这种应用的慎重

网友:
这种民用的分辨率都是相对较低的,个人应用的话比较少见。如果是搞维修的话,可以考虑入手一个,因为可以查看芯片或板子的发热情况,进而分析判断故障,方便快速锁定问题。

楼主(2018-05-18):
去年底买了Seek的campact pro, 感觉不错,比两万多的Fluke的Ti25分辨率高测温也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