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好的距离检测算法

楼主(2015-06-28):
最近在研究GPS想弄个GPS  报站,弄了个代码,不大好,求推荐个可以用的距离检测代码

网友A:
报站还需要测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站还需要测距离?

肯定要检测是否到站,对吧

网友A:
呵呵,思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思路错了。

哥们有好的思路,说下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有好的思路,说下被

以目标点经纬坐标为圆点画圆。
长期对目标点坐标进行修正

简单点就画个正方形吧。
这样不需要测距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目标点经纬坐标为圆点画圆。
长期对目标点坐标进行修正

那怎么知道在圆圈内?不还是要靠距离检测。  画圆还有其他的办法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知道在圆圈内?不还是要靠距离检测。  画圆还有其他的办法没

哥们别逗,在圆内都算不出来?
直接算距离就行,精确度不需要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别逗,在圆内都算不出来?
直接算距离就行,精确度不需要太高。

你的签名很有个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知道在圆圈内?不还是要靠距离检测。  画圆还有其他的办法没

化简为比较xy坐标了啊,不用算长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简为比较xy坐标了啊,不用算长度了啊

因为gps有漂移,不是说经纬度一模一样,是在一个区间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gps有漂移,不是说经纬度一模一样,是在一个区间内

你画成XY坐标
xy坐标都满足误差范围就可以啦

到目标点是长期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成XY坐标
xy坐标都满足误差范围就可以啦

哥们,你的意思是,(x,y),(x1,y1)2点
if(    (x-x1)<0.2  &&  (y-y10<0.2)  )成立就说明进站,是这样的意思么???

楼主:
哥们,你的意思是,(x,y),(x1,y1)2点
if(    (x-x1)<0.2  &&  (y-y10<0.2)  )成立就说明进站,是这样的意思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的意思是,(x,y),(x1,y1)2点
if(    (x-x1)

意思是这样的,处理好特殊情况。
你觉得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这样的,处理好特殊情况。
你觉得不行?

思路不错,只是这个经纬度差值,去算距离不大好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思路不错,只是这个经纬度差值,去算距离不大好算

论坛好像有高人开源过,而且还考虑了球面距离问题。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好像有高人开源过,而且还考虑了球面距离问题。你找找

没找到,有个
/**
  ******************************************************************************
  * @file    GPS_App.c
  * @author  DevLabs
  * @version V0.1
  * @date
  * @brief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2013
  *
http://www.DevLabs.c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3 DevLabs</center></h2>
  ******************************************************************************
  */

/* Includes ------------------------------------------------------------------*/
#include "GPS_App.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name WGS84椭球
//! @{
//! a = 6378137.0000000000;
//! b = 6356752.3142;
//! c = 6399593.6258;
//! _a = 1.0 / 298.257223563;
//! e2 = 0.0066943799013;
//! e2 = (a * a - b * b) / (a * a);
//! e_2 = 0.00673949674227;
//! e_2 = (a * a - b * b) / (b * b);
#define v0 (6.36744914585577e+006)
#define v1 (6.39959362580000e+006)
#define v2 (-2.15650202422767e+004)
#define v3 (1.09003037983916e+002)
#define v4 (-6.12188017458933e-001)
#define v5 (-3.21444799442298e+004)
#define v6 (1.35366946123277e+002)
#define v7 (-7.09481085293974e-001)
#define v8 (4.06137292124076e-003)
#define v9 (-4.16666666666667e-002)
#define v10 (2.50000000000000e-001)
#define v11 (2.52731128372009e-003)
#define v12 (7.57013608867423e-006)
#define v13 (1.38888888888889e-003)
#define v14 (-8.33333333333333e-002)
#define v15 (1.66666666666667e-001)
#define v16 (-1.66666666666667e-001)
#define v17 (3.33333333333333e-001)
#define v18 (1.12324945943115e-003)
#define v19 (8.33333333333333e-003)
#define v20 (-1.66666666666667e-001)
#define v21 (1.96742576567650e-001)
#define v22 (4.04369805395214e-003)
#define PI (3.1415926535898)
//!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BOOL init = FALSE;
static float distance = 0.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大地坐标->高斯平面坐标
*
* @param  B 纬度(单位度)
* @param  L 经度(单位度)
* @param  x x坐标(单位米)
* @param  y y坐标(单位米)
*/
void WGS84_to_cartesian(float B, float L, float *x, float *y)
{
    float l, l2, _N, w0, w1, w2, w3, w4, cosb, cosb2;

    l = L - ((int)L / 6 * 6 + 3); // 求经差

    B = B * PI / 180.0; // 转弧度
    l = l * PI / 180.0; // 转弧度
    l2 = l * l;

    cosb = cos(B);
    cosb2 = cosb * cosb;

    _N = v1 + (v2 + (v3 + v4 * cosb2) * cosb2) * cosb2;
    w0 = v5 + (v6 + (v7 + v8 * cosb2) * cosb2) * cosb2;
    w1 = v9 + (v10 + (v11 + v12 * cosb2) * cosb2) * cosb2;
    w2 = v13 + (v14 + v15 * cosb2) * cosb2;
    w3 = v16 + (v17 + v18 * cosb2) * cosb2;
    w4 = v19 + (v20 + (v21 + v22 * cosb2) * cosb2) * cosb2;

    *y = v0 * B + (w0 + (0.5 + (w1 + w2 * l2) * l2) * l2 * _N) * cosb * sin(B);
    *x = (1.0 + (w3 + w4 * l2) * l2) * l * _N * cosb;

    *x += 500000.0;
}

//! 清零记录的距离值(从当前点开始重新计算)
void dis_reset(void)
{
    distance = 0;
    init = FALSE;

    return;
}

//! 距离计算
void dis_calc_process(void)
{
    static float x0, y0;                // 前一次坐标值
    float len = 0.0;
    float x1, y1;                       // 当前坐标值
    float lat, lon;                     // 纬度,经度

    // 如果GPS未定位
    if (!GPS_get_state())
    {
        return;
    }

    // TODO
    // 即使定位偶尔也会出现经纬度为0的情况
    // if (..)
    // {
    // }
    lat = GPS_get_latitude();
    lon = GPS_get_longitude();
    // 坐标转换
    WGS84_to_cartesian(lat, lon, &x1, &y1);

    if (init)
    {
        len = (sqrt((x1 - x0) * (x1 - x0) + (y1 - y0) * (y1 - y0)));
    }
    else
    {
        init = TRUE;
    }

    x0 = x1;
    y0 = y1;

    distance += len;

    return;
}

/**
* @brief  获取从指定点开始的距离
*
* @return distance
*/
INT32U dis_get(void)
{
    return (INT32U)distance;
}

/******************* (C) COPYRIGHT 2013 DevLabs **********END OF FILE**********/

网友:
电子围栏

楼主: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