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在什么情况下能连接最大的32个节点

楼主(2015-06-28):
1、上下拉电阻  10k
2、终端120欧
3、加P6KE

从站节点手拉手,还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上下拉电阻  10k是不是太大了?
反正我用1k的,可能是与5毛的MAX485有关

网友A:
32个都加10K的上下拉会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个都加10K的上下拉会是个什么情况?!

上下拉电阻在RS485网络中被称为“偏置电路”。
在网络中没有数据传输时,所有设备都处于接受状态,网络中的差分线电平差为0V,同时RS485接收器判定大于±200mV的信号才为有效电平,此时总线上的接收器输入电平处于不确定状态。
再加上干扰信号,压差会在0V上下波动,会导致接收器出现乱码。上下拉电阻的目的就是使总线空闲时数据处于高电平,及差分电压要大于+200mv。
在最大负载情况下32个12KΩ节点加两个120欧姆终端电阻,负载电阻为54Ω。加入上拉电压为5V,则上下拉电阻各为 54*(4800/200)/2=648Ω。因此在最大负载下上下拉电阻最大值为648欧姆。
在最简单情况下,即2个RS485节点,两个终端电阻,负载阻抗约为60Ω,此时 R=60*(4800/200)/2=72Ω,若没有终端电阻,则上下拉的电阻取值可以更大。
上下拉电阻会消耗驱动器电流,会减少总线上所能挂载的节点数。
现在很多485接收器都有总线空闲检测功能,即检测到总线空闲时自动输出为高点平,无需外部上下拉来保证电平信号。

网友:
100K,上下拉

网友:
1、上下拉电阻  10k
接过80个485,通信没问题。
不要加终端120欧,但板子上要留空位。

楼主:
80个?用的什么片子?3.3v的有什么可以么?

网友(2015-08-18):
引用 楼主:
80个?用的什么片子?3.3v的有什么可以么?

X宝上,便宜的片子,已经经过实际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