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电机转,NRF24L01收不到数据问题

楼主(2015-06-28):
调试小四轴飞行器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电机不转的时候24L01都是正常收发;
可一旦四个电机转动起来时,24L01就收不到数据,IRQ无中断,主程序死在了while(IRQ!=1)里面。
有朋友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

网友A:
显然电源布线不合理,受电机的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电源布线不合理,受电机的干扰了。

这是我的电路图,干扰这个东西,我实在没有研究,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比较粗的是电源线,电源线中间两个过孔接的6201转3.3V

网友:
在你nrf24l01电源供电处并联一个大点的电容试试

楼主:
谢谢,可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电源布线不合理,受电机的干扰了。

我试了一下,直接从电源飞线接到3.3V降压芯片,效果比原来好点点,但油门加大还是收不到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直接从电源飞线接到3.3V降压芯片,效果比原来好点点,但油门加大还是收不到数据。 ...

首先你可以试试将IRQ引脚加个RC滤波再送到单片机,同时修改一下程序,不要出现while(IRQ!=1)之类的死等情况,要有超时判断,一旦超时就重新初始化。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并且顺利解决了

第一:NRF24L01的VCC跟GND之间必须要有滤波电容

第二:你以为你用的模块就没有问题么?太天真啦,5块钱的模块跟20块钱的模块还真的差距很大,上次我的现象也是这样,折腾了很久,结果换一个新的贵一点模块就完全解决了。

第三:NRF24L01双向通信的时候需要切换收发模式,时序不好很容易当机,所以,最好不要用中断来进行通信。建议设定一个定时器通过查询的方法来控制数据的传输与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并且顺利解决了

第一:NRF24L01的VCC跟GND之间必须要有滤波电容

谢谢,问题解决啦。我看了您之前遇到的问题,确实跟我这个一样,按照你的方法,加了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顺利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啦。我看了您之前遇到的问题,确实跟我这个一样,按照你的方法,加了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 ...

嘿嘿 不用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用的是nrf24l01的中断,当对传感器进行i2c操作时,此时如果被中断打断很容易引起i2c异常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