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没有NOR驱动,程序怎么读出来?

楼主(2015-06-29):
arm9裸机开发时,程序下载到nor中执行,nor驱动并没有写,怎么读写的?

网友:
读比较简单,写需要搞驱动啦

网友:
NOR只要时序没错,就可以读了

网友:
NOR读的时候是挂总线的,写的时候就需要驱动了。你开发的时候应该是通过JTAG写BIN的,NOR当ROM,所以就不需要驱动了。

网友:
对的,用JTAG就可以了

网友:
JLink可以,要根据ARM寄存器设置下N0R时序

网友(2015-11-04):
xx.bin下载到norFlash。直接启动不需要自己写初始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