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帮忙看看我这样拼板对不对,谢谢!!!

楼主(2015-06-29):
各位大神,请帮我看看这样拼板PCB厂家能看的懂吗?这样拼完直接发这个文件给PCB厂家做就可以了还是还要导成gerber文件,第一次做,心里没底,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使用拼板方式

使用拼板方式

拼板后图

拼板后图

网友A:
拼的好浪费,你这板69式拼比较省.

网友B:
vcut一般不用keepout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的好浪费,你这板69式拼比较省.

69式也得看是不是异形板,一般厂家不愿意做,不好拼而且不好生产,楼主这个估计不行,69式有难度。

网友C:
一板多拼 VCUT  直接告诉电路板厂家就行了

网友:
看起来像PCI的卡。

网友D:
貌似切割的空隙没有留??

网友:
两块板子之间连接处太短,容易断

网友E:
不如背对背的拼,2拼就可以了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ut一般不用keepout层吧

那是用mechanical1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板多拼 VCUT  直接告诉电路板厂家就行了

嗯!好的,谢谢,我是想自己学着拼看看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切割的空隙没有留??

这个是没留,不过板子不会受影响!板子边上空间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背对背的拼,2拼就可以了

2拼的话如果后期要发出去贴,成本是不是会高很多呀,板子器件太少,会不会太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用mechanical1吗?谢谢

一般用多功能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2拼的话如果后期要发出去贴,成本是不是会高很多呀,板子器件太少,会不会太浪费?? ...

这个不清楚,想来应该差不多的,贴片是按照脚数来计算的吧

网友F:
楼主的板板应该使用69对拼,而且是用邮票孔方式对拼。两边工艺边使用Vcu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板板应该使用69对拼,而且是用邮票孔方式对拼。两边工艺边使用Vcut

邮票孔的话会不会很难掰断呀?不然后期掰板会痛苦死~~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邮票孔的话会不会很难掰断呀?不然后期掰板会痛苦死~~

你的板子外形比较异形.  邮票孔拼版是比较容易的一种.

拼接方式:
1) V-CUT只能走直线, 你的板板适应不了
2) 邮票孔, 会留下一些拼接痕迹.  如果在乎的话还有其他方法的
3) 刀模冲压拼版,  用一种很薄的刀片冲压出要的PCB形状,   刀模制作需要一点成本,且PCB外形不能太复杂,你的板板可以用. 冲压拼版后也可SMT. 打样不可能用这样的工艺!
4) 直接做成一大张.    最后用数控雕刻机罗边,  多数手机产线都是这么做.
5) 不拼版, 直接做工装.

以上顺序也是按照拼版使用频率排列的. 你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板子外形比较异形.  邮票孔拼版是比较容易的一种.

拼接方式: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