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后视镜自动防眩功能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5-06-29):
行车时,遇到后方车辆开着远光灯,后视镜会非常刺眼,这时打开防眩按键,灯光立即会收缩暗淡下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自动的我不知道,我的车是手动防眩的,要用手掰一个开关,使后视镜向下旋转一个角度。我猜是后视镜内部还有一块可滤光的后视镜,

网友:
单色液晶屏的原理

网友B:
自动的是类似液晶屏的材质,前后各一个感光器件,当后面强光照射时,与前面的对比,发现是后面强光,于是电路调整玻璃的反光率。
这个东东,国产的现在还没一家做的好的。防眩玻璃质量好又便宜的都是台湾的,最便宜也要70美金一块。
国内有厂家投了几千万,现在还没做出效果满意的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动的我不知道,我的车是手动防眩的,要用手掰一个开关,使后视镜向下旋转一个角度。我猜是后视镜内部还有 ...

这样就不能看后面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不能看后面的东西了?

只有晚上适用,可以看见后面的车灯,但前提是车内后排的阅读灯不能开。

网友:
没想到后视镜防眩这个真的是个坑啊,看一个镜子要几千块,觉得是厂家坑人,没想到还是真的高科技

网友:
这个防眩还真是挺有用,一直以为是一个很普通的功能,没想到科技含量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动的是类似液晶屏的材质,前后各一个感光器件,当后面强光照射时,与前面的对比,发现是后面强光,于是电 ...

有这么复杂,不如直接弄个后视摄像头,反光镜用LCD显示,亮度直接可调。后面摄像头用个云台,调前面镜子的角度直接带动后面的摄像头的云台。
真正汽车级的这一套下来500块应该够了。

网友:
类似DLP的原理吧,那个镜子实际上就是个DLP芯片

网友:
手动是个楔形镜,前后两个反光面

网友:
会是偏振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复杂,不如直接弄个后视摄像头,反光镜用LCD显示,亮度直接可调。后面摄像头用个云台,调前面镜子 ...

可靠性易用性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的是类似液晶屏的材质,前后各一个感光器件,当后面强光照射时,与前面的对比,发现是后面强光,于是电 ...

国内的材料技术还是有待提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复杂,不如直接弄个后视摄像头,反光镜用LCD显示,亮度直接可调。后面摄像头用个云台,调前面镜子 ...

呵呵。这个说起来简单,但真的做出来并不一定好用,摄像头要安装固定,还得布线,也容易坏。角度也需要调整。再一个,当后面的车灯直射摄像头后,摄像头还能很好成像么。
还有就是LCD显示。现在做长条形的LCD,有7.36寸,分辨率是1280*400.有8寸的LCD,分辨率是1600*480.还有8.8寸的LCD ,分辨率是1920*480.
但是,价格,最便宜的也要一百多,8.8的最贵,要600多。摄像头与LCD的分辨率也要适配。
当然,你说的这个可能是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但理论上简单的东西,实现起来不一定简单。

网友:
拆过宝马得,不会是得DLP.

应该是类似液晶原理,加上一定电压某种材料反光特性发生变化

楼主:
9楼,这个方案没有啥可行性,单一个摄像头就搞不定,这种环境,亮度自动调整很麻烦。CMOS传感器的灵敏度也是问题。